单片机的低电平测到是0.78v,但加个led就变成1.02v 非常无奈

楼主(2018-04-21):
单片机不好上手啊!我做五个板,第四个板是最小系统,一切还算正常。可是第五个板,就问题来了。为什么单片机的低电平测到是0.78v,加个led就变成1.02v了。(就是万能表正接引脚,负接地测到的。)前三个板全是电源电压高电平,不受代码控制。如今第五个板来了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影响我驱动 有源蜂鸣器,还有普通电机。

还请大神指出为何如此。纯低电平是0.78v ,奇了怪了去。开发板上低电平也就0.2.。
无奈到想撞墙!

代码
# include"reg51.h"

sbit led = P2^0;
sbit beef = P1^5;
sbit dianji = P1^6;

void delay(int i)
{
        while(i--);
}
void main(void)
{
        beef = 1;
        dianji = 0;
        while(1)
        {
                 led =~led;                   //闪烁检验最小系统是否正常。
                delay(50000);               //延时约1.3秒
        }
}

结果:灯是闪烁的。但是接电机后灯灭,电机不转。测电压得到纯低电平(不接负载)电压是0.78v。
我用开发板试过这个代码,是可以正常运行的,灯继续闪烁,电机正常转动。 (在这里,我想问电机转动时,三极管8550PNP 发烫 很严重怎么办?长久会烧吗?还是加个散热板?)

解惑解惑解惑解惑解惑。

楼主:
图中绿色线,我已经飞线解决问题。按键的一个人短路了10k电阻。还有数码管我没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