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88光电式传感器的应用

楼主(2018-04-21):
  ST188可用于智能小车的循迹检测。它主要的特点是,对于颜色深浅不同的路面,可以产生不同的电压,因此可以区分出ST188正对的路面是深色还是浅色。它自己集成了一个红外发射管和一个接收管,也就是自己提供了“光源”,自己检测,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以下是光电特性和内部电路

  从内部电路可以看出
  AK相当于二极管,可以理解为LED灯。
  EC相当于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作为“三极管”,这个接收管没有基极,显然是不行的。
接收管的基极有类似于光敏电阻的特性:根据接收到的红外光的强度,来产生不同的电压(电流)。基极的电压达到一定的值以后,三极管就会处于放大状态,放大基极的电流,集电极就可以采集到不同的电流,经过特定的电阻,也就是不同的电压了。
原理图如下:

  220R是红外发射管的限流电阻,发射管的电流一般在20ma左右,如果好几路循迹模块一起用的话,总电流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可以在满足功能的情况下,尽可能选择大一点的电阻。这个电阻一般不得小于180R。
  IN1+是输出
  这是一个实际应用的原理图

  接收管C极有个标号IN1+,是作为比较器的同相输入。IN1-是比较器的反相输入。Hongwai1是输出端。IN1+如果大于IN1-,那 么hongwai1就是高电平了,所以单片机的引脚就可以检测到高电平了。IN1+如果小于IN1-,那么hongwai1就是低电平了,单片机就可以检 测到低电平。同时,作为指示,把hongwai1接到LED的负极,那么在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的时候,LED灯会亮起来。
  为什么IN-跟一个电位器一起呢?因为IN-作为比较电压,有的时候需要调节,电位器可以通过调节自身的电阻,来调节IN-节点分担的电压。我选择了3.3V作为高电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节。

  一般来说,ST188在正对着黑色区域的时候,返回的红外光强度比较小,IN+>IN-,所以引脚是高电平,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