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74hc138译码器8位数码管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8-04-21):
新手求助,本人刚开始学习单片机,买的板子上有一个74hc138译码器控制8位数码管,我想问一下,能否用38译码器控制这8位数码管间隔显示,如:1_1_1_1_;或者是显示数字如_ _ _ _ _ 4 3 1。这能实现吗。现在我只学会了让8位同时显示如:7 6 5 4 3 2 1 0,还有就是某一位的循环显示:0123456789abcdef。谢谢各位!

楼主:
补充:P2^2,P2^3,P2^4控制位选,P0口控制段选。

网友A:
消隐很麻烦!!!

网友B:
显示当位取笔画数据,要显示"_",取“_”的数据送出输出口
code uint led7code[]={};   //0-9,_笔画数据
Dis_Buff[0] = led7code[1];   //"1"
Dis_Buff[1] =led7code[10];   //"_"
Dis_Buff[2] = led7code[1];   //"1"
Dis_Buff[3] =led7code[10];   //"_"
其它的要自己发挥

网友C:
138译码器每次只有一位输出低电平有效,只能控制8位共阴数码管的位码扫描,而且驱动力不足。

网友D:
常见的数码管每一个单元有8个字段,只要对相应字段施加适当电压就可以点亮,用8位2进制码驱动就可以得到你想要显示的字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