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详细注释的51单片机CS1237电子秤源程序

楼主:
工程硬件平台:    1,51Core-V1.0(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2,差分ADC模块-CS1237
                3,称重传感器模块
                4,OLED显示器0.96寸,4PIN

工程程序版本:51单片机厨房(药房)秤方案 V1.0.0.0
(本例程仅提供一种实现思路,学会后完全可以使用其他品牌的单片机替代)
---------------------------------------------------
------------------------------------------------------------------------------------------------------.

硬件:

1,单片机内部时钟设置为 5.5296MHZ

2,“差分ADC模块-CS1237”的电源正确连接到“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的5V电源上。同时数字接口如下连接:
    OUT = P3^7;//数据对应IO口
    CLK = P3^5;//时钟对应IO口

3,”称重传感器模块“和”差分ADC模块-CS1237“连接好。接线定义如下:
    CS1237模块的E+ 连接 红色
    CS1237模块的E- 连接 黑色
    CS1237模块的S+ 连接 绿色
    CS1237模块的S- 连接 白色
(本例程的软件上有处理,S+和S-不用区别正负极,因为CS1237的模拟输入通道是差分输入)

4,OLED显示器0.96寸4PIN ,直接查到51最小系统板的P17排母上即可

5,锂电池供电下的运行功耗:19mA    待机功耗:<2mA

------------------------------------------------------------------------------------------------------

---------------------------------------------------

程序功能:
1,    第一个点校准功能。需要保证系统供电是一个精确的5V,第一次烧写完程序后会进行第一个点的自动校准。
    此功能也可以通过按 KEY1 按键随时进入。
    第一个点校准后,不能直接称重,还需要第二个点校准。

2,    第二个点的校准功能。需要在秤盘上放一个500克的砝码,等待几秒,按下 KEY2 按键即可。

3,    去皮功能。经过两个点的校准后便可以正常使用。使用过程中随时可以去皮重。按下 KEY3 按键即可。

4,    电池供电使用。接上一节普通锂电池即可使用(也可以是两节或三节普通干电池串联),接到5V供电的位置即可。
    OLED显示屏会显示电池的电压,单位是mV。

5,    程序正常执行显示的是实时重量。

6,    当程序检测到超过30S重量没有变化,则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关闭OLED以达到省电的目的。若想再次使用必须按下 KEY3 按键。
    (此时的KEY3按键相当于产品上面的“开机”按键。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个电源开关,直接关闭系统)

7,    开机去皮。由于每次开机时候,传感器受力情况会发生微妙变化(比如移动位置,秤盘被压过,底座没放平等),所以程序在每次开机时
    会进行去皮,软件上消除此误差。

8,    按键KEY1和KEY2只在校准时候使用,若厂家做产品,只需要在出场时候校准使用即可。留给用户的接口只有KEY3按键,兼容去皮和开机唤醒。

---------------------------------------------------
//内部时钟 5.5296MHZ
//电池供电可用,实时显示重量,单位g
//KEY1 校准时第一步空称 ;  KEY2 砝码校准500G砝码 ;KEY3 常规去皮功能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Uart_1.h"
#include "OLED_IIC.h"
#include "CS1237.h"
#include "T4_Key.h"
#include "ADC.h"
#include "IAP_EEPROM.h"

#define  Tare         EEROM_20Long[0]  //校准用,皮重
#define  BGA_EEPROM   EEROM_20Long[1]  //在5V供电下,校准的内部BGA参数
#define  First_ON     EEROM_20Long[2]  //第一次开机标志位 如果不是88则表示第一次开机,用于批量生产
#define  Weight_500g  EEROM_20Long[3]  //500G标定时候的ADC数值

extern bit Key_1,Key_2,Key_3;//三个按键的状态,全局变量 1表示按下 ,每次用过之后需要手动置零
extern unsigned int Battery_Now;//计算出来的当前电池电压
long EEROM_20Long[20];//用于掉电保存的数值,每次烧写过后可能会归零
unsigned char Work_Count=0;//放在定时器里面,每50ms进行一次显示,称重。
unsigned int Low_Power = 0;//放到定时器里面,进行关机检测,30S重量没有变化后进入低功耗模式
static float Weight_Coe=0.00000;//全局变量,称重时参考的重量系数
static float Tare_Coe=0.00000;//全局变量,皮重的重量,放大1000倍之后的数值
static unsigned int Weight_30S_1,Weight_30S_2;//30S读取一次重量,然后比较,如果两次相同则进入低功耗
static unsigned char Power_Down_F=0;//单片机掉电标志位,用于掉电重启后初始化所有设备

//获取电池电压,50次平均值
unsigned int Get_Bat(void);
//读取CS1237,去皮后的重量,精确到g
unsigned int  Get_Weight(void);
//根据校准的数值,计算出称重系数
void Get_Weight_Coe(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Main_Loop=0;//在主函数里面用的,循环时候控制循环次数的变量

        P0M1=0;P0M0=0;P1M1=0;P1M0=0;
        P2M1=0;P2M0=0;P3M1=0;P3M0=0;
        P4M1=0;P4M0=0;P5M1=0;P5M0=0;//上电初始化所有IO口为普通IO
        Init_Uart1();//初始化串口1,9600bps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Init_T4();//初始化T4,用于按键检测
        Init_CS1237();//初始化CS1237
        Init_ADC();//初始化ADC
        EA = 1;//打开单片机全局中断
        Re_20_Long(0XD3B8,EEROM_20Long);//读取所有的掉电保存数据到内存里
        Delay1ms(10);
        if(First_ON != 88)//如果检测到第一次开机情况,表示需要校准,用于批量生产时候
        {
                LED2 = 0;//灯亮
                First_ON = 88;
                Main_Loop = 10;
                while(Main_Loop--)
                        Tare = Read_18Bit_AD();//读取出CS1237的数据,5V情况下
                Main_Loop = 10;
                while(Main_Loop--)
                        BGA_EEPROM = Get_BGA();//在5V供电情况下,保存BGA参数
                Wr_20_Long(0XD3B8,EEROM_20Long);//保存数据到EEPROM
                LED2 = 1;//灯灭
        }
        else
                Get_Weight_Coe();//依据EEPROM内容,计算称重系数
        Send_Data1(Read_CON());//发送CS1237配置信息到串口

        //---------------------------------------------------------------//
        LED2 = 0;//灯亮
        Main_Loop = 10;//开机自动读取一次当前皮重。
        while(Main_Loop--)//连续读取10次,是因为CS1237读取程序里有软件滤波器,这样做更接近真实值
                Tare_Coe = Read_18Bit_AD();//读取出皮重的ADC数据
        Tare_Coe *= Weight_Coe;
        LED2 = 1;//关灯
        //--------------------------------------------------------------//
        while(1)
        {
                if(Key_1)//去皮后的值保存到EEPROM里面,必须在5V环境下 校准专用
                {
                        Key_1 = 0;
                        LED2 = 0;//灯亮
                        Main_Loop = 10;
                        while(Main_Loop--)
                                Tare = Read_18Bit_AD();//读取出CS1237的数据,5V情况下
                        Main_Loop = 10;
                        while(Main_Loop--)
                                BGA_EEPROM = Get_BGA();//在5V供电情况下,保存BGA参数
                        Wr_20_Long(0XD3B8,EEROM_20Long);//保存数据到EEPROM
                        LED2 = 1;//关灯
                }

                if(Key_2)//放上一个500g砝码,用于校准误差,必须在5V供电环境下
                {
                        Key_2 = 0;
                        LED2 = 0;//灯亮
                        Main_Loop = 10;
                        while(Main_Loop--)
                                Weight_500g = Read_18Bit_AD();//读取出500G的数据
                        Weight_Coe = Weight_500g -  Tare;//除去皮重的ADC数值
                        Weight_Coe = 500000 / Weight_Coe;//放大1000倍的斜率
                        Tare_Coe = Weight_Coe * Tare;//皮重的重量,放大1000倍之后的
                        Wr_20_Long(0XD3B8,EEROM_20Long);//保存数据到EEPROM
                        LED2 = 1;
                }

                if(Key_3)//正常的去皮重,不保存到EEPROM里面
                {
                        Key_3 = 0;
                        LED2 = 0;
                        Main_Loop = 10;
                        while(Main_Loop--)
                                Tare_Coe = Read_18Bit_AD();//读取出皮重的ADC数据
                        Tare_Coe *= Weight_Coe;
                        LED2 = 1;
                }

                //定时器控制的子程序,每150ms调用一次
                if(Work_Count == 4)
                {
                        OLED_ShowNum(7*9,2,Get_Bat(),4,16);//显示电池电压
                        Weight_30S_1 = Get_Weight();//每一次称重,都要更新一下用于低功耗的数据
                        OLED_ShowNum(7*8,4,Weight_30S_1,4,16);//OLED显示重量
                        Work_Count = 0;
                        if(Weight_30S_1 == Weight_30S_2)
                        {
                                Low_Power ++;
                        }
                        else
                        {
                                Weight_30S_2 = Weight_30S_1;
                                Low_Power = 0;
                        }
                }
                //
                if(Low_Power > 150)
                {
                        CS1237_Power_Down();//CS1237进入低功耗模式
                        OLED_Power_Down();//OLED进入低功耗模式
                        INT_CLKO |= 0X10;//使能INT2中断,主要用于唤醒单片机
                        //所有IO口设置为高阻输入
                        P0M1=0;P0M0=0;P1M1=0;P1M0=0;
                        P2M1=0;P2M0=0;P3M1=0;P3M0=0;
                        P4M1=0;P4M0=0;P5M1=0;P5M0=0;
                        P0 = 0xff;P1 = 0xff;P2 = 0xff;
                        P3 = 0xff;P4 = 0xff;P5 = 0xff;
                        Power_Down_F = 0;
                        PCON |= 0X02;//单片机进入停机模式
                        while(1)
                        {
                                if(Power_Down_F)//
                                        IAP_CONTR = 0x20;
                        }
                }
        }
}
//获取电池电压,50次平均值
unsigned int Get_Bat(void)
{
        unsigned char i=50;
        unsigned long  dat=0;
        while(i--)
        {
                Get_Vol();//主要是为了获取电池电压
                dat += Battery_Now;
        }
        dat /= 50;
        dat /= 100;//特意忽略电压的最后两位 表示以V为单位的电压保留一位小数 比如3800mV,即3.8V
        dat *= 100;
        return dat;
}
//读取CS1237,去皮后的重量,精确到g
unsigned int Get_Weight(void)
{
        float dat;
        unsigned long dat2;
        dat = Read_18Bit_AD();
        dat *= Weight_Coe;//计算出当前重量,毛重,1000倍放大的
        dat -= Tare_Coe;//减去皮重的重量
        if(dat<0)
                dat = 0;
        dat2 = dat;
        dat2 /= 100;//准备四舍五入,因为放大了100倍,所以现在保留了小数点后一位
        if((dat2 % 10) > 5)
        {
                dat2 /= 10;
                dat2 += 1;
        }
        else
        {
                dat2 /= 10;
        }
        return dat2;
}
//根据校准的数值,计算出称重系数
void Get_Weight_Coe(void)
{
        Weight_Coe = Weight_500g -  Tare;//除去皮重的ADC数值
        Weight_Coe = 500000 / Weight_Coe;//放大1000倍的斜率
        Tare_Coe = Weight_Coe * Tare;//皮重的重量,放大1000倍之后的
}
//
//外部中断入口,主要用于掉电唤醒
void EX_Int2(void) interrupt 10       //INT2
{
Power_Down_F = 1 ;
}

//

……………………

网友A(2019-01-04):
很详细,很精辟的 一个贴

网友B: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C:
可以帮我移植52到这个单片机上吗,可以有报酬

网友D(2019-05-24):
正好想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E:
做一个小项目正好用上,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F(2019-09-20):
引用 网友C:
可以帮我移植52到这个单片机上吗,可以有报酬

我可以帮你,我专业做电子秤的

网友F:
CS1237是深圳芯海科技专用ADC芯片,在128倍放大倍数情况下,AD精度可以到18位左右,VS参考电压本身芯片可以提供,硬件可以选择,可以做厨房秤和人体秤,以及其他高精度场合,软件处理最好加上滑动滤波操作,从12年开始就使用芯海科技的ADC,希望有这方面爱好的便宜一起研究讨论

网友G(2019-11-17):
可以帮我一下吗移植到stc89c52r

网友H:
感谢大佬的分享 哦

网友I(2020-02-14):
雪中送碳,太感谢了。谢楼主分享。

网友J(2020-03-24):
引用 网友K:
感谢大佬分享

谢谢了,正需要学习下。

网友L:
太感谢了。谢楼主分享。看换成STM的芯

网友M:
CS1237 24位 怎样算出最终的值呢?

网友N(2021-04-05):
感谢分享,请问那个50次求平均,改为64次平均,用右移的运算,是不是还快一点?

网友O(2022-09-02):
注释详细,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P(2025-09-24):
感谢,正好需要这个学习资料

网友Q:
非常需要,感谢感谢

网友R(2026-01-15):
谢谢分享  真需要这一份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