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下c语言编程问题!!

楼主:
我定义了数组 charPH[11]="15250981770",请问下面这句怎么调用才是对的?

网友A(2018-04-22):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网友B:
for(i=0;i<11;i++)
{
    UartSends(PH(i));
    Delay();      //延时时间根据需要自行决定,当然你也可以不延时,不过不延时有时容易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