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c语言电话簿源程序

楼主:
自己研究出来的

c语言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struct person       //创造结构体
{
        char name[8];
        char tel[15];
};

char filename[20];
FILE *fp;
void creat();      //创建一个通讯录
void output();
void search();
void append();
void modify();
void del();

void main()
{
                int m;char k;

                printf("\n请输入你要打开的通讯录文件名:");
                gets(filename);
                if((fp=fopen(filename,"r"))==NULL)
{
                printf("\n当前没有此通讯录文件,现在是否执行创建(Y/N)?:");
                scanf("%c",&k);
                if(k!='Y'&&k!='N'&&k!='y'&&k!='n')
                {
                        printf("\n输入有误,请再次输入一个值:");
                        scanf("%c",&k);
                }
            else if(k=='Y'||k=='y')
                {
                        creat();
                }
                else if(k=='N'||k=='n')
                {
                        printf("\n由于你选择了退出,现在程序即将关闭!\n");
                        exit(0);
                }
}
else
{
                printf("\n你要打开的通讯录文件%s已存在,现在可直接对其操作:\n",filename);
                printf("通讯录文件中现已有的通讯信息:\n");
                output();
                printf("\n请选择根据提示选择1~5对通讯录文件进行操作。\n");
}
while (1)
{
         printf("\n\n添加,请按1"); printf("\n查找,请按2");
     printf("\n修改,请按3");
         printf("\n删除,请按4");
           printf("\n输出,请按5");
         printf("\n退出,请按0\n");
         scanf("%d",&m);
        if(m>=0&&m<=5)
        {
         switch(m)
         {
         case 1: append();break;
         case 2: search();break;
         case 3: modify();break;
            case 4: del();break;
         case 5:output();break;
         case 0:exit(0);
         }
         printf("\n\n操作完毕,请再次选择!");
}
         else printf("\n\n操作错误,请再次选择!:");
}
}
/**********************************************************************/
void creat()
{
        struct person one;printf("\n请输入通讯簿文件名:");
        scanf("%s",filename);
        if ((fp=fopen(filename,"w"))==NULL)
        {
                printf("\n不能建立通讯薄!");
                exit(0);
        }
        fprintf(fp,"%-10s%-20s%-30s%-20s\n","姓名","电话号码","住址","电子邮箱");
        printf("\n请输入姓名:\n");
         scanf("%s",one.name);
        while (strcmp(one.name,"0"))
{
                printf("请输入电话号码:\n");
                scanf("%s",one.tel);
                fprintf(fp,"%-10s%-20s%\n",one.name,one.tel);
                printf("请再输入另一个人的姓名,若想要结束,请输入0\n");
                scanf("%s",one.name);
}
fclose(fp);
}

void output()
{
        struct person one;
        if((fp=fopen(filename,"r"))==NULL)
        {
                printf("\n不能打开通讯薄!");
                exit(0);
        }
while (!feof(fp))
{
        fscanf(fp,"%s%s\n",one.name,one.tel);
        printf("%-10s%-20s%\n",one.name,one.tel);
}
        fclose(fp);
}

void append()
{
        struct person one;
        if ((fp=fopen(filename,"a"))==NULL)
        {
                printf("\n不能打开通讯薄!");
                exit(0);
        }
        printf("\n请输入添加的姓名\n");
        scanf("%s",one.name);
        printf("请输入电话号码:\n");
        scanf("%s",one.tel);

        printf("%-10s%-20s%\n",one.name,one.tel);
        fprintf(fp,"%-10s%-20s%\n",one.name,one.tel);
        fclose(fp);
}

void search()
{
        int flag=0;
        char namekey[8];
        struct person one;
        printf("\n请输入姓名:");
        scanf("%s",namekey);
        if((fp=fopen(filename,"r"))==NULL)
        {
                printf("\n不能打开通讯薄!");
                exit(0);
        }
while(!feof(fp))
{
         fscanf(fp,"%s%s\n",one.name,one.tel);
         if (!strcmp(namekey,one.name))
         {
                 printf("\n\n已查到,记录为:");
                 printf("\n%-10s%-20s%",one.name,one.tel);
                 flag=1;
         }
}
         if(!flag)
                 printf("\n\n对不起,通讯薄中没有此人的记录。");
                         fclose(fp);
}

void modify()
{
        int flag=0;
        long offset;
        char namekey[8];
        struct person one;printf("\n请输入姓名:");
        scanf("%s",namekey);
        if((fp=fopen(filename,"r+"))==NULL)
        {
                printf("\n不能打开通讯薄!");
                exit(0);
        }
while(!feof(fp))
{
        offset=ftell(fp);
        fscanf(fp,"%s%s\n",one.name,one.tel);
        if(!strcmp(namekey,one.name))
        {
        flag=1;break;
        }
}
if(flag)
{
        printf("\n已查到,记录为");
        printf("\n%-10s%-20s%",one.name,one.tel);
        while (1)
        {
                printf("\n\n修改姓名,请按2");
                printf("\n修改电话,请按3");
                printf("\n退出,请按6\n");
                scanf("%d",&flag);
                if (flag==2)
                {
                        printf("请输入新的姓名\n");
                        scanf("%s",one.name);
                        printf("修改完毕,请指示!:\n");
                }
            if (flag==3) {printf("请输入新的电话\n");
                scanf("%s",one.tel);
                printf("修改完毕,请指示!:\n");
                }
                if (flag==6) break;

}
fseek(fp,offset,0);
fprintf(fp,"%-10s%-20s%\n",one.name,one.tel);
printf("\n%-10s%-20s%",one.name,one.tel);
}
else printf("不存在指定的名字!\n");
fclose(fp);
}

void del()
{
int m,flag=0;
long offset;
char namekey[8];
struct person one;
printf("\n请输入姓名:");
scanf("%s",namekey);
if((fp=fopen(filename,"r+"))==NULL)
{
        printf("\n不能打开通讯簿!");
        exit(0);
}
while(!feof(fp))
{
        offset=ftell(fp);
        fscanf(fp,"%s%s\n",one.name,one.tel);
        if(!strcmp(namekey,one.name))
        {
                flag=1;
                break;
        }
}
if(flag)
{
        printf("\n已查到,记录为");
        printf("\n%-10s%-20s%",one.name,one.tel);
        printf("\n确定要删除,按1;不删除,按0:");
        scanf("%d",&m);
        if (m)
                {fseek(fp,offset,SEEK_SET);
                        fprintf(fp,"%-10s%-20s\n","",""); }

                }
        else
                printf("\n对不起,通讯簿中没有此人的记录。");
                fclose(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