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否能控制电磁铁

楼主(2018-04-22):
C51单片机提供的电压是5V,但想要用单片机控制电磁铁,需要怎么做呢

网友A:
单片机本身不能控制电磁铁,但可利用控制输出高低电平并通过驱动元件去控制电磁铁。

网友B:
单片机可以控制继电器,自然可以控制电磁铁

网友C:
继电器啊兄dei,单片机通过连接继电器,继电器连接电磁铁

网友D:
单片机本身不能控制电磁铁,

网友E:
单片机I/O口电流太小,不能直接驱动,加一个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F:
单片机的电流很小,肯定是不能直接用IO口连接电磁铁,可以用三极管做开关,IO口接基极,把电磁铁和三极管串联,但是5V的电源电磁铁的磁性肯定不强,如果有高一点的电压好一些。总之单片机控制大电压大电流都可以考虑三极管或者MOS管

网友G:
可以的,间接控制

网友H:
可以吧,用继电器连接

网友I:
电磁式继电器其实就是电磁铁,但是单片机也仍然不能直接驱动电磁铁,使用驱动器如IR2110芯片的隔离电路可以驱动小型继电器或小型电磁铁。如电磁铁功率更大,则间接实现。

网友J:
可以通过继电器控制磁铁

网友K:
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一个三极管或MOS管来驱动电磁铁,

网友L:
可以用ULN2003,一两百毫安没问题,可以直接接IO口,再大的话在后面接继电器

网友M:
我们老师上节课刚讲过,可以的呢

网友N:
可以,可以增加一个放大电路接在线圈上

网友O:
加三极管扩流,你看学校的电铃,里面肯定有电磁铁,里面也用了单片机,所以,单片机是可以间接控制电磁铁的!

网友P:
可以的 继电器就可以做到

网友Q:
如果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用三极管与电磁铁串联,功率大就要用继电器了,也可以考虑用晶闸管控制。

网友R:
间接控制继电器驱动电磁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S:
单片机不行,用单片机连接继电器控制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