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产生可调pwm

楼主(2018-04-22):
想用51单片机去控制步进电机,做一个可以通过按键去控制步进电机速度的系统,请问怎么用51单片机产生一个可调的pwm波形。

网友A:
用定时器1和定时器2配合产生,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输出低电平。两个定时器定时时间之和为PWM周期,占空比根据需要自行调节两个定时器定时时间之比(两个定时器定时时间之和不要改变)。就是当定时器1的定时时间变长定时器2定时时间就要变短,反之当定时器1的定时时间变短定时器2定时时间就要变长。

网友B:
用一个定时器和一个外部中断,定时器用来控制高低电平的时间Time,每次定时中断加1,超过高电平时间Timehigh就取反,超过Timesum再取反,用外部中断的按键,按下一次Timehigh就加1,就改变了高电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