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文件总是无法添加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4-22):
嗯,keil里面新建的头文件不会显示,当源文件包含了头文件并编译会显示在源文件下边。如果要在项目中显示头文件就Add Existing File 一下。

网友A:
先保存文件,在 Source Group 右键选择Add Existing File添加头文件

或者使用头文件后编译一次就出现了

网友B:
另外两个都添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