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程序总是出现一些看不懂的问题。怎么调啊 求帮助

楼主(2018-04-22):
主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clude"GPS.H"
#include"LCD.H"
#include"DISPLAY.H"

char  xdata rev_buf[80]; //接收缓存
uchar xdata rev_start=0; //接收开始标志
uchar xdata rev_stop=0; //接收停止标志
uchar xdata gps_flag=0; //GPS处理标志
uchar xdata change_page=0; //换页显示标志
uchar xdata num=0;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0x21;//0010 0001
                PCON=0X00;
                TH0=0x3c;
                TL0=0xb0;
                TH1=0xFA;//1111 1010
                TL1=0xFA;//1111 1010
                TR1=1; //开启定时器1
                REN=1; //允许接收数据
                SM0=0;
                SM1=1;

                TI=0;
                RI=0;
                EA=1;//开总中断
                ES=1;//串口1中断允许
                ET0=1;//定时器1中断允许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uchar error_num=0;
                Lcd_Init();//初始化LCD
                GPS_Init();//初始化GPS
                rev_stop=0;
                REV_NO;
                while(1)
                {
                        if(rev_stop) //如果接收完一行
                        {
                                TR0=1; //开启定时器
                                REV_YES;
                                if(GPS_RMC_Parse(rev_buf,&GPS)) //解析GPRMC
                                {
                                        RMC_YES;
                                        GPS_DisplayOne(); //显示GPS信息
                                        error_num=0;
                                        gps_flag=0;
                                        rev_stop=0;
                                }
                                else
                                {
                                        error_num++;
                                        if(error_num>=20) //如果数据无效超过20次
                                        {
                                                RMC_NO;
                                                error_num=20;
                                                GPS_Init();         //返回初始化
                                          }
                                   gps_flag=0;
                             rev_stop=0;
                            REV_NO;
                                 }
                        }
                }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ount=0;
             TH0=0x3c;
                 TL0=0xb0;
                 count++;
                 if(count==200)  //2*5秒钟
                 {
                          count=0;
                           change_page++;  //换页
                    if(change_page==10)
                        change_page=0;
                }
        }
        void Uart_Receive(void)interrupt 2
        {
           uchar ch;
           ES=0;
           if(RI)
                {
                   ch = SBUF;
                   if ((ch==')&&(gps_flag==0))  //如果收到字符‘,便开始接收
                        {
                            rev_start=1;
                                rev_stop=0;
                        }
                  if(rev_start==1)  //标志位为1,开始接收
                        {
                                  rev_buf[num++]=ch;  //字符存到数组中
                                  if(ch=='\n')     //如果接收到换行
                                   {
                                    rev_buf[num]='\0';
                                        rev_start=0;
                                        rev_stop=1;
                                        gps_flag=1;
                                        num=0;
                                }
                        }
                }
                        RI=0;  //RI清0,重新接收
                        ES=1;
          }
        }

LCD

         #ifndef    _LCD_H_
        #define    _LCD_H_

         #include"LCD.H"

                        void clr_screen()
                        {
                                Lcd_Write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rite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riteCmd(0x01); //清屏
                                 delay(5);
                        }
                        void Lcd_WriteCmd(uchar cm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1;
                                DelayNOP();
                                LCD_EN=0;
                        }
                        void Lcd_WriteDat(uchar dat)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rite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rite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riteCmd(0x0C);//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riteCmd(0x01);//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void Lcd_Set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riteCmd(pos); //显示地址
                }
                void Lcd_DispLine(uchar line, uchar pos, uchar *str)
                 {
                        int i = 0;
                        Lcd_SetPos(line, pos);
                        while (str[i] != '\0')
                        {
                                Lcd_WriteDat(str[i]);
                                i++;
                        }
                }

GPS

                  #ifndef    _GPS_H_
                #define    _GPS_H_

        #include "GPS.h"
          #include "LCD.h"
          #include <string.h>

    uchar code init1[] = {"GPS 显示终端  "};
    uchar code init3[] = {"GPS 初始化......"};
        uchar code init4[] = {"搜索定位卫星...."};

         static uchar GetComma(uchar num,char *str);
         static double Get_Double_Number(char *s);
         static float Get_Float_Number(char *s);
         static void UTC2BTC(DATE_TIME *GPS);

                void GPS_Init(void)
        {
                Lcd_DispLine(0,0, init1);
                Lcd_DispLine(1,0, init3);
                Lcd_DispLine(2,0, init4);
        }
        int GPS_RMC_Parse(char *line,GPS_INFO*GPS)
        {
        uchar ch, status, tmp;
        float lati_cent_tmp, lati_second_tmp;
        float long_cent_tmp, long_second_tmp;
        char *buf = line;
        ch = buf[5];
        status = buf[GetComma(2, buf)];
        if (ch == 'C')    //如果第五个字符是 C , ($GPRMC)
        {
                if (status == 'A') //如果数据有效,则分析
                {
                        GPS-> NS = buf[GetComma(4, buf)];
                        GPS_EW = buf[GetComma(6, buf)];
                        GPS->latitude = Get_Double_Number(&buf[GetComma(3,buf)]);
                        GPS->longitude = Get_Double_Number(&buf[GetComma(5,buf)]);

                        GPS->latitude_Degree = (int)GPS->latitude/100; //分离纬度
                        lati_cent_tmp = (GPS->latitude - GPS->latitude_Degree * 100);
                        GPS->latitude_Cent = (int)lati_cent_tmp;
                        lati_second_tmp = (lati_cent_tmp - GPS->latitude_Cent) * 60;
                         GPS->latitude_Second = (int)lati_second_tmp;

                        GPS->longitude_Degree = (int)GPS->longitude/100; //分离经度
                        long_cent_tmp = (GPS->longitude - GPS->longitude_Degree * 100);
                        GPS->longitude_Cent = (int)long_cent_tmp;
                        long_second_tmp = (long_cent_tmp - GPS->longitude_Cent) * 60;
                         GPS->longitude_Second = (int)long_second_tmp;

                        GPS->D.hour = (buf[7] - '0') * 10 + (buf[8] - '0');//时间
                        GPS->D.minute = (buf[9] - '0') * 10 + (buf[10] - '0');
                        GPS->D.second = (buf[11] - '0') * 10 + (buf[12] - '0');
                        tmp = GetComma(9, buf);

                        GPS->D.day = (buf[tmp + 0] - '0') * 10 + (buf[tmp + 1] - '0'); //日期
                        GPS->D.month = (buf[tmp + 2] - '0') * 10 + (buf[tmp + 3] - '0');
                        GPS->D.year = (buf[tmp + 4] - '0') * 10 + (buf[tmp + 5] - '0')+2000;
                         UTC2BTC(&GPS->D);
                        return 1;
                }
        }
        return 0;
        }
int GPS_GGA_Parse(char *line,GPS_INFO *GPS)
{
        uchar ch, status;
        char *buf = line;
        ch = buf[4];
        status = buf[GetComma(2, buf)];
        if (ch == 'G') //$GPGGA
        {
        if (status != ',')
                {
                        return 1;
                }
        }
        return 0;
}
static float Str_To_Float(char *buf)
{
        float rev = 0;
        float dat;
        int integer = 1;
        char *str = buf;
        int i;
        while(*str != '\0')
        {
                switch(*str)
                {
                        case '0':
                                dat = 0;
                                break;
                        case '1':
                                dat = 1;
                                break;
                        case '2':
                                dat = 2;
                                break;
                        case '3':
                                dat = 3;
                                break;
                         case '4':
                                dat = 4;
                                break;
                        case '5':
                                dat = 5;
                                break;
                        case '6':
                                dat = 6;
                                break;
                        case '7':
                                dat = 7;
                                break;
                        case '8':
                                dat = 8;
                                break;
                        case '9':
                                dat = 9;
                                break;
                        case '.':
                                dat = '.';
                                break;
                }
           if(dat == '.')
                {
                        integer = 0;
                        i = 1;
                        str ++;
                        continue;
                }
                if( integer==1 )
                {
                        rev = rev*10 + dat;
                 }
                        else
                        {
                        rev = rev + dat/(10 * i);
                        i = i * 10 ;
                        }
                        str ++;
                   }
                        return rev;
                }
                static float Get_Float_Number(char *s)
                {
                        char buf[10];
                        uchar i;
                        float rev;
                        i=GetComma(1, s);
                        i = i-1;
                        strncpy(buf, s, i);
                        buf[i] = 0;
                        rev=Str_To_Float(buf);
                        return rev;
                }
static double Str_To_Double(char *buf)
  {
   double rev = 0;
        double dat;
        int integer = 1;
        char *str = buf;
        int i;
        while(*str != '\0')
        {
                switch(*str)
                {
                        case '0':
                                dat = 0;
                                break;
                        case '1':
                                dat = 1;
                                break;
                         case '2':
                                dat = 2;
                                break;
                        case '3':
                                dat = 3;
                                break;
                         case '4':
                                dat = 4;
                                break;
                        case '5':
                                dat = 5;
                                break;
                        case '6':
                                dat = 6;
                                break;
                        case '7':
                                dat = 7;
                                break;
                        case '8':
                                dat = 8;
                                break;
                        case '9':
                                dat = 9;
                                break;
                        case '.':
                                dat = '.';
                                break;
                }
                if(dat == '.')
                {
                        integer = 0;
                        i = 1;
                        str ++;
                        continue;
                }
                if( integer == 1 )
                {
                        rev = rev * 10 + dat;
                 }
                        else
                        {
                        rev = rev + dat/(10 * i);
                         i = i * 10 ;
                        }
                        str ++;
                        }
                        return rev;
                }
                        static double Get_Double_Number(char *s)
                         {
                        char buf[10];
                        uchar i;
                        double rev;
                        i=GetComma(1, s);
                        i = i - 1;
                        strncpy(buf, s, i);
                        buf[i] = 0;
                        rev=Str_To_Double(buf);
                        return rev;
                        }
                        static uchar GetComma(uchar num,char *str)
                         {
                                uchar i,j = 0;
                                int len=strlen(str);
                                for(i = 0;i < len;i ++)
                                {
                                        if(str[i] == ',')
                                                j++;
                                        if(j==num)
                                                return i + 1;
                                }
                                return 0;
                        }
                        static void UTC2BTC(DATE_TIME *GPS)
                         {
                                GPS->second ++;
                                if(GPS->second > 59)
                                {
                                        GPS->second = 0;
                                        GPS->minute ++;
                                        if(GPS->minute > 59)
                                        {
                                                GPS->minute = 0;
                                                GPS->hour ++;
                                        }
                                }
                                        GPS->hour = GPS->hour + 8;
                                        if(GPS->hour > 23)
                                        {
                                                GPS->hour -= 24;
                                                GPS->day += 1;
                                                if(GPS->month==2||
                                                GPS->month==4||
                                                GPS->month==6||
                                                GPS->month==9||
                                                GPS->month==11)
                                                {
                                                if(GPS->day>30)
                                                        {
                                                                GPS->day=1;
                                                                GPS->month++;
                                                        }
                                                        }
                                                        else
                                           {
                                           if(GPS->day > 31)
                                                        {
                                                        GPS->day = 1;
                                                        GPS->month ++;
                                                        }
                                                }
                                if(GPS->year % 4 == 0 )
                                {
                                        if(GPS->day > 29 && GPS->month == 2)
                                         {
                                                GPS->day = 1;
                                                GPS->month ++;
                                        }
                                }
                                else
                           {
                                        if(GPS->day > 28 &&GPS->month == 2)
                                         {
                                                GPS->day = 1;
                                                GPS->month ++;
                                        }
                                }
                                if(GPS->month > 12)
                                {
                                        GPS->month -= 12;
                                        GPS->year ++;
                                }
                        }
                }
                void Int_To_Str(int x,char *Str)
                {
                        int;
                        char *Ptr.Buf[5];
                        int i = 0;
                        Ptr = Str;
                        if(x < 10) // 当整数小于 10时 , 转化为 "0x" 的格式
                        {
                                *Ptr ++ = '0';
                                *Ptr ++ = x+0x30;
                        }
                        else
                        {
                                while(x > 0)
                                {
                                        t = x % 10;
                                        x = x / 10;
                                        Buf[i++] = t+0x30; // 通过计算把数字转化成 ASCII 码形式
                                 }
                                 i -- ;
                                for(;i >= 0;i --) // 将得到的字符串倒序
                                        {
                                        *(Ptr++) = Buf[i];
                                        }
                                }
                                *Ptr = '\0';
                        }

         #endif

显示模块

                    #ifndef _DISPLAY_H_
                #define _DISPLAY_H_

                #include "DISPLAY.H"

uchar code beiwei[] = "北纬 ";
uchar code nanwei[] = "南纬 ";
uchar code dongjing[] = "东经 ";
uchar code xijing[] = "西经 ";
uchar code date[] = " 年 月 日 ";
void Show_Float(float fla, uchar x, uchar y);

void GPS_DispTime(void)
{
        uchar i = 0;
        uchar ch;
        char time[5];
        Lcd_DispLine(0, 0, date); //年月日;
        Int_To_Str(GPS.D.year,time); //将年转换成字符串,存在 time 中
         Lcd_SetPos(0, 0); //设置显示地址
        if(strlen(time)==4) //判断接收数据是否有效,有效则显示
        {
        i = 0;
        while(time[i]!= '\0')
        {
                ch = time[i++];
                Lcd_WriteDat(ch); //显示年
        }
        }
Int_To_Str(GPS.D.month,time);
Lcd_SetPos(0, 3);
if(strlen(time)==2)
  {
          i = 0;
        while(time[i]!= '\0')
        {
        ch =time[i++];
        Lcd_WriteDat(ch);
        }
        }
Int_To_Str(GPS.D.day,time);
Lcd_SetPos(0, 5);
if(strlen(time)==2)
{
        i = 0;
        while(time[i]!= '\0')
        {
                ch =time[i++];
                Lcd_WriteDat(ch);
        }
}
        Int_To_Str(GPS.D.hour,time);
        Lcd_SetPos(1, 1);
        if(strlen(time)==2)
{
        i = 0;
        while(time[i] != '\0')
        {
                ch =time[i++];
                Lcd_WriteDat(ch);
        }
}
Lcd_WriteDat('');
Lcd_WriteDat(':');

Int_To_Str(GPS.D.minute,time);
  Lcd_SetPos(1, 3);
        if(strlen(time)==2)
{
        i = 0;
        while(time[i]!= '\0')
        {
                ch =time[i++];
                Lcd_WriteDat(ch);
        }
}
Lcd_WriteDat(' ');
Lcd_WriteDat(':');
Int_To_Str(GPS.D.second,time);
Lcd_SetPos(1, 5);
        if(strlen(time)==2)
        {
        i = 0;
        while(time[i]!= '\0')
        {
                ch =time[i++];
                Lcd_WriteDat(ch);
        }
        }
}
void GPS_DisplayOne(void)
{
        uchar ch, i;
        char info[10];
        ET0=0;
        clr_screen();
        Lcd_WriteCmd(0x01); //清屏
        GPS_DispTime(); //显示日期,时间
         if (GPS.NS == 'N') //判断是北纬还是南纬
                  Lcd_DispLine(2, 0, beiwei);
        else if(GPS.NS == 'S')
                Lcd_DispLine(2, 0, nanwei);
        if (GPS.EW == 'E') //判断是东经还是西经
                 Lcd_DispLine(3, 0, dongjing);
        else if (GPS.EW == 'W')
                Lcd_DispLine(3, 0, xijing);
        Int_To_Str(GPS.latitude_Degree,info); //纬度
        if(strlen(info)==2)
         {                                 //只有正常显示纬度,才显示纬分
          i = 0;
        while(info[i] != '\0')
        {
                ch = info[i++];
                Lcd_WriteDat(ch);
        }
Lcd_WriteDat(' ');
Lcd_WriteDat(' ');
Lcd_WriteDat(0xA1);
Lcd_WriteDat(0xE3);
Int_To_Str(GPS.latitude_Cent,info); //纬分
if(strlen(info)==2)
{       //只有正常显示纬分,才显示纬秒
i = 0;
while(info[i]!= '\0')
{
        ch = info[i++];
        Lcd_WriteDat(ch);
}
Lcd_WriteDat(0xA1);
Lcd_WriteDat(0xE4);
Int_To_Str(GPS.latitude_Second,info); //纬秒
if(strlen(info)==2)
{
        i = 0;
        while(info[i]!='\0')
        {
                ch = info[i++];
                Lcd_WriteDat(ch);
        }
   }
   }
   }
Int_To_Str(GPS.longitude_Degree,info); //经度
if(strlen(info)==3)
{     //只有正常显示经度,才显示经分
Lcd_DispLine(3, 2, info);
Lcd_WriteDat(' ');
Lcd_WriteDat(0xA1);
Lcd_WriteDat(0xE3);
Int_To_Str(GPS.longitude_Cent,info); //经分
if(strlen(info)==2)
{                             //只有正常显示经度,才显示经分
Lcd_DispLine(3, 5, info);
Lcd_WriteDat(0xA1);
Lcd_WriteDat(0xE4);
Int_To_Str(GPS.longitude_Second,info); //经秒
if(strlen(info)==2)
        {                                                   //只有正常显示经分,才显示经秒
                 Lcd_DispLine(3, 7, info);
        }
        }
}
ET0=1;
}
void Show_Float(float fla, uchar x, uchar y)
{
        int integar;
        char Info[10],ch;
        uchar i;
        Lcd_SetPos(x, y);
        integar = (int)fla;
        Int_To_Str(fla,Info); //显示整数部分
        i = 0;
        while(Info[i]!='\0')
        {
                ch=Info[i++];
                Lcd_WriteDat(ch);
        }
        Lcd_WriteDat('.'); //显示小数点
        fla = fla-integar; //显示小数部分
        fla = fla*10; // 显示 0.1
        integar = (int)fla;
        fla = fla - integar; // 改变 fla 的值 , 使 fla 总是小于 1
        ch = integar + 0x30;
        Lcd_WriteDat(ch);
        fla = fla*10;  // 显示 0.01
        integar = (int)fla;
        fla = fla - integar; // 改变 fla 的值 , 使 fla 总是小于 1
        ch = integar + 0x30 ;
        Lcd_WriteDat(ch);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