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低频变压器与频率的关系 再发一个我不懂的贴子!

楼主(2018-04-22):
在网上看到许多资料,各说各的!不能明白,就是高频低频变压器与频率的关系!一般都是说,想高频,除了电路本身,变压器的初级绕线要少,一般三到六圈!想低频点,就加多线圈!比如二三十圈!那么,线圈多少与频率应该有直接关系!想请教一下,关于频率与线圈多少,材料(氧铁或铁芯),磁芯截面积大小有关系!那么,这中间是什么计算的呢?有大神懂的,能把如何计较的公式告诉我吗?希望写细点!谢谢!

网友A:
你们都好会啊,我一点都不懂

网友B:
不知楼主是要仿制呢还是要自己设计

仿制嘛无需知道太多,按着说明去做就行

想自己设计嘛还是得从最基础的学起

网友C:
设计高频电源变压器涉及的知识点比较多,材料选取、绕制工艺要求、电磁参数及计算方法也都有很大变数,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事情。

楼主:
我想控制在1K以内!防制!

网友D:
电工没学过,讲了你也不太理解。公式是有,但设计者不凭公式计算,而是根据经验数据。无论你仿制还是自己设计,要从事这方面工作,都必须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控制在1K以内!防制!

你如果想仿制,比较快捷的方法是选择一款功能、功率以及其它与欲设计产品相似的比较成熟的市售产品,用所谓逆向工程也就是拆解剖析的方法。绘制电原理图,PCB图。从电路板上完整取下高频变压器,送加工厂按样制作。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变压器,先要掌握电参数,测量各个绕组与引脚关系和绕组阻值、原边绕组电感量,漏感量。再用水煮或丙酮之类溶剂侵泡软化绝缘漆,取出磁芯,拆解绕组;掌握物理参数,测量外形尺寸、了解磁芯材质类型、型号,气隙宽度。各绕组绕线方向、线径、层叠顺序(很重要,涉及分布参数),绝缘方法,屏蔽方法以及配套骨架尺寸。掌握了这些基本参数再结合参考资料,自助设计一款高频开关电源就不是难事了。

网友E:
变压器牵涉的电力学的知识太多。计算起来很繁琐的。主要就是感抗计算,这个和电感、频率有关,然后计算电感,电感和使用的导磁材料的种类和面积、形状、绕组圈数都有关。

根据频率高中低,使用的导磁材料也不相同。一般硅钢片适用的频率不高,低中频可以。铁氧芯也分低中高频,可以使用的频率高。

网友F:
书上大多会把你说得一头雾水。我来说给你听,但要求你有高中的物理知识。

网友F:
1、不管圈数多少,只要它出两个线头就行(不妨就一圈吧),它必定是个电感L!
2、给它加个直流电压V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就需要高中的物理知识了。
2.1、这个电压V就是线圈所能产生的感生电压,也是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如果是一圈,就是单圈电压)
2.2、这时电流会直线上升,斜率是:I=T*V/L!如果能求出T来,则楼主所需要的圈数与频率的关系就有了。
现在谈设计的关键部分:I是有限制的!!!

网友F:
电感L:
A、当加在电感L上的电流I,在磁通未饱和时,L上可以认为是个定值。即电流I不宜超过电感饱和值!这个饱值很好找,用示波器电流波形,可以看到明显的拐点,电流会突然上升,理论上会升至无穷大。
B、L还与温度有关,温度高,饱和值提前!所以要考虑变压器损耗(损耗大温升大),最终还是对电流I提出限制!
C、L与材料有关,硅钢片:磁通量大(电感大),由于它是导体,会有涡流,高频损耗大,所以它不适用于高频,否则温升太大!而铁氧材料电阻大,但磁通小(即电感小),但涡流小。
以上ABC三点说明I,是有限制的。
D、V是你设计的要求,你可以随意定!V/L已确定,则I随T增加,除了ABC的限制外,I还受限于导线(与线电阻有关),可以通过加大线径来解决,但线粗了变压器窗口就需要加大。
    这里ABC是主要矛盾!!!

网友F:
简单的处理如下:
1、用示波器找到电感L上的电流I拐点(饱和值)。
2、当I上升到拐点之前的时刻,改变电流的方向,如此电流永远超不过限定值!!一正一反用时2T,它的倒数就是设计的极限频率(最低频率)。

变压器、电机、同步电机上脉冲的频率、电压都可以这样测算出来。

网友F:
总结一下:当材料确定之后,I、L就是个定值了
   产生相同的电压,频率越高越好!频率高,即T小,V=n*IL/T.(n=圏数)
   同样电感越大越好,所以硅钢片比铁氧体强。
   由于增加频率最方便,所以相同功率下,用高频合算,尽管铁氧体电感小,但它可以用高频来弥补!所以铁氧体变压器反而体积可以做得很小,原因就是频率高!而硅钢片无法做高频,体积就小不下来了。

网友F:
现在正面回楼主:
关键参数是磁通量!
理论上是频率越大越好,但也有限制:
1、涡流与频率有关,使频率受限!
2、当磁场反转时,材料中的极性分子、磁畴也会颠倒,这需要能量!频率高,反转次数多,耗能大。也使得频率受限。
所以应当根据厂家提供的材料参数,决定采用的频率,取低一点,设计的安全性好,但费料。
更为复杂的是,当温度变化时,材料的性质也会变化,这些在设计中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F:
记得有一次在设计铁氧体变压器时,手上无资料。也无示波器。
就估计了一个值,铙的几圈,通过改变频率,结合变压器的温升(手摸)评估出了单圈电压和采用的频率。
当时的依据是,如果设计合理,温升不会太大。蒙了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但你们这样说,我还是不明白!比如,串双变中的频率如何计算?能把公式说细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