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循迹小车源码(4对红外管、双黑线)

楼主(2018-04-22):
循迹小车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L_WXJ=P0^4;
sbit L_NXJ=P0^5;
sbit R_WXJ=P0^6;
sbit R_NXJ=P0^7;

sbit key4 = P3^7;
sbit key3 = P3^6;
sbit key2 = P3^5;
sbit key1 = P3^4;

u8 pp;

char sum;

sbit L_PWM=P1^4;
sbit R_PWM=P1^5;

#define  L_go          IN1=1;IN2=0    //左轮进
#define  L_back        IN1=0;IN2=1    //左轮退
#define  L_stop        IN1=0;IN2=0    //左轮停

#define  R_go          IN3=1;IN4=0     //右轮进
#define  R_back        IN3=0;IN4=1     //右轮退
#define  R_stop        IN3=0;IN4=0     //右轮停止

#define  car_go        L_go;R_go       //车向前进
#define  car_back      L_back;R_back   //车倒退
#define  car_stop      L_stop;R_stop   //车停止
#define  car_lift      R_go;L_stop     //车左转
#define  car_right     L_go;R_stop     //车右转

#define  car_lift360   L_back;R_go     //可以理解为左大转弯
#define  car_right360  R_back;L_go     //可以理解为右大转弯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while(t--);
}

void T0_Init()
{
        TMOD=0X01;
        TH0=0XFC;      //定时器0实现1ms产生一次中断,若是设置10格调速,则PWM的周期就是10ms
        TL0=0X07;
        ET0=1;
        TR0=1;
        EA=1;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MOD=0X01;
        TH0=0XFC;
        pp++;
  if(pp>9) pp=0;
        if(sum!=0&&sum!=9)
        {
                if(pp<=sum)
        {        L_PWM=1;
                R_PWM=1;
  }
        else
                {
                        L_PWM=0;
                        R_PWM=0;
    }
        }
        else if(sum==0)
        {
                L_PWM=0;
                        R_PWM=0;
  }
        else if(sum==9)
        {
                L_PWM=1;
                R_PWM=1;
  }
}

/*void PWM_kandle()
{                    //该函数实现不同等级的PWM频率,pp是产生中断的次数,pp<sum表示高电平的时间
        if(pp>9) pp=0;
        if(sum!=0&&sum!=9)
        {
                if(pp<=sum)
        {        L_PWM=1;
                R_PWM=1;
  }
        else
                {
                        L_PWM=0;
                        R_PWM=0;
    }
        }
        else if(sum==0)
        {
                L_PWM=0;
                        R_PWM=0;
  }
        else if(sum==9)
        {
                L_PWM=1;
                R_PWM=1;
  }

}*/
/*若要实现两个轮子的转速不一致实现快速转小弯可使用一下程序
u8 sum1,sum2;//定义两个变量  放到程序顶部
void PWM_kandle()
{
        if(pp>9) pp=0;
                if(pp<=sum1)
        {        L_PWM=1;

  }
        else
                {
                        L_PWM=0;

    }
        }
        if(pp<=sum2)
        {
                        R_PWM=1;}
        else
  {
   R_PWM=0;
         }

}

*/

void XJkabdle()
{

        //while(1)
        if(L_WXJ&&R_WXJ==0)
                {
   car_lift360;
                        }
        else if(R_WXJ&&L_WXJ==0)
        {car_right360;}
        else if(L_NXJ&&R_NXJ)
        {car_go;}
        else if(L_NXJ)
        {car_lift;}
        else if(R_NXJ)
        {car_right;}
        else {car_stop;}

}
main()
{
        T0_Init();
        sum=9;

        while(1)
{
                        //PWM_kandle();
         XJkabdle();
   /* if(!key1)
    {sum=2;
    //XJkabdle();
    }
   else if(!key2)
         { sum=5;
    //XJkabdle();
    }
         else if(!key3)
         {sum=7;
    //XJkabdle();
   }
         else if(!key4)
         {sum=9;
    //XJkabdle();
   }
         XJkabdle();
  }
        */
}}

网友A(2019-05-10):
请问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