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模块(51单片机收发源码)

楼主(2018-04-22):
nRF24L01无线模块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pi.h>
#include "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字节宽度的发送/接收地址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RX_date[3]={0x30,0x30,0x30};
uchar flag;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sta^6;
sbit  TX_DS=sta^5;
sbit  MAX_RT=sta^4;
sbit  led=P1^5;
void init_io(void)
{
        CE  = 0; //待机
        CSN = 1;//SPI禁止
        SCK = 0;//SPI时钟置低
        IRQ = 1;//中断复位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 i<8; i++)          // 循环8次
           {
                   MOSI = (byte & 0x8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byte <<= 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K = 1;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byte |= MISO;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K = 0;             // SCK置低
           }
    return(by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pBuf[i] = SPI_RW(0);    //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SPI_RW(pBuf[i]);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
void main(void)
{
  int i;
   Inte();
        init_io();                              // 初始化IO
        RX_Mode();                              // 设置为接收模式
        while(1)
        {
                sta = SPI_Read(STATUS);// 读状态寄存器
            if(RX_DR)// 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从RX FIFO读出数据
                        flag = 1;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sta);// 清除RX_DS中断标志
                if(flag) //接受完成
                {
                        flag=0;// 清标志
         RX_date[i++]=RX_BUF[0];

                        if(i==3)
                        {
……………………

网友A:
你们都好会啊,我才开始学习

网友B:
可不可以免费给我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免费给我发啊

我的邮箱是3372008661@qq.com,万分感谢

网友C(2018-08-02):
学完32学51,一脸懵逼啊

网友D(2019-01-23):
很不错的程序

网友E(2019-03-08):
引用 网友C:
学完32学51,一脸懵逼啊

先从51入手较好

网友F:
这个是收发都在一个程序里面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学完32学51,一脸懵逼啊

太久没接触都忘记了

网友H:
一直在学习还是不太会

网友H:
51的地址线和时钟线怎么区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