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图的—过零检测电路—有效吗?

楼主:
帮我看看这个图的_过零检测电路_有效吗?

网友A(2018-04-22):
还有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交流电在0点的时候Q3能导通吗?Q3的基极通过R8是接地了,还是悬空了。

网友B:
有没有效已不重要,弄不好就怕楼主电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效已不重要,弄不好就怕楼主电到

很多的遥控电风扇都是电容降压的,还有很多智能电饭煲也是电容降压的,不怕它电人,我就想知道这个过零检测能不能用

网友A:
没有人会吗?

网友C:
能用!你可用示波器观察,会有100Hz方波。不过,这种电路不安全,高压未隔离。建议选择安全并性价比高的电路,有的是。

网友D:
可以用,不过不安全

网友E:
设计错误。如果通电瞬间不在交流电0点而在高压点,电容C1上的压降不能跃变,高压就全加在桥上,桥吃不消,会烧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能用!你可用示波器观察,会有100Hz方波。不过,这种电路不安全,高压未隔离。建议选择安全并性价比高的电路 ...

用示波器的时候还要小心,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G:
能用!你可用示波器观察,会有100Hz方波。不过,这种电路不安全,高压未隔离。建议选择安全并性价比高的电路

网友H:
楼上有人说你设计错误。如果通电瞬间不在交流电0点而在高压点,电容C1上的压降不能跃变,高压就全加在桥上,桥吃不消,会烧毁的。

网友I:
可以用的,全桥选择耐压高的,600V以上,最好800V以上。1uF电容并510K电阻,电容上面的储能很快被泄放掉,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设计错误。如果通电瞬间不在交流电0点而在高压点,电容C1上的压降不能跃变,高压就全加在桥上,桥吃不消, ...

电容降压不都是这样的吗?你有什么好的措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楼上有人说你设计错误。如果通电瞬间不在交流电0点而在高压点,电容C1上的压降不能跃变,高压就全加在桥上 ...

我用的是1000V  2A的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