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软件中出现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keil编译的时候提示:Target not created 大神们 求解决

网友A(2018-04-22):
提示有6个错误,目标文件不能编译,修改错误后再编译,可以查百度

网友B:
你程序就有错误啊

网友C:
没有创建项目,或者目标没有添加到项目

网友D:
ARM 的汇编要有启动代码,完成堆栈的设置,复位及中断设定等后,在复位里写跳转指令调到你的程序入口,好好看看arm的启动过程

网友E:
先把六个错误纠正了再考虑是否有其他问题。

网友F:
程序有错误,先把程序改正如果还出现错误那就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G:
查看一下哪些错误,改了之后再行编译

网友H:
没建项目

网友I:
老铁程序有错啊

网友J:
没有创建项目。

网友K:
能详细说一下怎么创建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提示有6个错误,目标文件不能编译,修改错误后再编译,可以查百度

代码没有问题呀  是照着视频教程敲写的  视频里的教程完全可以运行呀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D:
ARM 的汇编要有启动代码,完成堆栈的设置,复位及中断设定等后,在复位里写跳转指令调到你的程序入口,好好 ...

谢谢 这个代码没有问题呀  不知道是哪儿出错了

网友K:
照着视频敲得呀 哪儿错了呢

网友L:
没建立项目

网友M:
程序有错误啊,先修改错误

网友N:
引用 网友K:
照着视频敲得呀 哪儿错了呢

仔细对比教程看哪步错了

网友O:
程序有错误,先把程序修改了

网友P:
程序存在6个错误,双击报错,查看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