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实现随着声音大小,控制led灯数量的多少?

楼主(2018-04-22):
我主要想实现随着外界的声音大小,来让多个led灯亮的数量不一样,比如:声音大亮的灯多,声音小亮的灯少,请问51单片机开发板可以实现吗?怎么做?

网友A:
先将声音AD,然后根据AD量,驱动led亮灯数。例如,有10个led,就分为10个等级;有20个led,就分为20个等级。

网友B:
用c 语言编程

网友C:
当然可以实现。用一个声音检测的AD接到单片机的AD接口,根据测量的电压值,自己做一个输出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声音AD,然后根据AD量,驱动led亮灯数。例如,有10个led,就分为10个等级;有20个led,就分为20个等级 ...

我是菜鸟,那么具体要怎么输出转换为数字信号呢?驱动led亮是我要写if语句如果高于多少电压值和低于多少电压值哪个IO口接的led亮还是怎么做?

网友D:
首先要用麦克风拾取声音信号,再放大后经A/D转换,用转换后的值控制灯就如同楼上给你说的一样

网友E:
先将音频信号转成电压信号,比如用麦克风,这样得到的信号电压比较低,所有要放大,再用AD模块采集,然后用单片机判断电压大小来决定led亮的个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那么具体要怎么输出转换为数字信号呢?驱动led亮是我要写if语句如果高于多少电压值和低于多少 ...

单片机应用不是单单c编程。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介绍你一本书,里面有AD等基础知识。《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网友F:
先使用MIC采集声音模拟电信号,再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使用单片机判断数字信号大小来决定LED的个数。

网友G:
把声音信号放大,通过近、远之分来确定该亮哪个灯.比如,信号离得远亮一个led灯,越近亮的越多!谁能给我帮助

网友H(2018-09-04):
AD采集外界声音大小,这个是模拟量,相当于在0到1范围内分类多少份,这个由你来定,然后再控制led亮度

网友I:
加声控传感器,然后单片机处理数据,并控制led灯的亮灭

网友J:
如果是需要语音识别的话,买个语音识别模块吧。 如果不用识别,一声响亮,一声响灭的话,麦克风+放大+(电压比较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