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里面为什么找不到89c51的元件库啊

楼主(2018-04-22):
做课程设计需要,但是不会画

网友A:
找不到就自己画一个咯,五分钟的事吧。

网友B:
ad里面好像没c51的库,元件库和封装库都可以,都需要自己画,去网上找一些如何画的教程就行了

网友C:
自己画,五分钟,去百度一ad建库下教程,对着来没问题的!

网友D:
没有就画封装啊,百度出来参数自己画就行

网友E(2019-02-02):
philip里面有

网友F:
不会画可以网上看看视频,不是很难,也可以改一个近似的

网友G:
自己画,可以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