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按键方式控制STM32输出PWM波然后控制MOS管开关。

楼主(2018-04-22):
(我是小白)我用按键给PA边IO口信号,再用PA边IO口给PB边IO口信号,PB边输出高低电平,控制MOS管的开关。(还是需要MOS的驱动电路?)比如说,需要MOS管导通的时间比较长。怎么办啊。可以直接用IO口吗。

网友A:
读通你所采用的MOS管手册,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