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电路模块stm32接线与51单片机区别

楼主(2018-04-22):
如题。。十分头痛 有很多模块的接线都是51单片机的接线,找不到32的相关接线。要是我移植到32上,是不是除了程序方面,只要串口等功能口对应接上,就能够在stm32上使用了(被迫用没学过的32做毕设的大学狗)

网友A:
同样痛苦,我是要把32原理图改成51

网友B:
51 单片机IO口相对简单,32就需要配置端口时钟、引脚位、引脚方向、引脚输入或输出类型等

网友B:
32 需看是否重映射。。。

网友C:
先补课吧!
1、你对模块不了解。
2、你对单片机也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