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5A能作为定时/计数器么?如果可以的话怎么组成定时计数电路啊

楼主(2018-04-22):
定时计数器不是要有t0、t1么?
如果是定时计数器的那么是不是8255A引脚上的A0、A1呢?

网友A:
查手册,读通了再问。

网友B:
8255A不能作为定时/计数器。

8255A芯片 Intel 8086/8088 系列的可编程外设接口电路(Programmable Peripheral Interface)简称 PPI,型号为8255(改进型为8255A及8255A-5),具有24条输入/输出引脚、可编程的通用并行输入/输出接口电路。它是一片使用单一+5V电源的40脚双列直插式大规模集成电路。
8255与8255A最大的区别就是,8255A修正8255的部分BUG,具体是哪些BUG官方并没有公布
8255芯片是Intel公司生产的可编程并行I/O接口芯片,有3个8位并行I/O口。具有3个通道3种工作方式的可编程并行接口芯片(40引脚)。 其各口功能可由软件选择,使用灵活,通用性强。8255可作为单片机与多种外设连接时的中间接口电路。
8255255作为主机与外设的连接芯片,必须提供与主机相连的3个总线接口,即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接口。同时必须具有与外设连接的接口A、B、C口。由于8255可编程,所以必须具有逻辑控制部分,因而8255内部结构分为3个部分:与CPU连接部分、与外设连接部分、控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55A不能作为定时/计数器。

8255A芯片 Intel 8086/8088 系列的可编程外设接口电路(Programmable Perip ...

谢谢我也看是不能作为单片机只是个扩展接口可是老师给的资料上可以当做定时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