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6015控制AD7715程序源码 亲测可用

楼主(2018-04-22):
这是我写的dsPIC30F6015控制AD7715程序,亲测可用

#include <p30f6015.h>
_FOSC(CSW_FSCM_OFF & XT_PLL4);
_FWDT(WDT_OFF);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S_A          LATCbits.LATC13 //RC13输出
#define DRDY                PORTDbits.RD10 //RD10输入
uint result;

void delay_ms(uint x) //延时程序 10M晶振  0.1us
{
        uint a,b;
        for(a=x;a>0;a--)
                for(b=2500;b>0;b--);
}

void Init_PORT(void)
{
        // TRISFbits.TRISF4 =0;  //报警信号输出
  //U2MODEbits.UARTEN=0;  //禁止串口
  TRISGbits.TRISG6=0; //  SCK
  TRISGbits.TRISG7=1; //  SDI
  TRISGbits.TRISG8=0; //  SDO
  TRISDbits.TRISD10=1;// DRDY
  TRISCbits.TRISC13=0;// CS_A
}

//--------------------------------------------------------------------------------------------------
// 函数名称: Init_SPI2()
// 函数功能: 初始化设置SPI2
// 入口参数: 无
// 返回值:无
//--------------------------------------------------------------------------------------------------
void Init_SPI2()
{
        SPI2BUF=0;        //数据寄存器清0
        IFS1bits.SPI2IF=0;//清中断标志
        IEC1bits.SPI2IE=0;//关闭中断
        IPC6bits.SPI2IP=2;//中断优先级为2

  SPI2STATbits.SPIEN=0; //禁止SPI2
  SPI2CONbits.PPRE = 1;//主分频比16:1
        SPI2CONbits.SPRE = 4;//预分频比4:1  SCk=10M/(16*4)
  SPI2CONbits.FRMEN = 0; //禁止帧SPI支持
  SPI2CONbits.DISSDO = 0; //使用SDO2引脚
        SPI2CONbits.MODE16 = 0; //8位通讯
  SPI2CONbits.SMP = 0; //中间采样输入数据
  SPI2CONbits.CKE = 0; //由空闲转为工作状态时输出数据
  SPI2CONbits.CKP = 1;  //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2CONbits.MSTEN = 1; //主模式
  SPI2CONbits.SSEN = 0; //不使用SS2引脚

  SPI2STATbits.SPISIDL = 0; //空闲模式下继续工作
        SPI2STATbits.SPIROV = 0; //未溢出
        SPI2STATbits.SPIEN = 1; //使能SPI2
}

void Init_Uart2()
{
         U2BRG=10;// set baudrate 56000BPS
  U2MODE =0x8000 ;//8位数据、无校验、一个停止位
                IEC1bits.U2RXIE = 1;
  IPC6bits.U2RXIP = 5;// UART1接收器中断优先级位
  IFS1bits.U2RXIF=0;
         IEC1bits.U2TXIE = 0;
         IPC6bits.U2TXIP = 6;
                U2STAbits.UTXISEL = 0;
                U2STAbits.UTXBRK  = 0;
                U2STAbits.UTXBF          = 0;
                U2STAbits.URXISEL = 0;
                U2STAbits.ADDEN          = 0;
                U2STAbits.UTXEN = 1;
}

/************************************************************
*         函数名称:UART2_Send()
*        串口2发送子函数
************************************************************/
void UART2_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2TXREG=data;
    while(IFS1bits.U2TXIF==0);
    IFS1bits.U2TXIF=0;
}

//--------------------------------------------------------------------------------------------------
// 函数名称: AD_write()
// 入口参数: commuCFG通讯寄存器控制字
// 出口参数: 无
// 函数功能: 写AD7715
//--------------------------------------------------------------------------------------------------
void AD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temp;
  CS_A=0;
  Nop();
  SPI2BUF=data;
  while(IFS1bits.SPI2IF==0);
  IFS1bits.SPI2IF=0;
  temp=SPI2BUF;
  CS_A=1;
  Nop();
}

uint read_from_ad7715()//读AD7715 二个字节
{
        uchar read_h,read_l;
  uint AD;
  while(DRDY);
        CS_A=0;
  Nop();
  SPI2BUF=0xff;
  while(IFS1bits.SPI2IF==0);
  IFS1bits.SPI2IF=0;
  read_h=SPI2BUF;
  Nop();
  SPI2BUF=0xff;
  while(IFS1bits.SPI2IF==0);
  IFS1bits.SPI2IF=0;
  read_l=SPI2BUF;
  AD=(read_h<<8)+read_l ;
  CS_A=1;
        return (AD);
}

int main(void)
{
  Power_Management();
  Init_PORT();
  Init_SPI2();
  Init_Uart2();
  AD_write(0x10); //设定寄存器,写模式  增益为1
  AD_write(0x6C);        //设置SetReg,单端,60hz 自校验方式 时钟2.4576MHz 输入不加缓冲
  while(1)
  {
    while(DRDY);  //等待AD7715提供可读的数据
    AD_write(0x38);
    Nop();
    result=read_from_ad7715();
    UART2_Send(result>>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