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GB风铃灯制作(含电路图+程序源码)

楼主(2018-04-22):
最近看到有人做了个全彩的风铃灯,于是便仿造了一个,送女朋友不错,效果杠杠的,废话不多说,上视频上图。制作方法在下面。
视频演示: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RGB风铃灯源程序如下:
/*********************************************************************************************
程序名:
编写人:   FHS
编写时间:  2018年1 月23 日
硬件支持:
接口说明:
修改日志:
  NO.1-
/*********************************************************************************************
说明: 27M内部RC

/*********************************************************************************************/
#include <STC15F2K60S2.h> //头文件

#define YY 201    //亮度对比值
unsigned  char LM[30][2];
xdata unsigned  char BL[30][2];
sbit led_1_R=P0^0;
sbit led_1_G=P0^1;
sbit led_1_B=P0^2;

sbit led_2_R=P0^3;
sbit led_2_G=P0^4;
sbit led_2_B=P0^5;

sbit led_3_R=P0^6;
sbit led_3_G=P0^7;
sbit led_3_B=P1^0;

sbit led_4_R=P1^1;
sbit led_4_G=P1^2;
sbit led_4_B=P1^3;

sbit led_5_R=P1^4;
sbit led_5_G=P1^5;
sbit led_5_B=P1^6;

sbit led_6_R=P1^7;
sbit led_6_G=P2^7;
sbit led_6_B=P2^6;

sbit led_7_R=P2^5;
sbit led_7_G=P2^4;
sbit led_7_B=P2^3;

sbit led_8_R=P2^2;
sbit led_8_G=P2^1;
sbit led_8_B=P2^0;

sbit led_9_R=P3^7;
sbit led_9_G=P3^6;
sbit led_9_B=P3^5;

sbit led_10_R=P3^4;
sbit led_10_G=P3^3;
sbit led_10_B=P3^2;
bit NO1_R,NO2_R,NO3_R,NO4_R,NO5_R,NO6_R,NO7_R,NO8_R,NO9_R,NO10_R;
bit NO1_G,NO2_G,NO3_G,NO4_G,NO5_G,NO6_G,NO7_G,NO8_G,NO9_G,NO10_G;
bit NO1_B,NO2_B,NO3_B,NO4_B,NO5_B,NO6_B,NO7_B,NO8_B,NO9_B,NO10_B;
/*********************************************************************************************
函数名:
调  用:DPN( , , , );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
备  注:
/**********************************************************************************************/
void DPN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                          //X为灯的位置,a为红色亮度,b为绿色亮度,c为蓝色亮度,
                    switch(x){
                          case   1  :
                           if(a!=0){NO1_R=1;       BL[0][0]=a;   BL[0][1]=YY-BL[0][0];        }
                           if(b!=0){NO1_G=1;              BL[1][0]=b;   BL[1][1]=YY-BL[1][0];        }
                           if(c!=0){NO1_B=1;           BL[2][0]=c;   BL[2][1]=YY-BL[2][0];        }
                              break;
                          case   2  :
                           if(a!=0){NO2_R=1;           BL[3][0]=a;   BL[3][1]=YY-BL[3][0];        }
                           if(b!=0){NO2_G=1;       BL[4][0]=b;   BL[4][1]=YY-BL[4][0];        }
                           if(c!=0){NO2_B=1;           BL[5][0]=c;   BL[5][1]=YY-BL[5][0];        }
                              break;
                          case   3  :
                           if(a!=0){NO3_R=1;           BL[6][0]=a;   BL[6][1]=YY-BL[6][0];        }
                           if(b!=0){NO3_G=1;       BL[7][0]=b;   BL[7][1]=YY-BL[7][0];        }
                           if(c!=0){NO3_B=1;           BL[8][0]=c;   BL[8][1]=YY-BL[8][0];        }
                              break;
                          case   4  :
                           if(a!=0){NO4_R=1;           BL[9][0]=a;   BL[9][1]=YY-BL[9][0];        }
                           if(b!=0){NO4_G=1;       BL[10][0]=b;   BL[10][1]=YY-BL[10][0];        }
                           if(c!=0){NO4_B=1;           BL[11][0]=c;   BL[11][1]=YY-BL[11][0];        }
                              break;
                          case   5  :
                           if(a!=0){NO5_R=1;           BL[12][0]=a;   BL[12][1]=YY-BL[12][0];        }
                           if(b!=0){NO5_G=1;       BL[13][0]=b;   BL[13][1]=YY-BL[13][0];        }
                           if(c!=0){NO5_B=1;           BL[14][0]=c;   BL[14][1]=YY-BL[14][0];        }
                              break;
                          case   6  :
                           if(a!=0){NO6_R=1;           BL[15][0]=a;   BL[15][1]=YY-BL[15][0];        }
                           if(b!=0){NO6_G=1;       BL[16][0]=b;   BL[16][1]=YY-BL[16][0];        }
                           if(c!=0){NO6_B=1;           BL[17][0]=c;   BL[17][1]=YY-BL[17][0];        }
                              break;
                          case   7  :
                           if(a!=0){NO7_R=1;           BL[18][0]=a;   BL[18][1]=YY-BL[18][0];        }
                           if(b!=0){NO7_G=1;       BL[19][0]=b;   BL[19][1]=YY-BL[19][0];        }
                           if(c!=0){NO7_B=1;           BL[20][0]=c;   BL[20][1]=YY-BL[20][0];        }
                              break;
                          case   8  :
                           if(a!=0){NO8_R=1;            BL[21][0]=a;   BL[21][1]=YY-BL[21][0];        }
                           if(b!=0){NO8_G=1;        BL[22][0]=b;   BL[22][1]=YY-BL[22][0];        }
                           if(c!=0){NO8_B=1;            BL[23][0]=c;   BL[23][1]=YY-BL[23][0];        }
                              break;
                          case   9  :
                           if(a!=0){NO9_R=1;                BL[24][0]=a;   BL[24][1]=YY-BL[24][0];        }
                           if(b!=0){NO9_G=1;        BL[25][0]=b;   BL[25][1]=YY-BL[25][0];        }
                           if(c!=0){NO9_B=1;            BL[26][0]=c;   BL[26][1]=YY-BL[26][0];        }
                              break;
                          case   10  :
                           if(a!=0){NO10_R=1;            BL[27][0]=a;   BL[27][1]=YY-BL[27][0];        }
                           if(b!=0){NO10_G=1;              BL[28][0]=b;   BL[28][1]=YY-BL[28][0];        }
                           if(c!=0){NO10_B=1;            BL[29][0]=c;   BL[29][1]=YY-BL[29][0];        }
                              break;
                                       }

}
/**********************************************************************************************/
/*********************************************************************************************
函数名:  清屏函数
调  用:  cls();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
备  注:
/**********************************************************************************************/
void cls (void){
          NO1_R=0;NO2_R=0;NO3_R=0;NO4_R=0;NO5_R=0;NO6_R=0;NO7_R=0;NO8_R=0;NO9_R=0;NO10_R=0;
      NO1_G=0;NO2_G=0;NO3_G=0;NO4_G=0;NO5_G=0;NO6_G=0;NO7_G=0;NO8_G=0;NO9_G=0;NO10_G=0;
      NO1_B=0;NO2_B=0;NO3_B=0;NO4_B=0;NO5_B=0;NO6_B=0;NO7_B=0;NO8_B=0;NO9_B=0;NO10_B=0;

}
/**********************************************************************************************/

/*********************************************************************************************
函数名:   初始化函数
调  用:   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
备  注:
/**********************************************************************************************/
void init (void){
      NO1_R=0;NO2_R=0;NO3_R=0;NO4_R=0;NO5_R=0;NO6_R=0;NO7_R=0;NO8_R=0;NO9_R=0;NO10_R=0;
      NO1_G=0;NO2_G=0;NO3_G=0;NO4_G=0;NO5_G=0;NO6_G=0;NO7_G=0;NO8_G=0;NO9_G=0;NO10_G=0;
      NO1_B=0;NO2_B=0;NO3_B=0;NO4_B=0;NO5_B=0;NO6_B=0;NO7_B=0;NO8_B=0;NO9_B=0;NO10_B=0;

}
/**********************************************************************************************/

/*********************************************************************************************
函数名: 显示驱动函数
调  用: drive ();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
备  注:
/**********************************************************************************************/
void drive (){
/**********************************第1个灯*************************************************/
                  if((LM[0][0]==BL[0][0])&&(LM[0][1]==0)){                                         //第1个灯红色
                           led_1_R=1;
                            LM[0][0]=0;
                            }
                 else if(LM[0][1]==0)LM[0][0]++;                                                 //互锁

                  if((LM[0][1]==(BL[0][1]))&&(LM[0][0]==0)){
                   if(NO1_R==1){
                            led_1_R=0;
                                 }

                            LM[0][1]=0;
                            }
                 else if(LM[0][0]==0)LM[0][1]++;                                                 //互锁


                  if((LM[1][0]==BL[1][0])&&(LM[1][1]==0)){                                         //第1个灯绿色
                           led_1_G=1;
                            LM[1][0]=0;
                            }
                 else if(LM[1][1]==0)LM[1][0]++;                                                 //互锁

                  if((LM[1][1]==BL[1][1])&&(LM[1][0]==0)){
                  if(NO1_G==1){
                           led_1_G=0;
                                           }
                            LM[1][1]=0;

                            }
                 else if(LM[1][0]==0)LM[1][1]++;                                                 //互锁


                  if((LM[2][0]==BL[2][0])&&(LM[2][1]==0)){                                         //第1个灯蓝色
                           led_1_B=1;
                            LM[2][0]=0;
                            }
                 else if(LM[2][1]==0)LM[2][0]++;                                                 //互锁

                  if((LM[2][1]==BL[2][1])&&(LM[2][0]==0)){
                    if(NO1_B==1){
                           led_1_B=0;
                                  }
                            LM[2][1]=0;
                            }
                 else if(LM[2][0]==0)LM[2][1]++;                                                 //互锁

/**********************************第2个灯*************************************************/
                  if((LM[3][0]==BL[3][0])&&(LM[3][1]==0)){                                         //第2个灯红色
                           led_2_R=1;
                            LM[3][0]=0;
                            }
                 else if(LM[3][1]==0)LM[3][0]++;                                                 //互锁

                  if((LM[3][1]==BL[3][1])&&(LM[3][0]==0)){
                   if(NO2_R==1){
                            led_2_R=0;
                                 }
                            LM[3][1]=0;
                            }
                 else if(LM[3][0]==0)LM[3][1]++;                                                 //互锁


                  if((LM[4][0]==BL[4][0])&&(LM[4][1]==0)){                                         //第2个灯绿色
                           led_2_G=1;
                            LM[4][0]=0;
                            }
                 else if(LM[4][1]==0)LM[4][0]++;                                                 //互锁

                  if((LM[4][1]==BL[4][1])&&(LM[4][0]==0)){
                   if(NO2_G==1){
                           led_2_G=0;
                                 }
                            LM[4][1]=0;
                            }
                 else if(LM[4][0]==0)LM[4][1]++;                                                 //互锁


                  if((LM[5][0]==BL[5][0])&&(LM[5][1]==0)){                                         //第2个灯蓝色
                           led_2_B=1;
                            LM[5][0]=0;
                            }
                 else if(LM[5][1]==0)LM[5][0]++;                                                 //互锁

                  if((LM[5][1]==BL[5][1])&&(LM[5][0]==0)){
                   if(NO2_B==1){
                           led_2_B=0;
                                 }
                            LM[5][1]=0;
                            }
                 else if(LM[5][0]==0)LM[5][1]++;                                                 //互锁

/**********************************第3个灯*************************************************/
                  if((LM[6][0]==BL[6][0])&&(LM[6][1]==0)){                                         //第3个灯红色
                           led_3_R=1;
                            LM[6][0]=0;
                            }
                 else if(LM[6][1]==0)LM[6][0]++;                                                 //互锁

                  if((LM[6][1]==BL[6][1])&&(LM[6][0]==0)){
                   if(NO3_R==1){
                            led_3_R=0;
                                 }
                            LM[6][1]=0;
                            }
                 else if(LM[6][0]==0)LM[6][1]++;                                                 //互锁


                  if((LM[7][0]==BL[7][0])&&(LM[7][1]==0)){                                         //第3个灯绿色
                           led_3_G=1;
                            LM[7][0]=0;
                            }
                 else if(LM[7][1]==0)LM[7][0]++;                                                 //互锁

                  if((LM[7][1]==BL[7][1])&&(LM[7][0]==0)){
                    if(NO3_G==1){
                           led_3_G=0;
                                  }
                            LM[7][1]=0;
                            }
                 else if(LM[7][0]==0)LM[7][1]++;                                                 //互锁


                  if((LM[8][0]==BL[8][0])&&(LM[8][1]==0)){                                         //第3个灯蓝色
                           led_3_B=1;
                            LM[8][0]=0;
                            }
                 else if(LM[8][1]==0)LM[8][0]++;                                                 //互锁

                  if((LM[8][1]==BL[8][1])&&(LM[8][0]==0)){
            if(NO3_B==1){
                           led_3_B=0;
                                  }
                            LM[8][1]=0;
                            }
                 else if(LM[8][0]==0)LM[8][1]++;                                                 //互锁

/**********************************第4个灯*************************************************/
                  if((LM[9][0]==BL[9][0])&&(LM[9][1]==0)){                                         //第4个灯红色
                           led_4_R=1;
                            LM[9][0]=0;
                            }
                 else if(LM[9][1]==0)LM[9][0]++;                                                 //互锁

                  if((LM[9][1]==BL[9][1])&&(LM[9][0]==0)){
                   if(NO4_R==1){
                            led_4_R=0;
                                 }
                            LM[9][1]=0;
                            }
                 else if(LM[9][0]==0)LM[9][1]++;                                                 //互锁


                  if((LM[10][0]==BL[10][0])&&(LM[10][1]==0)){                                         //第4个灯绿色
                           led_4_G=1;
                            LM[10][0]=0;
                            }
                 else if(LM[10][1]==0)LM[10][0]++;                                                 //互锁

                  if((LM[10][1]==BL[10][1])&&(LM[10][0]==0)){
                   if(NO4_G==1){
                           led_4_G=0;
                                 }
                            LM[10][1]=0;
                            }
                 else if(LM[10][0]==0)LM[10][1]++;                                                 //互锁


                  if((LM[11][0]==BL[11][0])&&(LM[11][1]==0)){                                         //第4个灯蓝色
                           led_4_B=1;
                            LM[11][0]=0;
                            }
                 else if(LM[11][1]==0)LM[11][0]++;                                                 //互锁

                  if((LM[11][1]==BL[11][1])&&(LM[11][0]==0)){
                  if(NO4_B==1){
                           led_4_B=0;
                                }
                            LM[11][1]=0;
                            }
                 else if(LM[11][0]==0)LM[11][1]++;                                                 //互锁

/**********************************第5个灯*************************************************/
                  if((LM[12][0]==BL[12][0])&&(LM[12][1]==0)){                                         //第5个灯红色
                           led_5_R=1;
                            LM[12][0]=0;
                            }
                 else if(LM[12][1]==0)LM[12][0]++;                                                 //互锁

                  if((LM[12][1]==BL[12][1])&&(LM[12][0]==0)){
                   if(NO5_R==1){
                            led_5_R=0;
                                 }
                            LM[12][1]=0;
                            }
                 else if(LM[12][0]==0)LM[12][1]++;                                                 //互锁


                  if((LM[13][0]==BL[13][0])&&(LM[13][1]==0)){                                         //第5个灯绿色
                           led_5_G=1;
                            LM[13][0]=0;
                            }
                 else if(LM[13][1]==0)LM[13][0]++;                                                 //互锁

                  if((LM[13][1]==BL[13][1])&&(LM[13][0]==0)){
                   if(NO5_G==1){
                           led_5_G=0;
                                 }
                            LM[13][1]=0;
                            }
                 else if(LM[13][0]==0)LM[13][1]++;                                                 //互锁


                  if((LM[14][0]==BL[14][0])&&(LM[14][1]==0)){                                         //第5个灯蓝色
                           led_5_B=1;
                            LM[14][0]=0;
                            }
                 else if(LM[14][1]==0)LM[14][0]++;                                                 //互锁

                  if((LM[14][1]==BL[14][1])&&(LM[14][0]==0)){
                   if(NO5_B==1){
                           led_5_B=0;
                                 }
                            LM[14][1]=0;
                            }
                 else if(LM[14][0]==0)LM[14][1]++;                                                 //互锁

/**********************************第6个灯*************************************************/
                  if((LM[15][0]==BL[15][0])&&(LM[15][1]==0)){                                         //第6个灯红色
                           led_6_R=1;
                            LM[15][0]=0;
                            }
                 else if(LM[15][1]==0)LM[15][0]++;                                                 //互锁

                  if((LM[15][1]==BL[15][1])&&(LM[15][0]==0)){
                   if(NO6_R==1){
                            led_6_R=0;
                                 }
                            LM[15][1]=0;
                            }
                 else if(LM[15][0]==0)LM[15][1]++;                                                 //互锁


                  if((LM[16][0]==BL[16][0])&&(LM[16][1]==0)){                                         //第6个灯绿色
                           led_6_G=1;
                            LM[16][0]=0;
                            }
                 else if(LM[16][1]==0)LM[16][0]++;                                                 //互锁

                  if((LM[16][1]==BL[16][1])&&(LM[16][0]==0)){
                   if(NO6_G==1){
                           led_6_G=0;
                                 }
                            LM[16][1]=0;
                            }
                 else if(LM[16][0]==0)LM[16][1]++;                                                 //互锁


                  if((LM[17][0]==BL[17][0])&&(LM[17][1]==0)){                                         //第6个灯蓝色
                           led_6_B=1;
                            LM[17][0]=0;
                            }
                 else if(LM[17][1]==0)LM[17][0]++;                                                 //互锁

                  if((LM[17][1]==BL[17][1])&&(LM[17][0]==0)){
                    if(NO6_B==1){
                           led_6_B=0;
                                  }
                            LM[17][1]=0;
                            }
                 else if(LM[17][0]==0)LM[17][1]++;                                                 //互锁

/**********************************第7个灯*************************************************/
                  if((LM[18][0]==BL[18][0])&&(LM[18][1]==0)){                                         //第7个灯红色
                           led_7_R=1;
                            LM[18][0]=0;
                            }
                 else if(LM[18][1]==0)LM[18][0]++;                                                 //互锁

                  if((LM[18][1]==BL[18][1])&&(LM[18][0]==0)){
                    if(NO7_R==1){
                            led_7_R=0;
                                  }
                            LM[18][1]=0;
                            }
                 else if(LM[18][0]==0)LM[18][1]++;                                                 //互锁


                  if((LM[19][0]==BL[19][0])&&(LM[19][1]==0)){                                         //第7个灯绿色
                           led_7_G=1;
                            LM[19][0]=0;
                            }
                 else if(LM[19][1]==0)LM[19][0]++;                                                 //互锁

                  if((LM[19][1]==BL[19][1])&&(LM[19][0]==0)){
                  if(NO7_G==1){
                           led_7_G=0;
                                }
                            LM[19][1]=0;
                            }
                 else if(LM[19][0]==0)LM[19][1]++;                                                 //互锁


                  if((LM[20][0]==BL[20][0])&&(LM[20][1]==0)){                                         //第7个灯蓝色
                           led_7_B=1;
                            LM[20][0]=0;
                            }
                 else if(LM[20][1]==0)LM[20][0]++;                                                 //互锁

                  if((LM[20][1]==BL[20][1])&&(LM[20][0]==0)){
                  if(NO7_B==1){
                           led_7_B=0;
                                }
                            LM[20][1]=0;
                            }
                 else if(LM[20][0]==0)LM[20][1]++;                                                 //互锁

/**********************************第8个灯*************************************************/
                  if((LM[21][0]==BL[21][0])&&(LM[21][1]==0)){                                         //第8个灯红色
                           led_8_R=1;
                            LM[21][0]=0;
                            }
                 else if(LM[21][1]==0)LM[21][0]++;                                                 //互锁

                  if((LM[21][1]==BL[21][1])&&(LM[21][0]==0)){
                   if(NO8_R==1){
                            led_8_R=0;
                                 }
                            LM[21][1]=0;
                            }
                 else if(LM[21][0]==0)LM[21][1]++;                                                 //互锁


                  if((LM[22][0]==BL[22][0])&&(LM[22][1]==0)){                                         //第8个灯绿色
                           led_8_G=1;
                            LM[22][0]=0;
                            }
                 else if(LM[22][1]==0)LM[22][0]++;                                                 //互锁

                  if((LM[22][1]==BL[22][1])&&(LM[22][0]==0)){
                    if(NO8_G==1){
                           led_8_G=0;
                                  }
                            LM[22][1]=0;
                            }
                 else if(LM[22][0]==0)LM[22][1]++;                                                 //互锁


                  if((LM[23][0]==BL[23][0])&&(LM[23][1]==0)){                                         //第8个灯蓝色
                           led_8_B=1;
                            LM[23][0]=0;
                            }
                 else if(LM[23][1]==0)LM[23][0]++;                                                 //互锁

                  if((LM[23][1]==BL[23][1])&&(LM[23][0]==0)){
                   if(NO8_B==1){
                           led_8_B=0;
                                 }
                            LM[23][1]=0;
                            }
                 else if(LM[23][0]==0)LM[23][1]++;                                                 //互锁

/**********************************第9个灯*************************************************/
                  if((LM[24][0]==BL[24][0])&&(LM[24][1]==0)){                                         //第9个灯红色
                           led_9_R=1;
                            LM[24][0]=0;
                            }
                 else if(LM[24][1]==0)LM[24][0]++;                                                 //互锁

                  if((LM[24][1]==BL[24][1])&&(LM[24][0]==0)){
                    if(NO9_R==1){
                            led_9_R=0;
                                  }
                            LM[24][1]=0;
                            }
                 else if(LM[24][0]==0)LM[24][1]++;                                                 //互锁


                  if((LM[25][0]==BL[25][0])&&(LM[25][1]==0)){                                         //第9个灯绿色
                           led_9_G=1;
                            LM[25][0]=0;
                            }
                 else if(LM[25][1]==0)LM[25][0]++;                                                 //互锁

                  if((LM[25][1]==BL[25][1])&&(LM[25][0]==0)){
                    if(NO9_G==1){
                           led_9_G=0;
                                  }
                            LM[25][1]=0;
                            }
                 else if(LM[25][0]==0)LM[25][1]++;                                                 //互锁


                  if((LM[26][0]==BL[26][0])&&(LM[26][1]==0)){                                         //第9个灯蓝色
                           led_9_B=1;
                            LM[26][0]=0;
                            }
                 else if(LM[26][1]==0)LM[26][0]++;                                                 //互锁

                  if((LM[26][1]==BL[26][1])&&(LM[26][0]==0)){
                   if(NO9_B==1){
                           led_9_B=0;
                                 }
                            LM[26][1]=0;
                            }
                 else if(LM[26][0]==0)LM[26][1]++;                                                 //互锁

/**********************************第10个灯*************************************************/
                  if((LM[27][0]==BL[27][0])&&(LM[27][1]==0)){                                         //第10个灯红色
                           led_10_R=1;
                            LM[27][0]=0;
                            }
                 else if(LM[27][1]==0)LM[27][0]++;                                                 //互锁

                  if((LM[27][1]==BL[27][1])&&(LM[27][0]==0)){
                     if(NO10_R==1){
                            led_10_R=0;
                                    }
                            LM[27][1]=0;
                            }
                 else if(LM[27][0]==0)LM[27][1]++;                                                 //互锁


                  if((LM[28][0]==BL[28][0])&&(LM[28][1]==0)){                                         //第10个灯绿色
                           led_10_G=1;
                            LM[28][0]=0;
                            }
                 else if(LM[28][1]==0)LM[28][0]++;                                                 //互锁

                  if((LM[28][1]==BL[28][1])&&(LM[28][0]==0)){
                   if(NO10_G==1){
                           led_10_G=0;
                                  }
                            LM[28][1]=0;
                            }
                 else if(LM[28][0]==0)LM[28][1]++;                                                 //互锁


                  if((LM[29][0]==BL[29][0])&&(LM[29][1]==0)){                                         //第10个灯蓝色
                           led_10_B=1;
                            LM[29][0]=0;
                            }
                 else if(LM[29][1]==0)LM[29][0]++;                                                 //互锁

                  if((LM[29][1]==BL[29][1])&&(LM[29][0]==0)){
                    if(NO10_B==1){
                           led_10_B=0;
                                   }
                            LM[29][1]=0;
                            }
                 else if(LM[29][0]==0)LM[29][1]++;                                                 //互锁

}
/**********************************************************************************************/
/*********************************************************************************************
函数名:定时/计数器初始化函数
调  用:T_C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设置SFR中T/C1和(或)T/C0相关参数
备  注:本函数控制T/C1和T/C0,不需要使用的部分可用//屏蔽
/**********************************************************************************************/
void T_C_init (void){

    AUXR |= 0X80;
          TMOD &= 0XF0;
          TL0 = 0xf2;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EA=1;
          ET0=1;
          TR0=1;

                    }
/**********************************************************************************************/
/*********************************************************************************************
函数名:定时/计数器1中断处理函数
调  用:[T/C0溢出后中断处理]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重新写入16位计数寄存器初始值,处理用户程序
备  注:必须允许中断并启动T/C本函数方可有效,重新写入初值需和T_C_init函数一致
/**********************************************************************************************/
void T_C1 (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切换寄存器组到3
                         drive ();
                         TL0 = 0xf2;                //
               TH0 = 0xFF;                //重装定时初值
}
/**********************************************************************************************/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_MS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xdat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5; i++);
        }
}
/*********************************************************************************************/
/*********************************************************************************************
函数名:主函数
调  用:无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程序开始处,无限循环
备  注:
/**********************************************************************************************/
void main (void){

         init();

         while(1){
     xdata unsigned  char x,y,z;
                 T_C_init();

     DPN(1,0,20,60);                           //两灯对穿
                 DPN(10,40,0,40);
                 DELAY_MS (200);
                 NO1_R=0;NO1_G=0;NO1_B=0;
                 NO10_R=0;NO10_G=0;NO10_B=0;
                 DPN(2,0,20,60);
                 DPN(9,40,0,40);
           DELAY_MS (200);
                 NO2_R=0;NO2_G=0;NO2_B=0;
                 NO9_R=0;NO9_G=0;NO9_B=0;
                 DPN(3,0,20,60);
                 DPN(8,40,0,40);
           DELAY_MS (200);
                 NO3_R=0;NO3_G=0;NO3_B=0;
                 NO8_R=0;NO8_G=0;NO8_B=0;
                 DPN(4,0,20,60);
                 DPN(7,40,0,40);
           DELAY_MS (200);
                 NO4_R=0;NO4_G=0;NO4_B=0;
                 NO7_R=0;NO7_G=0;NO7_B=0;
                 DPN(5,0,20,60);
                 DPN(6,40,0,40);
           DELAY_MS (200);
                 NO5_R=0;NO5_G=0;NO5_B=0;
                 NO6_R=0;NO6_G=0;NO6_B=0;
           z=3;
         while(z){
                for(x=20;x>0;x--){
                DPN(5,0,x,3*x);
                DPN(6,2*x,0,2*x);
                  DELAY_MS (50);
                         }
                for(x=0;x>20;x++){
                DPN(5,0,x,3*x);
                DPN(6,2*x,0,2*x);
                  DELAY_MS (50);
                         }
                z--;
                 }

                 DPN(6,0,20,60);
                 DPN(5,40,0,40);
                    DELAY_MS (200);
                 NO5_R=0;NO5_G=0;NO5_B=0;
                 NO6_R=0;NO6_G=0;NO6_B=0;
                 DPN(7,0,20,60);
                 DPN(4,40,0,40);
                    DELAY_MS (200);
                 NO4_R=0;NO4_G=0;NO4_B=0;
                 NO7_R=0;NO7_G=0;NO7_B=0;
                 DPN(8,0,20,60);
                 DPN(3,40,0,40);
                    DELAY_MS (200);
                  NO3_R=0;NO3_G=0;NO3_B=0;
                 NO8_R=0;NO8_G=0;NO8_B=0;
                 DPN(9,0,20,60);
                 DPN(2,40,0,40);
                    DELAY_MS (200);
                 NO2_R=0;NO2_G=0;NO2_B=0;
                 NO9_R=0;NO9_G=0;NO9_B=0;
                 DPN(10,0,20,60);
                 DPN(1,40,0,40);
                    DELAY_MS (200);
                 NO1_R=0;NO1_G=0;NO1_B=0;
                 NO10_R=0;NO10_G=0;NO10_B=0;
                 DELAY_MS (500);

                  DPN(1,60,0,0);                           //彩色单个流水灯                正向
                 DELAY_MS (90);
                 cls();
                 DPN(2,40,10,0);
                 DELAY_MS (90);
                 cls();
                 DPN(3,40,20,0);
                 DELAY_MS (90);
                 cls();
                 DPN(4,30,30,0);
                 DELAY_MS (90);
                 cls();
                 DPN(5,0,10,40);
                 DELAY_MS (90);
                 cls();
                 DPN(6,0,30,30);
                 DELAY_MS (90);
                 cls();
                 DPN(7,0,20,40);
                 DELAY_MS (90);
                 cls();
                 DPN(8,0,20,30);
                 DELAY_MS (90);
                 cls();
                 DPN(9,0,40,20);
                 DELAY_MS (90);
                 cls();
                 DPN(10,40,0,40);
                 DELAY_MS (90);
                 cls();

                  DPN(10,60,0,0);                           //彩色单个流水灯           反向
                 DELAY_MS (90);
                 cls();
                 DPN(9,40,10,0);
                 DELAY_MS (90);
                 cls();
                 DPN(8,40,20,0);
                 DELAY_MS (90);
                 cls();
                 DPN(7,30,30,0);
                 DELAY_MS (90);
                 cls();
                 DPN(6,0,10,40);
                 DELAY_MS (90);
                 cls();
                 DPN(5,0,30,30);
                 DELAY_MS (90);
                 cls();
                 DPN(4,0,20,40);
                 DELAY_MS (90);
                 cls();
                 DPN(3,0,20,30);
                 DELAY_MS (90);
                 cls();
                 DPN(2,0,40,20);
                 DELAY_MS (90);
                 cls();
                 DPN(1,40,0,40);
                 DELAY_MS (90);

                 cls();

                  DPN(1,60,0,0);                           //彩色流水灯 进度条型
                 DELAY_MS (150);
                 DPN(2,40,10,0);
                 DELAY_MS (150);
                 DPN(3,40,20,0);
                 DELAY_MS (150);
                 DPN(4,30,30,0);
                 DELAY_MS (150);
                 DPN(5,0,10,40);
                 DELAY_MS (150);
                 DPN(6,0,30,30);
                 DELAY_MS (150);
                 DPN(7,0,20,40);
                 DELAY_MS (150);
                 DPN(8,0,20,30);
                 DELAY_MS (150);
                 DPN(9,0,40,20);
                 DELAY_MS (150);
                 DPN(10,40,0,40);
                 DELAY_MS (150);
                 DELAY_MS (1000);


                  DPN(1,60,0,0);                           //彩色带
                 DPN(2,40,10,0);
                 DPN(3,40,20,0);
                 DPN(4,30,30,0);
                 DPN(5,0,10,40);
                 DPN(6,0,30,30);
                 DPN(7,0,20,40);
                 DPN(8,0,20,30);
                 DPN(9,0,40,20);
                 DPN(10,40,0,40);
                 DELAY_MS (1000);


                  NO1_R=0;                           //彩色流水灯 进度条型         收
                 DELAY_MS (150);
                 NO2_R=0;
                 NO2_G=0;
                 DELAY_MS (150);
                 NO3_R=0;
                 NO3_G=0;
                 DELAY_MS (150);
                 NO4_R=0;
                 NO4_G=0;;
                 DELAY_MS (150);
                 NO5_B=0;
                 NO5_G=0;
                 DELAY_MS (150);
                 NO6_B=0;
                 NO6_G=0;
                 DELAY_MS (150);
                 NO7_B=0;
                 NO7_G=0;
                 DELAY_MS (150);
                 NO8_B=0;
                 NO8_G=0;
                 DELAY_MS (150);
                 NO9_B=0;
                 NO9_G=0;
                 DELAY_MS (150);
                 NO10_B=0;
                 NO10_G=0;
                 DELAY_MS (150);

            cls();

     for(x=0;x<30;x++){
                  DPN(1,x,0,8);                             //进度条型   呼吸灯         过渡
                 DELAY_MS (10);
                 }
         for(x=0;x<30;x++){
                  DPN(2,x,0,8);
                 DELAY_MS (10);
                 }
        for(x=0;x<30;x++){
                  DPN(3,x,0,8);
                 DELAY_MS (10);
                 }
        for(x=0;x<30;x++){
                  DPN(4,x,0,8);
                 DELAY_MS (10);
                 }
        for(x=0;x<30;x++){
                  DPN(5,x,0,8);
                 DELAY_MS (10);
                 }
        for(x=0;x<30;x++){
                  DPN(6,x,0,8);
                 DELAY_MS (10);
                 }
        for(x=0;x<30;x++){
                  DPN(7,x,0,8);
                 DELAY_MS (10);
                 }
        for(x=0;x<30;x++){
                  DPN(8,x,0,8);
                 DELAY_MS (10);
                 }
        for(x=0;x<30;x++){
                  DPN(9,x,0,8);
                 DELAY_MS (10);
                 }
        for(x=0;x<30;x++){
                  DPN(10,x,0,8);
                 DELAY_MS (10);
                 }
                cls();
//////////////////////////////////////////////

                 x=50;
                 for(y=0;y<50;y++){
                 DPN(1,x,y,0);                           //  全彩过渡
                 DPN(2,x,y,0);
                 DPN(3,x,y,0);
                 DPN(4,x,y,0);
                 DPN(5,x,y,0);
                 DPN(6,x,y,0);
                 DPN(7,x,y,0);
                 DPN(8,x,y,0);
                 DPN(9,x,y,0);
                 DPN(10,x,y,0);
                 DELAY_MS (100);
                 x--;
                 }

                 for(z=0;z<50;z++){
                 DPN(1,0,y,z);                           //  全彩过渡
                 DPN(2,0,y,z);
                 DPN(3,0,y,z);
                 DPN(4,0,y,z);
                 DPN(5,0,y,z);
                 DPN(6,0,y,z);
                 DPN(7,0,y,z);
                 DPN(8,0,y,z);
                 DPN(9,0,y,z);
                 DPN(10,0,y,z);
                 DELAY_MS (100);
                 y--;
                 }

                 for(x=0;x<50;x++){
                 DPN(1,x,0,z);                           //  全彩过渡
                 DPN(2,x,0,z);
                 DPN(3,x,0,z);
                 DPN(4,x,0,z);
                 DPN(5,x,0,z);
                 DPN(6,x,0,z);
                 DPN(7,x,0,z);
                 DPN(8,x,0,z);
                 DPN(9,x,0,z);
                 DPN(10,x,0,z);
                 DELAY_MS (100);
             z--;
                 }


                 DELAY_MS (300);
                 cls();
                 DPN(1,10,0,100);                           //红蓝色带
                 DELAY_MS (150);
                 DPN(2,20,0,90);
                 DELAY_MS (150);
                 DPN(3,30,0,80);
                 DELAY_MS (150);
                 DPN(4,40,0,70);
                 DELAY_MS (150);
                 DPN(5,70,0,60);
                 DELAY_MS (150);
                 DPN(6,80,0,50);
                 DELAY_MS (150);
                 DPN(7,90,0,40);
                 DELAY_MS (150);
                 DPN(8,100,0,30);
                 DELAY_MS (150);
                 DPN(9,110,0,20);
                 DELAY_MS (150);
                 DPN(10,120,0,10);

                 DELAY_MS (1000);


                 DELAY_MS (300);
                 NO1_R=0;
                 NO1_B=0;
                 DPN(1,0,10,100);                           //蓝绿色带
                 DELAY_MS (150);
                 NO2_R=0;
                 NO2_B=0;
                 DPN(2,0,20,90);
                 DELAY_MS (150);
                 NO3_R=0;
                 NO3_B=0;
                 DPN(3,0,30,80);
                 DELAY_MS (150);
                 NO4_R=0;
                 NO4_B=0;
                 DPN(4,0,40,70);
                 DELAY_MS (150);
                 NO5_R=0;
                 NO5_B=0;
                 DPN(5,0,70,60);
                 DELAY_MS (150);
                 NO6_R=0;
                 NO6_B=0;
                 DPN(6,0,80,50);
                 DELAY_MS (150);
                 NO7_R=0;
                 NO7_B=0;
                 DPN(7,0,90,40);
                 DELAY_MS (150);
                 NO8_R=0;
                 NO8_B=0;
                 DPN(8,0,100,30);
                 DELAY_MS (150);
                 NO9_R=0;
                 NO9_B=0;
                 DPN(9,0,110,20);
                 DELAY_MS (150);
                 NO10_R=0;
                 NO10_B=0;
                 DPN(10,0,120,10);

                 DELAY_MS (1000);


                  NO1_G=0;
                 NO1_B=0;
         DPN(1,40,0,30);                           //紫色过渡
                   DELAY_MS (100);
                 NO2_G=0;
                 NO2_B=0;
                 DPN(2,40,0,30);
                   DELAY_MS (100);
                 NO3_G=0;
                 NO3_B=0;
                 DPN(3,40,0,30);
                   DELAY_MS (100);
                 NO4_G=0;
                 NO4_B=0;
                 DPN(4,40,0,30);
                   DELAY_MS (100);
                 NO5_G=0;
                 NO5_B=0;
                 DPN(5,40,0,30);
                   DELAY_MS (100);
                 NO6_G=0;
                 NO6_B=0;
                 DPN(6,40,0,30);
                   DELAY_MS (100);
                 NO7_G=0;
                 NO7_B=0;
                 DPN(7,40,0,30);
                   DELAY_MS (100);
                 NO8_G=0;
                 NO8_B=0;
                 DPN(8,40,0,30);
                   DELAY_MS (100);
                 NO9_G=0;
                 NO9_B=0;
                 DPN(9,40,0,30);
                   DELAY_MS (100);
                 NO10_G=0;
                 NO10_B=0;
                 DPN(10,40,0,30);
                   DELAY_MS (100);
                 DELAY_MS (1000);
                 cls();


         DPN(1,40,0,30);                           //紫色
                 DPN(2,40,0,30);
                 DPN(3,40,0,30);
                 DPN(4,40,0,30);
                 DPN(5,40,0,30);
                 DPN(6,40,0,30);
                 DPN(7,40,0,30);
                 DPN(8,40,0,30);
                 DPN(9,40,0,30);
                 DPN(10,40,0,30);
                 DELAY_MS (1000);
                 cls();


         DPN(1,0,30,180);                                         //带尾巴流水灯,蓝
                 DELAY_MS (100);
                 cls();
                 DPN(1,0,30,160);
                 DPN(2,0,3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1,0,30,120);
                 DPN(2,0,30,160);
                 DPN(3,0,3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1,0,30,80);
                 DPN(2,0,30,120);
                 DPN(3,0,30,160);
                 DPN(4,0,3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1,0,30,40);
                 DPN(2,0,30,80);
                 DPN(3,0,30,120);
                 DPN(4,0,30,160);
                 DPN(5,0,3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2,0,30,40);
                 DPN(3,0,30,80);
                 DPN(4,0,30,120);
                 DPN(5,0,30,160);
                 DPN(6,0,3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3,0,30,40);
                 DPN(4,0,30,80);
                 DPN(5,0,30,120);
                 DPN(6,0,30,160);
                 DPN(7,0,3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4,0,30,40);
                 DPN(5,0,30,80);
                 DPN(6,0,30,120);
                 DPN(7,0,30,160);
                 DPN(8,0,3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5,0,30,40);
                 DPN(6,0,30,80);
                 DPN(7,0,30,120);
                 DPN(8,0,30,160);
                 DPN(9,0,3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6,0,30,40);
                 DPN(7,0,30,80);
                 DPN(8,0,30,120);
                 DPN(9,0,30,160);
                 DPN(10,0,3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7,0,30,40);
                 DPN(8,0,30,80);
                 DPN(9,0,30,120);
                 DPN(10,0,30,160);
                 DELAY_MS (100);
                 cls();
                 DPN(8,0,30,40);
                 DPN(9,0,30,80);
                 DPN(10,0,30,120);
                 DELAY_MS (100);
                 cls();
                 DPN(9,0,30,40);
                 DPN(10,0,30,80);
             DELAY_MS (100);
                 cls();
                 DPN(10,0,30,40);
             DELAY_MS (100);
                 cls();
                 DELAY_MS (100);
////////////////////////////////
                 DPN(10,0,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10,0,0,160);
                 DPN(9,0,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10,0,0,120);
                 DPN(9,0,0,160);
                 DPN(8,0,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10,0,0,80);
                 DPN(9,0,0,120);
                 DPN(8,0,0,160);
                 DPN(7,0,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10,0,0,40);
                 DPN(9,0,0,80);
                 DPN(8,0,0,120);
                 DPN(7,0,0,160);
                 DPN(6,0,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9,0,0,40);
                 DPN(8,0,0,80);
                 DPN(7,0,0,120);
                 DPN(6,0,0,160);
                 DPN(5,0,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8,0,0,40);
                 DPN(7,0,0,80);
                 DPN(6,0,0,120);
                 DPN(5,0,0,160);
                 DPN(4,0,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7,0,0,40);
                 DPN(6,0,0,80);
                 DPN(5,0,0,120);
                 DPN(4,0,0,160);
                 DPN(3,0,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6,0,0,40);
                 DPN(5,0,0,80);
                 DPN(4,0,0,120);
                 DPN(3,0,0,160);
                 DPN(2,0,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5,0,0,40);
                 DPN(4,0,0,80);
                 DPN(3,0,0,120);
                 DPN(2,0,0,160);
                 DPN(1,0,0,180);
                 DELAY_MS (100);
                 cls();
                 DPN(4,0,0,40);
                 DPN(3,0,0,80);
                 DPN(2,0,0,120);
                 DPN(1,0,0,160);
                 DELAY_MS (100);
                 cls();
                 DPN(3,0,0,40);
                 DPN(2,0,0,80);
                 DPN(1,0,0,120);
                 DELAY_MS (100);
                 cls();
                 DPN(2,0,0,40);
                 DPN(1,0,0,80);
             DELAY_MS (100);
                 cls();
                 DPN(1,0,0,40);
             DELAY_MS (100);
                 cls();
                 DELAY_MS (100);
                 
                 DPN(5,50,0,6);
                 DPN(6,50,0,6);                                         //带尾巴流水灯        从中间到两边 红色
                 DELAY_MS (100);
                 cls();
                 DPN(5,40,0,5);
                 DPN(6,40,0,5);
                 DPN(4,50,0,6);
                 DPN(7,50,0,6);
                 DELAY_MS (100);
                 cls();
                 DPN(5,30,0,4);
                 DPN(6,30,0,4);
                 DPN(7,40,0,5);
                 DPN(4,40,0,5);
                 DPN(3,50,0,6);
                 DPN(8,50,0,6);
                 DELAY_MS (100);
                 cls();
                 DPN(5,20,0,3);
                 DPN(6,20,0,3);
                 DPN(4,30,0,4);
                 DPN(7,30,0,4);
                 DPN(3,40,0,5);
                 DPN(8,40,0,5);
                 DPN(9,50,0,6);
                 DPN(2,50,0,6);
                 DELAY_MS (100);
                 cls();
                 DPN(7,20,0,3);
                 DPN(4,20,0,3);
                 DPN(3,30,0,4);
                 DPN(8,30,0,4);
                 DPN(2,40,0,5);
                 DPN(9,40,0,5);
                 DPN(1,50,0,6);
                 DPN(10,50,0,6);
                 DELAY_MS (100);
                 cls();
                 DPN(7,10,0,2);
                 DPN(4,10,0,2);
                 DPN(3,20,0,3);
                 DPN(8,20,0,3);
                 DPN(2,30,0,4);
                 DPN(9,30,0,4);
                 DPN(1,40,0,5);
                 DPN(10,40,0,5);
                 DELAY_MS (100);
                 cls();
                 DPN(3,10,0,2);
                 DPN(8,10,0,2);
                 DPN(2,20,0,3);
                 DPN(9,20,0,3);
                 DPN(1,30,0,4);
                 DPN(10,30,0,4);
                 DELAY_MS (100);
                 cls();
                 DPN(2,10,0,2);
                 DPN(9,10,0,2);
                 DPN(1,20,0,3);
                 DPN(10,20,0,3);
                 DELAY_MS (100);
                 cls();
                 DPN(1,10,0,2);
                 DPN(10,10,0,2);
                 DELAY_MS (100);
                 cls();

                 DPN(1,50,0,6);
                 DPN(10,50,0,6);                                         //带尾巴流水灯        从两边到中间 红色
                 DELAY_MS (100);
                 cls();
                 DPN(1,40,0,5);
                 DPN(10,40,0,5);
                 DPN(2,50,0,6);
                 DPN(9,50,0,6);
                 DELAY_MS (100);
                 cls();
                 DPN(1,30,0,4);
                 DPN(10,30,0,4);
                 DPN(2,40,0,5);
                 DPN(9,40,0,5);
                 DPN(3,50,0,6);
                 DPN(8,50,0,6);
                 DELAY_MS (100);
                 cls();
                 DPN(1,20,0,3);
                 DPN(10,20,0,3);
                 DPN(9,30,0,4);
                 DPN(2,30,0,4);
                 DPN(8,40,0,5);
                 DPN(3,40,0,5);
                 DPN(4,50,0,6);
                 DPN(7,50,0,6);
                 DELAY_MS (100);
                 cls();
                 DPN(9,20,0,3);
                 DPN(2,20,0,3);
                 DPN(3,30,0,4);
                 DPN(8,30,0,4);
                 DPN(7,40,0,5);
                 DPN(4,40,0,5);
                 DPN(6,50,0,6);
                 DPN(5,50,0,6);
                 DELAY_MS (100);
                 cls();
                 DPN(2,10,0,2);
                 DPN(9,10,0,2);
                 DPN(3,20,0,3);
                 DPN(8,20,0,3);
                 DPN(7,30,0,4);
                 DPN(4,30,0,4);
                 DPN(6,40,0,5);
                 DPN(5,40,0,5);
                 DELAY_MS (100);
                 cls();
                 DPN(3,10,0,2);
                 DPN(8,10,0,2);
                 DPN(7,20,0,3);
                 DPN(4,20,0,3);
                 DPN(6,30,0,4);
                 DPN(5,30,0,4);
                 DELAY_MS (100);
                 cls();
                 DPN(7,10,0,2);
                 DPN(4,10,0,2);
                 DPN(6,20,0,3);
                 DPN(5,20,0,3);
                 DELAY_MS (100);
                 cls();
                 DPN(6,10,0,2);
                 DPN(5,10,0,2);
                 DELAY_MS (100);
                 cls();


                 DPN(5,50,0,40);
                 DPN(6,50,0,40);                                         //带尾巴流水灯        从中间到两边 粉色
                 DELAY_MS (100);
                 cls();
                 DPN(5,40,0,30);
                 DPN(6,40,0,30);
                 DPN(4,50,0,40);
                 DPN(7,50,0,40);
                 DELAY_MS (100);
                 cls();
                 DPN(5,30,0,20);
                 DPN(6,30,0,20);
                 DPN(7,40,0,30);
                 DPN(4,40,0,30);
                 DPN(3,50,0,40);
                 DPN(8,50,0,40);
                 DELAY_MS (100);
                 cls();
                 DPN(5,20,0,10);
                 DPN(6,20,0,10);
                 DPN(4,30,0,20);
                 DPN(7,30,0,20);
                 DPN(3,40,0,30);
                 DPN(8,40,0,30);
                 DPN(9,50,0,40);
                 DPN(2,50,0,40);
                 DELAY_MS (100);
                 cls();
                 DPN(7,20,0,10);
                 DPN(4,20,0,10);
                 DPN(3,30,0,20);
                 DPN(8,30,0,20);
                 DPN(2,40,0,30);
                 DPN(9,40,0,30);
                 DPN(1,50,0,40);
                 DPN(10,50,0,40);
                 DELAY_MS (100);
                 cls();
                 DPN(7,10,0,5);
                 DPN(4,10,0,5);
                 DPN(3,20,0,10);
                 DPN(8,20,0,10);
                 DPN(2,30,0,20);
                 DPN(9,30,0,20);
                 DPN(1,40,0,30);
                 DPN(10,40,0,30);
                 DELAY_MS (100);
                 cls();
                 DPN(3,10,0,5);
                 DPN(8,10,0,5);
                 DPN(2,20,0,10);
                 DPN(9,20,0,10);
                 DPN(1,30,0,20);
                 DPN(10,30,0,20);
                 DELAY_MS (100);
                 cls();
                 DPN(2,10,0,5);
                 DPN(9,10,0,5);
                 DPN(1,20,0,10);
                 DPN(10,20,0,10);
                 DELAY_MS (100);
                 cls();
                 DPN(1,10,0,5);
                 DPN(10,10,0,5);
                 DELAY_MS (100);
                 cls();

                 DPN(1,50,0,40);
                 DPN(10,50,0,40);                                         //带尾巴流水灯        从两边到中间 粉色
                 DELAY_MS (100);
                 cls();
                 DPN(1,40,0,30);
                 DPN(10,40,0,30);
                 DPN(2,50,0,40);
                 DPN(9,50,0,40);
                 DELAY_MS (100);
                 cls();
                 DPN(1,30,0,20);
                 DPN(10,30,0,20);
                 DPN(2,40,0,30);
                 DPN(9,40,0,30);
                 DPN(3,50,0,40);
                 DPN(8,50,0,40);
                 DELAY_MS (100);
                 cls();
                 DPN(1,20,0,10);
                 DPN(10,20,0,10);
                 DPN(9,30,0,20);
                 DPN(2,30,0,20);
                 DPN(8,40,0,30);
                 DPN(3,40,0,30);
                 DPN(4,50,0,40);
                 DPN(7,50,0,40);
                 DELAY_MS (100);
                 cls();
                 DPN(9,20,0,10);
                 DPN(2,20,0,10);
                 DPN(3,30,0,20);
                 DPN(8,30,0,20);
                 DPN(7,40,0,30);
                 DPN(4,40,0,30);
                 DPN(6,50,0,40);
                 DPN(5,50,0,40);
                 DELAY_MS (100);
                 cls();
                 DPN(2,10,0,5);
                 DPN(9,10,0,5);
                 DPN(3,20,0,10);
                 DPN(8,20,0,10);
                 DPN(7,30,0,20);
                 DPN(4,30,0,20);
                 DPN(6,40,0,30);
                 DPN(5,40,0,30);
                 DELAY_MS (100);
                 cls();
                 DPN(3,10,0,5);
                 DPN(8,10,0,5);
                 DPN(7,20,0,10);
                 DPN(4,20,0,10);
                 DPN(6,30,0,20);
                 DPN(5,30,0,20);
                 DELAY_MS (100);
                 cls();
                 DPN(7,10,0,5);
                 DPN(4,10,0,5);
                 DPN(6,20,0,10);
                 DPN(5,20,0,10);
                 DELAY_MS (100);
                 cls();
                 DPN(6,10,0,5);
                 DPN(5,10,0,5);
                 DELAY_MS (100);
                 cls();



                 DPN(5,50,40,0);
                 DPN(6,50,40,0);                                         //带尾巴流水灯        从中间到两边 橙色
                 DELAY_MS (100);
                 cls();
                 DPN(5,40,30,0);
                 DPN(6,40,30,0);
                 DPN(4,50,40,0);
                 DPN(7,50,40,0);
                 DELAY_MS (100);
                 cls();
                 DPN(5,30,20,0);
                 DPN(6,30,20,0);
                 DPN(7,40,30,0);
                 DPN(4,40,30,0);
                 DPN(3,50,40,0);
                 DPN(8,50,40,0);
                 DELAY_MS (100);
                 cls();
                 DPN(5,20,10,0);
                 DPN(6,20,10,0);
                 DPN(4,30,20,0);
                 DPN(7,30,20,0);
                 DPN(3,40,30,0);
                 DPN(8,40,30,0);
                 DPN(9,50,40,0);
                 DPN(2,50,40,0);
                 DELAY_MS (100);
                 cls();
                 DPN(7,20,10,0);
                 DPN(4,20,10,0);
                 DPN(3,30,20,0);
                 DPN(8,30,20,0);
                 DPN(2,40,30,0);
                 DPN(9,40,30,0);
                 DPN(1,50,40,0);
                 DPN(10,50,40,0);
                 DELAY_MS (100);
                 cls();
                 DPN(7,10,5,0);
                 DPN(4,10,5,0);
                 DPN(3,20,10,0);
                 DPN(8,20,10,0);
                 DPN(2,30,20,0);
                 DPN(9,30,20,0);
                 DPN(1,40,30,0);
                 DPN(10,40,30,0);
                 DELAY_MS (100);
                 cls();
                 DPN(3,10,5,0);
                 DPN(8,10,5,0);
                 DPN(2,20,10,0);
                 DPN(9,20,10,0);
                 DPN(1,30,20,0);
                 DPN(10,30,20,0);
                 DELAY_MS (100);
                 cls();
                 DPN(2,10,5,0);
                 DPN(9,10,5,0);
                 DPN(1,20,10,0);
                 DPN(10,20,10,0);
                 DELAY_MS (100);
                 cls();
                 DPN(1,10,5,0);
                 DPN(10,10,5,0);
                 DELAY_MS (100);
                 cls();

                 DPN(1,50,40,0);
                 DPN(10,50,40,0);                                         //带尾巴流水灯        从两边到中间 橙色
                 DELAY_MS (100);
                 cls();
                 DPN(1,40,30,0);
                 DPN(10,40,30,0);
                 DPN(2,50,40,0);
                 DPN(9,50,40,0);
                 DELAY_MS (100);
                 cls();
                 DPN(1,30,20,0);
                 DPN(10,30,20,0);
                 DPN(2,40,30,0);
                 DPN(9,40,30,0);
                 DPN(3,50,40,0);
                 DPN(8,50,40,0);
                 DELAY_MS (100);
                 cls();
                 DPN(1,20,10,0);
……………………

楼主:
连接线我是用耳机内的芯线做的

网友A:
这个技能可以说是很棒了

网友B(2019-10-14):
真棒真棒

网友C(2021-02-07):
好东西,有礼物啦

网友C:
电源用5v吗

网友D(2021-11-15):
这就是工科生的浪漫吗,爱了爱了

网友E(2022-03-10):
历害,很有创意,材料也很用心

网友F:
挺浪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