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设计红绿灯实验 求帮助

楼主(2018-04-22):
为什么我设计的和老师的一模一样,但是老师的可以正常运行,我的却不可以。已经弄了好几天了,实在是检查不出哪里出错,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真的很困惑!非常感谢!

网友A(2018-06-05):
是不是板子错了

网友B(2018-11-24):
题目五:智能交通灯控制系统设计 功能:1、东西方向为红灯时,南北方向为绿灯;东西方向为绿灯时,南北方向为红灯 2、每个方向的通车时间为18S 3、当倒计时至7S时,灯开始闪烁; 4、外部有一个按键可以控制交通灯进入特殊状态12S,及12S灯全亮的状态,12S后恢复正常运行,这个怎么写

网友C:
实例30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30
缩短亮灯时间,是为了仿真演示,便于观看,否则,你等得不耐烦了,实际应用时,可可修改延长。

实例29  模拟交通灯 实例29 模拟交通灯.rar (35.12 KB, 下载次数: 3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题目五:智能交通灯控制系统设计 功能:1、东西方向为红灯时,南北方向为绿灯;东西方向为绿灯时,南北方 ...

功能123直接编写     功能4用外部中断

网友E:
你有两个U6:A器件,号重了,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F(2022-12-29):
貌似是有两个元件号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