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接收51单片机串口指令无反馈求助

楼主(2018-04-22):
51单片机用的是普中开发板,晶振11.0592MHz,波特率设置9600
ESP8266RX,TX分别反接单片机TX,RX端

上电后,串口助手显示正常,发送指令时芯片蓝灯闪烁 ,但ESP8266无反馈ok或者别的信息  TCP调试助手也无法连接热点

代码如下,求助各位大神!!!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i;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sbit D1=P1^0;
sbit D2=P1^1;
sbit k1=P2^1;//加按键
sbit k2=P2^2;//减按键
sbit k3=P2^0;//设置按键
uint th=360;//设定 高温
uint tl=350;//设定 低温
uint ta;//实际温度
uchar code t0[]="WD=  .          ";
uchar code t1[]="TH=  .  TL=  .  ";
uchar code wendu[]="0123456789";        //利用一个温度表解决温度显示乱码
sbit DQ=P3^7;//定义DS18B20总线IO
uchar position;//设置的位置
uchar table1[]="lowtemp ";
uchar table2[]="hightemp";
uchar table3[]="smoke   ";
uchar table4[]="gas     ";
uchar table5[]="help me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1;x--)
                for(y=z;y>1;y--);

}

void ms_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us_delay(uchar t)
{
        while(t--);
}

//LCD1602液晶写命令子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P0=com;
        delay(5);
        E=1;
        delay(5);
        E=0;
}
//LCD1602液晶写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P0=date;
        delay(5);
        E=1;
        delay(5);
        E=0;
}
//LCD1602液晶初始化子函数
void LCD1602_init()
{
        E=0;
        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e(t0[i]);
                delay(0);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6;i++)
        {
                write_date(t1[i]);
                delay(0);
        }
}
//延时子函数
void tmpDelay(int num)
{
        while(num--);
}
//DS18B20温度传感器初始化子函数
void DS18B20_init()
{
        uchar x=0;
        DQ=1;    //DQ复位
        tmpDelay(8);  //稍做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tmp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1;    //拉高总线
        tmp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tmpDelay(20);
}
//DS18B20温度传感器读一个字节子函数
uchar ReadOneChar()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8;i>0;i--)
        {
                DQ=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tmpDelay(4);
        }
        return(dat);
}
//DS18B20温度传感器写一个字节子函数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tmpDelay(5);
                DQ=1;
                dat>>=1;
        }
}
//读取温度子函数
uint Readtemp()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t=0;
        float tt=0;
        DS18B20_init();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S18B20_init();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连续读两个字节数据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t*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tt*10+0.5; //放大十倍,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t);
}
//LCD1602液晶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
{
           uint shi,ge,xiaoshu;            //这里的num,shi,ge,xiaoshu 必须用unsigned int无符号整数来表示,用unshigned char  字符型则显示错误
        shi=th/100;                  //显示 最高温度 Th
        ge=th/10%10;
        xiaoshu=th%10;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date(wendu[shi]);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e(wendu[ge]);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wendu[xiaoshu]);
        shi=tl/100;          //显示 最低文帝 Tl
        ge=tl/10%10;
        xiaoshu=tl%10;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wendu[shi]);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date(wendu[g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wendu[xiaoshu]);
}

void Uart_Init()                                //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STC89C52、STC89C51、AT89C51等均可)
{
    TMOD = 0x21;
    SCON = 0x50;                                 //设置串行方式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总中断打开
    ES = 1;                                                //开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
名称:串口发送函数  功能:MCU向无线WIFI模块ESP8266发送数据
********************************************************************/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value;                                 //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允许串口中断
        TH0=0;
        TL0=0;
}

/********************************************************************
名称:WIFI模块设置函数  作用: 启动模块,以便可以实现无线接入和控制
********************************************************************/

void ESP8266_Set(u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r');                         //回车
        us_delay(5);
        Send_Uart('\n');                           //换行
}

//报警子函数
void temp_check()
{
        uint shi,ge,xiaoshu;            //这里的num,shi,ge,xiaoshu 必须用unsigned int无符号整数来表示,用unshigned char  字符型则显示错误
        ta=Readtemp();
        if(ta>th)
        {
                D1=1;
                D2=0;
                            ESP8266_Set("AT+CIPSEND=0,10");           ////发送字符长度
                        ms_delay(100);
                        ESP8266_Set(table2);                          //发送数组
                        ms_delay(100);
        }
        else if(ta<tl)
        {
                D1=0;
                D2=1;
                                ESP8266_Set("AT+CIPSEND=0,10");           ////发送字符长度
                        ms_delay(100);
                        ESP8266_Set(table1);                          //发送数组
                        ms_delay(100);
        }
        else
        {
                D1=0;
                D2=0;
        }
        shi=ta/100;         //显示 实际温度
        ge=ta/10%10;
        xiaoshu=ta%10;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e(wendu[shi]);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e(wendu[ge]);
        write_com(0x80+6);
        write_date(wendu[xiaoshu]);
}
//按键扫描子函数
void key()
{
        if(k3==0)                 //set 按键 按下
        {
                delay(1);
                if(k3==0)
                {                                                        //设置位置设定
                        position++;
                        if(position>2)
                                position=0;
                        if(position==0)                  // 无设置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
                        if(position==1)                //设置TH 在th后显示< 标识当前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
                        if(position==2)          //设置Tl   在tl后显示< 标识当前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while(k3==0);
                }
        }
        if(k1==0)
        {
                delay(1);
                if(k1==0)
                {
                        if(position==1)
                        {
                                th+=5;
                                if(th>1000)
                                        th=990;
                        }
                        if(position==2)
                        {
                                tl+=5;                          //tl>th时  是个错误,这里避免此情况发生
                                if(tl>=th)
                                        tl=th-5;
                        }
                        display();
                }
                while(k1==0);
        }
        if(k2==0)
        {
                delay(1);
                if(k2==0)
                {
                        if(position==1)
                        {
                                th-=5;                         //th<tl时  是个错误,这里避免此情况发生
                                if(th<=tl)
                                        th=tl+5;
                        }
                        if(position==2)
                        {
                                if(tl<10)
                                        tl=10;
                                else
                                        tl-=5;
                        }
                        display();
                }
                while(k2==0);
        }
}

/************按键模块****************/
void delaykey(uint x)  //延时函数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sbit ledrq=P1^2;  //定义LED灯为RD0
sbit keyrq=P3^5;  //定义INT0为RB0(按键)
sbit ledone=P1^3;  //定义LED灯为RD0
sbit keyone=P3^6;  //定义INT0为RB0(按键)
sbit ledyw=P1^4;  //定义LED灯为RD0
sbit keyyw=P3^7;  //定义INT0为RB0(按键)
void keywarn()
{
static bit temp1,temp2,temp3; //定义一个静态的位变量,注意得放在第一行,否则会提示一堆的错误
temp1=ledrq;   //把RD0 LED灯的当前状态赋给变量temp
temp2=ledone;
temp3=ledyw;
if(keyrq==0)  //判断按键是否有被按下,有则为0
  {
  delaykey(10); //去抖
  if(keyrq==0) //去抖完得再判断一次
   {
   temp1=!temp1;  //每按一次,位变量temp取反一次
   while(!keyrq)  //松手检测,按下时为0取反为1,一直循环直至松手为1取反后为0退出循环
   ledrq=temp1;  //把取反后的temp值赋给RD0即LED灯
   ESP8266_Set("AT+CIPSEND=0,10");           ////发送字符长度
   ms_delay(100);
   ESP8266_Set(table4);                          //发送数组
   ms_delay(100);
   }
  }
if(keyone==0)  //判断按键是否有被按下,有则为0
  {
  delaykey(10); //去抖
  if(keyone==0) //去抖完得再判断一次
   {
   temp2=!temp2;  //每按一次,位变量temp取反一次
   while(!keyone)  //松手检测,按下时为0取反为1,一直循环直至松手为1取反后为0退出循环
   ledone=temp2;  //把取反后的temp值赋给RD0即LED灯
   ESP8266_Set("AT+CIPSEND=0,10");           ////发送字符长度
   ms_delay(100);
   ESP8266_Set(table5);                          //发送数组
   ms_delay(100);
   }
  }
  if(keyyw==0)  //判断按键是否有被按下,有则为0
  {
  delaykey(10); //去抖
  if(keyyw==0) //去抖完得再判断一次
   {
   temp3=!temp3;  //每按一次,位变量temp取反一次
   while(!keyyw)  //松手检测,按下时为0取反为1,一直循环直至松手为1取反后为0退出循环
   ledyw=temp3;  //把取反后的temp值赋给RD0即LED灯
   ESP8266_Set("AT+CIPSEND=0,10");           ////发送字符长度
   ms_delay(100);
   ESP8266_Set(table3);                          //发送数组
   ms_delay(100);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i;
        LCD1602_init();
        display();

        Uart_Init();                                                                                        //波特率发生器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WMODE=2");                                                         //设置路由器模式1 station,模式2 AP,模式3 station+AP混合模式   设置前wifi的波特率设置成9600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RST");                                                                         //重新启动wifi模块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WSAP=\"HELLO\",\"wodemima\",11,4");          //AT+CWSAP="wifi_yuan","123456789",11,4  设置模块SSID:WIFI, PWD:密码 及安全类型加密模式(WPA2-PSK)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IPMUX=1");                                                                //允许接入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IPSERVER=1,8080");                                          //启动TCP/IP 实现基于网络//控制         ESP8266_Set("AT+CIPSERVER=1,5000");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IPSTO=0");                                                         //永远不超时
            ms_delay(500);

        while(1)
        {
                delay(1);
                                keywarn();
                if((++i)>500) //500ms 检测一次温度
                {

                                                 temp_check();
                         i=0;
                }
                key();

        }
}

网友A:
你这是什么项目?有原理图吗?

网友A:
/****************************************************
名称:ESP8266发送数据函数
功能:用于与wifi模块相连的终端发送数据
*****************************************************/
void ESP8266_Sent(u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ESP8266_Set("AT+CIPSEND=0,4");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n');   //换行
      ms_delay(10);
}

网友B(2022-08-22):
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串口助手可以,单片机就不行

网友B:
ESP8266与串口助手通信正常,单片机发AT返回值不是ok ,只能收到发出的指令,比如用单片机发AT\r\n,收到的只有AT,在串口助手上发就能收到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