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用什么替代SCA60C角度传感器的模块?

楼主(2018-04-22):
proteus里有什么替代SCA60C角度传感器的模块吗。这个传感器输出的是0.5--5.5v模拟量。用什么模块来替代比较合适。

网友A(2019-01-11):
一个滑动变阻器,一头接5.5V电源,一头接0.5V电源,中间输出即可

网友B(2024-08-13):
引用 网友A:
一个滑动变阻器,一头接5.5V电源,一头接0.5V电源,中间输出即可

这个可以在protues中替代SCA60c是吗?

网友C:
滑动变阻器或者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