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万年历仿真与源码

楼主(2018-04-22):
万年历单片机电路及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git[]={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data year,month,day,hour,min,sec,sec100,n;//年、月、日、时、分、秒、百分之一秒
sbit TS = P2^4;    //调整键调时
sbit SS = P2^5;    //调整键上升
sbit XJ = P2^6;           //调整键下降
sbit TW = P2^7;           //调整键调位
void delay1ms( uint x); //延时程序
void pro_timedate();//时间和日期处理程序
bit leap_year();//闰年的计算
void display_Year(year); //显示年
void display_Month(month);//显示月
void display_Day(day);//显示日
void display_Hour(hour);//显示时
void display_Min(min);//显示分
void display_Sec(sec);//显示秒
void dispaly_time();//时间显示
void TSkeypros(); //调时按键扫描
void pro_key(); // 设置按键处理程序
void year_adjust(); // 年调整程序
void month_adjust(); // 月调整程序
void day_adjust(); // 日调整程序
void hour_adjust(); // 时调整程序
void min_adjust(); // 分调整程序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1ms( uint x)
{
        uchar i,j;
        for(i=x;i>0;i--)
        for(j=124;j>0;j--);
}
//Timer0中断处理程序,秒的产生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dc;   //Timer0置10ms定时初值dc00H(2^16=65536D,dc00H=56320D)
TL0=0x00;   //定时时间=(65536-56320)*(1/11.0592)*12=10ms (f0=11.0592Mhz)
sec100++;
n++;
         if(n>=2) //1秒时间 (100*10ms=1000ms=1s)
  {n = 0;
   dispaly_time();//调用时间显示程序
  }
if(sec100 >= 100) //1秒时间 (100*10ms=1000ms=1s)
  {sec100 = 0;

   pro_timedate();//调用时间和日期处理程序
  }
}
//时间和日期处理程序
void pro_timedate()
{
sec++;
if(sec > 59)
  {sec = 0;
   min++;
   if(min>59)
   {min=0;
    hour++;
    if(hour>23)
    {hour=0;
     day++;
     if (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if (day>31) {day=1;month++;}     //大月31天
     if (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if (day>30) {day=1;month++;}     //小月30天
     if (month==2)
      {if( leap_year())        //闰年的条件
      {if (day>29) {day=1;month++;}}   //闰年2月为29天
      else
      {if (day>28) {day=1;month++;}}   //平年2月为28天
      }
     if (month>12) {month=1;year++;}
     if (year>99) year=0;
    }
   }
  }
}
//闰年的计算
bit leap_year()
{
bit leap;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闰年的条件
  leap=1;
else
  leap=0;
return leap;
}
//主程序,初始化及初值设定
void main()
{
P0=0;
P1=0;
hour=10;min=30;sec=0;        //开机时的时,分,秒显示
year=11; month=5;day=9;       //开机时的年,月,日,星期显示
IE = 0x8f;       //CPU开中断,INT0,INT1,Timer0,Timer1开中断
IP = 0x04;       //设置INT0为中断最高优先级
IT0=0;IT1=0;      //外部INT0,INT1设置为电平触发方式(注意,触发不要选边沿方式,易误动)
TMOD = 0x11;      //Timer0,Timer1工作于模式1, 16位定时方式
TH0 = 0xdc;TL0 = 0x00;    //Timer0置10ms定时初值
TH1 = 0xff;TL1 = 0x00;    //Timer1置初值
TR0 = 1;       //Timer0启动
TR1 = 0;
while(1)
  {
   TSkeypros();
  }
}
void display_Year(year) //显示年
{
        uchar i,j;
        i=year/10;
        j=year%10;
        P0=digit[2];
        P1=0;
        delay1ms(4);
        P0=0;
        P0=digit[0];
        P1=1;
        delay1ms(4);
        P0=0;
        P0=digit[i];
        P1=2;
        delay1ms(4);
        P0=0;
        P0=digit[j];
        P1=3;
        delay1ms(4);
        P0=0;
}
void display_Month(month)        //显示月
{
        uchar i,j;
        i=month/10;
        j=month%10;
        P0=digit[i];
        P1=4;
        delay1ms(4);
        P0=0;
        P0=digit[j];
        P1=5;
        delay1ms(4);
    P0=0;
}
void display_Day(day)        //显示日
{
        uchar i,j;
        i=day/10;
        j=day%10;
        P0=digit[i];
        P1=6;
        delay1ms(4);
        P0=0;
    P0=digit[j];
        P1=7;
        delay1ms(4);
        P0=0;
}
void display_Hour(hour)  //显示时
{
        uchar i,j;
        i=hour/10;
        j=hour%10;
        P0=digit[i];
        P1=8;
        delay1ms(4);
        P0=0;
        P0=digit[j];
        P1=9;
        delay1ms(4);
        P0=0;
}
void display_Min(min) //显示分
{
        uchar i,j;
        i=min/10;
        j=min%10;
        P0=digit[i];
        P1=10;
        delay1ms(4);
        P0=0;
        P0=digit[j];
        P1=11;
        delay1ms(4);
        P0=0;
}
void display_Sec(sec) //显示秒
{
        uchar i,j;
        i=sec/10;
        j=sec%10;
        P0=digit[i];
        P1=12;
        delay1ms(4);
        P0=0;
        P0=digit[j];
        P1=13;
        delay1ms(4);
        P0=0;
}
void dispaly_time()//时间显示
{
        display_Year(year);
        display_Month(month);
        display_Day(day);
        display_Hour(hour);
        display_Min(min);
        display_Sec(sec);
                P0=0;
}
void TSkeypros() //调时按键扫描
{
if(TS==0)                  //检测按键TS是否按下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10ms
                if(TS==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TS);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pro_key();  // 调用设置按键处理程序
        }
}
void pro_key() // 设置按键处理程序
{
   year_adjust();

}
void year_adjust() // 年调整程序
{

if (SS==0)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10ms
                if(SS==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SS);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year++;
          if (year> 99) year= 0;
          }
   else
      {if (XJ==0)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10ms
                   if(XJ==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XJ);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year--;
                  if (year>100) year= 99;
                  }
          }
if (TW==0)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10ms
                if(TW==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TW);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month_adjust();
   }
year_adjust();
}
void month_adjust() // 月调整程序
{
if (SS==0)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10ms
                if(SS==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SS);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month++;
          if (month> 12) month= 1;
          }
   else
      {if (XJ==0)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10ms
                   if(XJ==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XJ);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month--;
                  if (month<1) month= 12;
                  }
          }
if (TW==0)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10ms
   if(TW==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TW);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ay_adjust();
   }
month_adjust();
}
void day_adjust() // 日调整程序
{
if (SS==0)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10ms
          if(SS==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SS);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ay++;
           if (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if (day>31) day=1;   //大月31
       if (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if (day>30) day=1;   //小月30
       if (month==2)
           {
                     if(leap_year())    // 闰年条件
               {
                           if (day>29) day=1; // 闰年29
                           }
             else
             {
                         if (day>28) day=1;         //平年28
                         }
                   }
          }
   else
      {if (XJ==0)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10ms
                   if(XJ==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XJ);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ay--;
                  if (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if (day<1) day=31;   //大月31
          if (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if (day<1) day=30;   //小月30
          if (month==2)
           {
                     if(leap_year())    // 闰年条件
               {
                           if (day<1) day=29; // 闰年29
                           }
             else
             {
                         if (day<1) day=28;         //平年28
                         }
                   }
                  }
          }
if (TW==0)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10ms
   if(TW==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TW);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hour_adjust();
}
day_adjust();
}

void hour_adjust() // 时调整程序
{
if (SS==0)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10ms
          if(SS==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SS);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hour++;
          if (hour> 23) hour= 0;
          }
   else
      {if (XJ==0)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10ms
              if(XJ==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XJ);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hour--;
                  if (hour>100) hour= 23;
                  }
          }
if (TW==0)
{
……………………

网友A(2018-06-28):
无法解压,浪费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