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控制光敏电阻实现光强达到一定程度就输出信息给电机

楼主(2018-04-22):
如题。

网友A:
查一下,你所采用的光敏电阻手册。
如果查过了,还做不出来,就改学CEO专业。

网友B(2018-09-06):
通过AD转换模块和函数处理就可以达到,具体看你采用的开发板的型号

网友C:
全用AD检测到电压,低到一定值,就输出

网友D:
如果单单是光敏电阻达到一个阀值就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话,用个比较器搭个施密特触发器就可以了

网友E:
AD采集,程序判断并控制

网友F:
现在的51单片机已经内部集成了ad转换模块,你用光敏电阻,比如说光敏电阻是5K,那就用5K的定值电阻跟它分压,测量分压值,设置一个阈值,当分压值达到阈值,电机就产生相应的动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