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机通讯和多机通讯是什么?关于51单片机串口通讯的疑问

楼主(2018-04-22):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PCON的SM2,为0时为单机通讯,为1时为多机通讯。
请问·单机通讯和多机通讯是什么?

网友A:
我只知道一点点,共享——

SM2:多机通信控制位。、
因为多机通信是在工作方式2和工作方式3下进行的,因此SM2主要用在工作方式2和工作方式3。
当SM2=0时:不论接收的第9位是0还是1,都接收数据,产生中断。当SM2=1时:只有在接收到的第9位为1时,才接收数据,并产生中断;而如果接收到的第9位为0时,则将接收到的数据丢弃,不产生中断。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用串口数据第九位选择是否接收这个单片机的信息。
多个单片机相互通讯,就存在有选择地接收某个单片机的信息,选择谁呢,由发送数据的单片机的第九位决定。

网友B:
为何不看手册呢?手册里说的比沙发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