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tm32持续读adc的数值,然后取它的平均值

楼主(2018-04-22):
如何将stm32持续读adc的数值,然后取它的平均值

网友A:
一般来说,就是用知道for循环连续读取adc数据,把读取到的数据存在一个数组中,然后把数组的所有数求和,再除去数组个数。

网友B:
今天刚学的,这是用库函数的;
i和ad  是要先定义的
for(i=0;i<50;i++)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adc的软件转换启动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检查adc标志位
                                ad=ad+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返回最后一次ADC规则组转换结果
                        }
                        ad=ad/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