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1750光照模块的STM32源代码

楼主(2018-04-22):
欢迎大家来使用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i2c_gpio.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GeneralTim.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bsp_spi_flash.h"
extern uint dis_data;
extern uint date[4];
float temp;
int guang;

extern uint ge,shi,bai,qian,wan;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GPIOConfig();       //引脚初始化
        USART1_Config();         //串口初始化
        Init_BH1750();     //光照模块初始化
        printf("\r\n 这是一个I2C外设(AT24C02)读写测试例程 \r\n");

        Delay(72000000);         //简单的延时1S

        while(1)
        {
        mread();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整理出date[0]为三次的平均值
//        printf("\r\n  直接读取的数据为  %u \r\n  ",date[0]);

//        temp=(float)date[0]/1.2;
                temp=(float)(date[0]-21845)/89;
        printf("\r\n  光照强度为:%.3f \r\n", temp);

  Delay(36000000);         //简单的延时1s

        }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网友A(2019-12-26):
代码里有错误,在线求帮助,谢谢

网友B(2021-11-04):
有错误就不要放上来坑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