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8指纹模块的stm32驱动源码

楼主(2018-04-22):
AS608指纹模块资料包

stm32源程序: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AS608.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oled.h"

#define usart2_baund  57600 //
SysPara AS608Para;          //
u16 ValidN;                 //

void Add_FR(void);        //添加指纹
void Del_FR(void);        //删除指纹
void press_FR(void);//比对指纹

int main(void)
{
        u8 ensure;
        u8 key_num;
        char *str;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1波特率为115200,用于支持USMART
        usart2_init(usart2_baund);//初始化串口2,用于与指纹模块通讯
        PS_StaGPIO_Init();        //初始化FR读状态引脚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初始化显示
        OLED_ShowStr(0,0,(unsigned char*)" FINGERPRINT ID ",2);
        OLED_ShowStr(0,2,(unsigned char*)"                ",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2);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2);
        //与指纹模块握手
        while(PS_HandShake(&AS608Addr))
        {
          OLED_ShowStr(0,2,(unsigned char*)" ShakHands....",2);
        }
        //握手通过
        OLED_ShowStr(0,2,(unsigned char*)" Ready To Work ",2);
        delay_ms(100);
        while(1)
        {
                press_FR();
                //添加指纹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8)==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8)==0)
                             {
                               //setup=setup+2000;
                                                 Add_FR();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ADD FRIGER ",2);
                             }
                   }
                        //对比指纹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9)==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9)==0)
                             {
                               Del_FR();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DEL FRIGER ",2);
                             }
                   }
                }
}

void ShowErrMessage(u8 ensure)
{
}
void Add_FR(void)
{
        u8 i=0,ensure ,processnum=0;
        u16 ID;
        while(1)
        {
                switch (processnum)
                {
                        case 0:
                                i++;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Touch finger!  ",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ADD FRIGER ",2);
                                ensure=PS_GetImage();
                                if(ensure==0x00)
                                {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1);//????
                                        if(ensure==0x00)
                                        {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Figer Correct  ",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ADD FRIGER ",2);
                                                i=0;
                                                processnum=1;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break;

                        case 1:
                                i++;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Touch Again!   ",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ADD FRIGER ",2);
                                ensure=PS_GetImage();
                                if(ensure==0x00)
                                {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2);//
                                        if(ensure==0x00)
                                        {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Figer Correct  ",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ADD FRIGER ",2);
                                                i=0;
                                                processnum=2;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break;

                        case 2: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Figer Compare  ",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ADD FRIGER ",2);
                                ensure=PS_Match();
                                if(ensure==0x00)
                                {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Figer are same ",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ADD FRIGER ",2);
                                        processnum=3;
                                }
                                else
                                {

                                        ShowErrMessage(ensure);
                                        i=0;
                                        processnum=0;
                                }
                                delay_ms(1000);
                                break;

                        case 3: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Touch Again!   ",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ADD FRIGER ",2);
                                ensure=PS_RegModel();
                                if(ensure==0x00)
                                {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Comper Success!",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ADD FRIGER ",2);
                                        processnum=4;//?????
                                }else {processnum=0;ShowErrMessage(ensure);}
                                delay_ms(1000);
                                break;

                        case 4:

                                do
                                        ID=1;
                                while(!(ID<300));
                                ensure=PS_StoreChar(CharBuffer2,ID);
                                if(ensure==0x00)
                                {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ADD Success!  ",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ADD FRIGER ",2);
                                        PS_ValidTempleteNum(&ValidN);
                                        delay_ms(1500);

                                        return ;
                                }else {processnum=0;ShowErrMessage(ensure);}
                                break;
                }
                delay_ms(800);
                if(i==5)//
                {

                        break;
                }
        }
}

/**************************************************************
DESC:对比指纹
*****************************************************************/
void press_FR(void)
{
        SearchResult seach;
        u8 ensure;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Begin Compare ",2);
        ensure=PS_GetImage();
        if(ensure==0x00)//
        {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1);
                if(ensure==0x00) //
                {
                        ensure=PS_HighSpeedSearch(CharBuffer1,0,300,&seach);
                        if(ensure==0x00)//
                        {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Comper PASS!   ",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CPR FRIGER ",2);
                        }
                        else
                        {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Comper Fail!   ",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CPR FRIGER ",2);
                        }

                }
                        else
                        {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Comper Fail!   ",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CPR FRIGER ",2);
                        }

         delay_ms(1000);//

        }

}
/******************************************************************************
DESC:删除指纹
*******************************************************************************/

void Del_FR(void)
{
        u8  ensure;
        delay_ms(50);
                ensure=PS_Empty();//?????
        if(ensure==0)
        {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 FINGER DELL OK ",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 FUN:DEL FRIGER ",2);
        }
        delay_ms(1500);//???????
}

网友A:
大佬,能问一下为什么单片机与指纹模块握手不成功吗?程序就是用的这套

网友B(2018-08-21):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问一下为什么单片机与指纹模块握手不成功吗?程序就是用的这套

不好意思我来挖坟了。想问一下层主 楼主没有提供电路连接啊 你是怎么就弄好了呢

网友C(2019-11-15):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问一下为什么单片机与指纹模块握手不成功吗?程序就是用的这套

我这边握手的时候也一直不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14,ATK-AS608指纹识别模块

网友D:
ATK-AS608指纹识别模块 (库函数版本,适合Mini开发板)扩展实验14

网友E(2020-02-08):
代码少一个.h文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代码少一个.h文件

对啊,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