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220伏降到5v,用来供单片机的电压

楼主(2018-04-22):
用来供单片机的电压,希望大神求教,最好能附上电路图或是解析

网友A:
一般的手机充电宝就足够应付了,

网友B:
手机充电头就行啊

网友B:
手机充电头就能把220V变为5v啊

网友C:
你这个需求不明确哦,是需要批量生产还是个别试验,电流需求是就一个单片机供电还是有比较多的外设负载,负载电流大小不同,选取的电源设计方案,电流大小不明确。如个别试验的话,我一般是用的手机充电器供电或者是电脑USB供电。

网友D:
先用变压器降压,然后把交流变直流,然后滤波,稳压。

网友E:
在你发贴36分钟后,有一个贴子:“求哥哥姐姐分析这个电路图 attach_img”,你看一下。

网友F:
用手机的USB供电就行

网友G:
使用个稳压电路,具体的是看看模电的书就行了

网友H:
直接将手机的充电器+充电线,与单片机电源口相接就可以,因为手机充电器输出的电压就为5V,或者直接用移动电源都可以,如果自己做一个,比较麻烦,因为你要做一个变压器。

网友I:
用稳压器,网上有5V电源

网友J:
电桥整流,降压,滤波,输出5V

网友J:
电桥降压

网友K:
几块5号电池并联

网友L:
单片机 用220伏电压经过降压器降压再经过桥式整流 稳压

网友L:
降压器 桥式整流  稳压器

网友M:
先用整流桥将220V交流转为直流,然后可以直接用变压器,也可以做一个BUCK电路

网友N:
充电宝,手机充电头(不是快充)或者直接用降压模块

网友O:
某宝有变频电源,220输入,降压输出的,具体你可以自己搜搜

网友P:
我上次做了一个基于51的蓝牙排插就是拆了手机充电头把220V变为5v给单片机供的电

网友Q:
可以用USB线连接充电宝,把USB的一段剪开有两根线:一根5V,一根地线。用杜邦线的母线将两个线分别粘起来,单片机最好放到底座上,在把这两根线插到单片机的vcc和gnd就行。

网友R:
手机充电器

网友S:
用降压变压器把220V变到10V左右,然后整流,然后用7805进行稳压,就可以得到5V了。

网友T:
如果你不想用手机充电器,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电源0.0

网友U:
ACDC模块转一下220V,转到12V,再加个DCDC的芯片稳到5V就是了。

网友V:
1开关电源,例如手机充电器,2变压器变9v-12v再用稳压管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