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UART实现电脑发送数据当430接收到数据后再发回电脑

楼主(2018-04-22):
串口UART实现电脑发送数据当430接收到数据后再发回电脑

#include<msp430g2553.h>
#include  "UART_Global.h"

unsigned  char  Rx_FIFO[RX_FIFO_SIZE]={0};    //UART接收FIFO数组
unsigned  int  Rx_FIFO_DataNum=0;      //UART接收FIFO的“空满”指示变量
unsigned  int  Rx_FIFO_IndexR=0;        //UART接收FIFO的模拟“读指针”变量
unsigned  int  Rx_FIFO_IndexW=0;        //UART接收FIFO的模拟“写指针”变量
unsigned  char  Tx_FIFO[TX_FIFO_SIZE]={0};    //UART发送FIFO数组
unsigned  int  Tx_FIFO_DataNum=0;      //UART发送FIFO的“空满”指示变量
unsigned  int  Tx_FIFO_IndexR=0;        //UART发送FIFO的模拟“读指针”变量
unsigned  int  Tx_FIFO_IndexW=0;        //UART 发送 FIFO 的模拟“写指针”变量

char Rx_FIFO_WriteChar(unsigned  char  Data)
{
        if(Rx_FIFO_DataNum==RX_FIFO_SIZE)  return(0);
        //判断FIFO是否已装满未读数据,如果装满返回0
        __disable_interrupt();             //操作FIFO前一定要关总中断
        Rx_FIFO_DataNum++;                      //未读取数据个数加一
        Rx_FIFO[Rx_FIFO_IndexW]=Data;            //将数据写入写读指针位置的FIFO数组
        Rx_FIFO_IndexW++;                          //写指针移位
        if  (Rx_FIFO_IndexW>=RX_FIFO_SIZE)        //判断指针是否越界
        Rx_FIFO_IndexW=0;                    //写指针循环归零
        __disable_interrupt();                         //恢复总中断使能
        return(1);               //返回成功
}
char Rx_FIFO_ReadChar(unsigned  char *Chr)
{
        if(Rx_FIFO_DataNum==0)  return(0);  //判断FIFO是是否有未读数据,如果没有返回0
        __disable_interrupt();        //操作FIFO前一定要关总中断
        Rx_FIFO_DataNum --;        //待读取数据个数减一
        *Chr=Rx_FIFO[Rx_FIFO_IndexR];    //将读指针位置的FIFO数据赋给指针所指变量
        Rx_FIFO_IndexR++;         //读指针移位
        if  (Rx_FIFO_IndexR>=RX_FIFO_SIZE)    //判断指针是否越界
        Rx_FIFO_IndexR=0;       //读指针循环归零
        __disable_interrupt();        //恢复总中断使能
        return(1);
}
void  Rx_FIFO_Clear()
{
        __disable_interrupt();          //操作FIFO前一定要关总中断
        Rx_FIFO_DataNum=0;          //FIFO中未读取数据数目
        Rx_FIFO_IndexR=0;           //FIFO中模拟读指针清零
        Rx_FIFO_IndexW=0;          //FIFO中模拟写指针清零
        __disable_interrupt();          //恢复总中断使能
}
char Tx_FIFO_WriteChar(unsigned  char Data)
{
        if(Tx_FIFO_DataNum==TX_FIFO_SIZE)  return(0);
        //判断FIFO是否已装满未读数据,如果装满返回0
        __disable_interrupt();                        //操作FIFO前一定要关总中断
        //-----“全新”一次发送数据必须手动触发Tx 中断-----
        if((Tx_FIFO_DataNum==0) &&( !(UCA0STAT & UCBUSY)))
        //判断是否为一次“全新”发送
        IFG2 |=UCA0TXIFG;            //  手动触发一次
        Tx_FIFO_DataNum++;                        //未读取数据个数加一
        Tx_FIFO[Tx_FIFO_IndexW]=Data;             //将数据写入写读指针位置的FIFO数组
        Tx_FIFO_IndexW++;                          //写指针移位
        if  (Tx_FIFO_IndexW  >= TX_FIFO_SIZE)          //判断指针是否越界
        Tx_FIFO_IndexW=0;                      //写指针循环归零
        __disable_interrupt();                          //恢复总中断使能
        return(1);               //返回成功
}
char Tx_FIFO_ReadChar(unsigned  char *Chr)
{
        if(Tx_FIFO_DataNum==0) return(0);    //判断FIFO是是否有未读数据,如果没有返回0
        __disable_interrupt();                  //操作FIFO前一定要关总中断
        Tx_FIFO_DataNum --;                  //待读取数据个数减一
        *Chr=Tx_FIFO[Tx_FIFO_IndexR];       //将读指针位置的FIFO数据赋给指针所指变量
        Tx_FIFO_IndexR++;                   //读指针移位
        if  (Tx_FIFO_IndexR>=TX_FIFO_SIZE)   //判断指针是否越界
        Tx_FIFO_IndexR=0;               //读指针循环归零
        __disable_interrupt();                  //恢复总中断使能
        return(1);               //返回成功
}
void  Tx_FIFO_Clear()
{
        __disable_interrupt();             //操作FIFO前一定要关总中断
        Tx_FIFO_DataNum=0;              //FIFO中未读取数据数目清零
        Tx_FIFO_IndexR=0;                  //FIFO中模拟读指针清零
        Tx_FIFO_IndexW=0;               //FIFO中模拟写指针清零
        __disable_interrupt();              //恢复总中断使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