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BUF接收发送的数据是什么形式

楼主:
51单片机上的数据通过SBUF发送给上位机的数据格式是什么,应该怎么处理单片机发送出来的数据。比如单片机上8位led灯的状态,发给上位机该怎么怎么处理。

网友A(2018-04-23):
实例42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2

以上摘自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例44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43  CC409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4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51单片机上的数据通过串口SBUF发送给上位机的数据格式是0x00~0xff。如果8位led灯接P1,那么 SBUF=P1;

网友C:
51单片机SBUF接收发送的数据是什么形式:
首先,通信发送的都是数据,串口把一个字节的8位,比如十六进制0x55(二进制01010101,十进制85),当你把0x55放进sbuf中时,启动了串口发送,上位机收到了0x55,至于它的含义完全由你定义,你可以定义它是8个灯的状态,编个程序显示8个灯的状态,也可以定义8个按键的状态,编个程序显示8个按键的状态,也可以定义它是一个字符,上位机就显示U,一句话通信只是搬运工,至于你里边装的什么货,你自己知道

网友D:
一般用的是十六进数,比如 0x01、0x5f、 即 0x00 ~ 0xff 的数

网友E:
6楼高手,支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SBUF接收发送的数据是什么形式:
首先,通信发送的都是数据,串口把一个字节的8位,比如十六进制0x ...

我直接给SBUF赋值的话是该怎么写呢?比如SBUF="abcd"可以吗?还有上位机接收的内容的含义是定义在单片机内还是在上位机呢,用现有的串口调试助手能做到直接显示出单片机发出来的本身东西的吗,比如SBUF发送的0X55出来,串口调试助手能直接显示0X55吗?

网友G(2018-08-08):
好好看看老郭的那本书吧,特别是137和140页的两个例子,看懂了再去网上找例子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