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哥哥姐姐分析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8-04-22):
分析的详细一些,本人新手

网友A:
220伏市电经变压器降压整流后7805稳压块输出5V直流电给系统供电,P3.3口驱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P3.2口接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单片机4和5引脚接12M晶振,P1.0到P1.7是数码管的段驱动,单片机的第一脚是复位引脚,有点小错误,复位引脚是经+5v--电容+--电容-电阻(单片机引脚1)---电阻另一端到5V地,你缺个电阻,断电时间长的话可以工作,如频繁断电来电,电容上的点泄放的慢的话,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下半部分是降压,滤波,稳压到5v黑单片机供电,上半部分是龙之部分,通过红外接收,单片机解码输出控制继电器jdq,并显示数码管,主要看你程序怎么着的

网友C:
上部是单片机。和数码管显示,具体显示什么,取决于程序。

中部是继电器(输出执行),由P3.3控制。

下部是电源转换,提供(输出)5v稳压。

网友D:
220V市电经变压器降压,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7805稳压在5V给单片机及数码管和继电器供电,
单片机按照内部程序,将接收到的红外遥控器按键信息解码,输出驱动继电器,P1输出驱动数码管显示相应的信息。

网友D:
其中,单片机驱动电流较小,不足以驱动继电器,需要9014放大电流驱动继电器,4148为继电器线圈反相高压脉冲吸收二极管,起保护作用。

网友E:
底部是220V经过变压器经过桥堆整流再经过7805输出5V供电,  单片机部分是P3.2红外接受脚,P3.3输出脚。P1.0-P1.7数码管控制脚。

网友F:
学习阶段,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部是单片机。和数码管显示,具体显示什么,取决于程序。

中部是继电器(输出执行),由P3.3控制。

       这种电风扇。想自己动手改装成红外遥控的,220v的电压经变压器变成5v的电压,是否可以直接用充电头来进行降压,或是买一个变压器进行降压?红外接收装置与单片机连接来控制继电器工作,进而来控制电风扇的电机转动(220伏的额定电压的电机),这个还需要升压是吗?

网友G:
学习了,220伏市 电经变压器降压整流后7805 稳压块输出5V 直流电给系统供电,P3.3口驱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 P3.2口接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单片机4和5引脚接12M晶振, P1.0到P1.7是数码 管的段驱动, 单片机的第一脚是复位引脚, 有点小错误, 复位引脚是经+5v--电容+--电容-电阻(单片机引脚1)- --电阻另一端到5V地, 你缺个电阻,断电时间长的话可以工作, 如频繁断电来电, 电容上的点泄放的慢的话, 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