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mc5883电子罗盘数据采集+磁偏角校正代码,小白一个,不懂请见谅

楼主(2018-04-22):
stm32的hmc5883校正代码分享:

void calibrateMag(int * offsetX,int * offsetY,int * offsetZ,float * y_gain)
{
  short int x,y,z,i; //三轴数据
  int xMax, xMin, yMax, yMin, zMax, zMin;
  //初始化
        Get_mag_ADC(&x,&y,&z);
  xMax=xMin=x;
  yMax=yMin=y;
  zMax=zMin=z;
  * offsetX =0;
        * offsetY =0;
        * offsetZ =0;

  for( i=0;i<250;i++)
  {
         Get_mag_ADC(&x,&y,&z);
    // 计算最大值与最小值
    // 计算传感器绕X,Y,Z轴旋转时的磁场强度最大值和最小值
    if (x > xMax)
      xMax = x;
    if (x < xMin )
      xMin = x;
    if(y > yMax )
      yMax = y;
    if(y < yMin )
      yMin = y;
    if(z > zMax )
      zMax = z;
    if(z < zMin )
      zMin = z;

    delay_ms(100);

    if(i%20 == 0)
    {
      printf("\n xMax = %d ",xMax);
                        printf("xMin = %d --",xMin);
      printf(" yMax = %d ",yMax);
                        printf("yMin = %d \n",yMin);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double angle;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IIC_Init();
        Init_HMC5883();
        delay_ms(500);
        calibrateMag(& offsetX,& offsetY,& offsetZ,& Y_Gain);
//        usmart_init(72);
        while(1)
        {
///////////////////////////////////////////////////////////////////////////////

//        a++;//a 溢出 : 32766,32767,-32768,-32767,-32766....
//        a--;//a : 2,1,0,-1,-2,....
//        short int :-32768<a<32767 占内存16位
//        int : 占内存32位

///////////////////////////输出方式0////////////////////////////////////
                Get_mag_ADC(&x,&y,&z);
                angle=atan2((double)(y-offsetY)*Y_Gain,(double)(x-offsetX))*(180 / 3.14159265)+180;
                        //磁偏角矫正
                        angle = angle - MagnetcDeclination + 180;
                  if(angle < 0) angle += 360;
                        else if(angle >360) angle -= 360;

                printf("\n x  = %d y  = %d z  = %d   ",x,y,z);
                printf("水平角度= %.2f 增益 = %f.3\n",angle,Y_Gain);
                delay_ms(300);
/////////////////////输出方式一/////////////////////////
//                angle=  Get_Compass_Angle();
//                delay_ms(300);
//                x = BUF[0] << 8 | BUF[1];
//                y = BUF[2] << 8 | BUF[3];
//                z = BUF[4] << 8 | BUF[5];
//                        printf("\n x  = %d y  = %d z  = %d ",x,y,z);
//                        printf("角度1= %f \n",angle);
////////////////////输出方式二/////////////////////////
//                HMC5883_ReadXYZ(&x,&y,&z);
//                angle=atan2((double)y,(double)x)*(180 / 3.14159265)+180;
//                delay_ms(300);
//                printf("\n x1 = %d y1 = %d z1 = %d ",x,y,z);
//                printf("角度2= %f \n",angle);
//
///////////////////////////////////////////////////////
        }
}

网友A:
帮了大忙

网友B:
赞啊,正好需要

网友C(2018-12-30):
为什么打印出来的值没有变化呢,还有其他小细节要注意的吗?

楼主(2019-03-08):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打印出来的值没有变化呢,还有其他小细节要注意的吗?

上电后,传感器水平旋转360°采集数据,如果传感器不懂得话数据也不会有变化,就不能校正

网友D(2019-04-07):
为什么我打印出来的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打印出来的是乱码

波特率115200看你设对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波特率115200看你设对没

可以了,老哥有没有用过集成6轴三维电子罗盘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了,老哥有没有用过集成6轴三维电子罗盘模块?

就是陀螺仪加电子罗盘咯,接触过,但是没用过,有些自带姿态结算库的,直接调用就可以得到角度和加速度了

网友E(2019-06-17):
串口是哪两个角

楼主:
PA9,PA10

网友F(2020-02-13):
啊我输出的都是-1,角度是45度是咋回事啊哥

网友G(2020-04-05):
x  = -1 y  = -1 z  = -1   水平角度= nan 增益 = nan.3

x  = -1 y  = -1 z  = -1   水平角度= nan 增益 = nan.3

x  = -1 y  = -1 z  = -1   水平角度= nan 增益 = nan.3

x  = -1 y  = -1 z  = -1   水平角度= nan 增益 = nan.3

x  = -1 y  = -1 z  = -1   水平角度= nan 增益 = nan.3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H:
感谢分享,学习后、测试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x  = -1 y  = -1 z  = -1   水平角度= nan 增益 = nan.3

x  = -1 y  = -1 z  = -1   水平角度= nan  ...

我也是这种情况,请问你解决了么?

楼主(2021-05-08):
引用 网友F:
啊我输出的都是-1,角度是45度是咋回事啊哥

代码下载进去基本就能用,输出这个说明传感器数据没有正确读取,可能是你的接线或者传感器问题,仔细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x  = -1 y  = -1 z  = -1   水平角度= nan 增益 = nan.3

x  = -1 y  = -1 z  = -1   水平角度= nan  ...

代码下载进去基本就能用,输出这个说明传感器数据没有正确读取,可能是你的接线或者传感器问题,仔细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这种情况,请问你解决了么?

代码下载进去基本就能用,输出这个说明传感器数据没有正确读取,可能是你的接线或者传感器问题,仔细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