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73与74LS373能不能互相代替

楼主(2018-04-22):
在一个程序中,程序适用于74ls373,那么能不能使这个程序适用于74HC573啊,如果能,怎么办啊?

网友A:
功能相同,但引脚不兼容。程序可不变,印制板要重新编排。

网友B:
功能相同,但管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C:
不能   虽然功能相同 但是引脚不不一样

网友D:
573的引脚是输入、输出分别在芯片的两边,比较好排线(特别是使用洞洞板时)。373是交叉的。其余的功能和参数都相同。

网友E:
不查手册,太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相同,但引脚不兼容。程序可不变,印制板要重新编排。

那如果要修改程序该如何改  74ls373中用的是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在74hc573中该是什么

网友A:
程序取决于连接关系

网友F:
不能,功能相同,但是引脚不同的话还是要重新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