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2C5A60S2的DS18B20温度显示工程(LCD1602显示)

楼主(2018-04-22):
STC12C5A60S2单片机DS18B20温度显示工程(LCD1602显示)的实物图如下:

实物照片

实物照片

#include<STC12C5A60S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1 ^ 0;   //定义端口
sbit RW = P1 ^ 1;
sbit EN = P2 ^ 5;
sbit DS = P2 ^ 2;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6] = {'0', '1', '2', '3', '4', '5', '6', '7', '8', '9'};
bit flag;
unsigned char xdata a, b;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函数************************/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判忙函数******/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 0xFF;
        RS = 0;
        RW = 1;
        EN = 0;
        _nop_( );
        EN = 1;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写入命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 //忙则等待
        RS = 0;
        RW = 0;
        EN = 1;
        DataPort = com;
        _nop_( );
        EN = 0;
}
/******写入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 //忙则等待
        RS = 1;
        RW = 0;
        EN = 1;
        DataPort = Data;
        _nop_( );
        EN = 0;
}
/******清屏函数******/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写入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s);
                s ++;
        }
}
/******写入字符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Data);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DS18B20函数************************/
/******延时函数******/
void DS18B20_Delay(unsigned int j)//延时j * 1us
{
        unsigned int i;
        for(i = 0; i < j; i ++)
        {
                _nop_( );//@11.0592M晶振(12M晶振:_nop_( );_nop_( );)
        }

}
/******初始化/复位函数******/
void DS_Rest( )
{
        DS = 1;
        DS18B20_Delay(60);
        DS = 0;
        DS18B20_Delay(700);
        DS = 1;
        DS18B20_Delay(150);
        if(DS == 0)
        {
                flag = 1;
        }
        else
        {
                flag = 0;
        }
        DS18B20_Delay(200);
}
/******位读取函数******/
bit DS_Read_Bit( )
{
        bit Dat;
        DS = 0;
        _nop_( );_nop_( );
        DS = 1;
        _nop_( );
        Dat = DS;
        DS18B20_Delay(100);
        return Dat;
}
/******字节读取函数******/
unsigned char DS_Read_Byte( )
{
        unsigned char idata i, j, k;
        for(i = 0; i < 8; i ++)
        {
                j = DS_Read_Bit( );
                k = (j << 7) | (k >> 1);
        }
        return k;
}
/******字节写函数******/
void D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data i;
        for(i = 0; i < 8; i ++)
        {
                DS = 0;
                _nop_( );
                DS = Dat & 0x01;
                DS18B20_Delay(70);
                DS = 1;
                Dat >>= 1;
        }
        DS18B20_Delay(70);
}
/******读取温度数据函数******/
void Read_Temperature( )
{
        unsigned char xdata tvalue_L, tvalue_H;
        float num;

        DS_Rest( );
        DS_Write_Byte(0xcc);
        DS_Write_Byte(0xbe);
        tvalue_L = DS_Read_Byte( );
        tvalue_H = DS_Read_Byte( );
        tvalue_H <<= 4;
        tvalue_H += (tvalue_L & 0xf0) >> 4;
        a = tvalue_H;
        num = (tvalue_L & 0x0f) * 0.0625;
        b = (unsigned char)(num * 100);
}
/******温度显示函数******/
void DS18B20_Display( )
{
        LCD_Write_String(0, 0, "The Temperature:");
        LCD_Write_Char(0, 1, Table[a / 10]);
        LCD_Write_Char(1, 1, Table[a % 10]);
        LCD_Write_Char(2, 1, '.');
……………………

网友A:
很棒,可以试试。

网友B:
为什么不能显示

网友C(2018-05-25):
特别好~~我写的一直都有warning,这个程序什么错都没有

网友D:
您好,请问把程序烧到单片机中为什么初始温度值是85℃呢,如何修改一下直接显示实时温度呢,麻烦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E(2018-08-20):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把程序烧到单片机中为什么初始温度值是85℃呢,如何修改一下直接显示实时温度呢,麻烦帮忙解决一 ...

你可以把读取实时温度的函数写2次,屏蔽第一次不让显示,那样就不会显示85度了

网友F:
我的也是不能显示啊 很难受

网友G(2019-01-21):
不错,研究一下

网友H(2019-03-24):
我的keil5.25中找不到STC12C5A60S2单片机。用c52代替的话。晶振选12M。吗?延时1us是一个_nop_吗?

网友H:
谢谢分享啊。不错的东西。

网友H:
可能我的ds坏了。无论连接不连接。lcd都显示5.93c。难受香菇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把程序烧到单片机中为什么初始温度值是85℃呢,如何修改一下直接显示实时温度呢,麻烦帮忙解决一 ...

在你读这次的温度值时 先把上一次的值清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把程序烧到单片机中为什么初始温度值是85℃呢,如何修改一下直接显示实时温度呢,麻烦帮忙解决一 ...

这个程序就是简单地读取显示的程序,显示值是随实时温度变化改变的,如果你一直都显示85度的话可能是硬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keil5.25中找不到STC12C5A60S2单片机。用c52代替的话。晶振选12M。吗?延时1us是一个_nop_吗?

用ISP烧录软件添加一下STC的型号和头文件就行了

网友J(2019-07-10):
怎么温度为0??

网友K:
可以同时显示温度和湿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同时显示温度和湿度吗

这个只是DS18B20的测试程序,它只能测温度,湿度得别的传感器

网友L(2020-11-25):
以后能用到,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