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教教步进电机的控制 仿真的时候没反应

楼主(2018-04-23):
通过按键控制电机的运行状态,并在led数码管显示状态与实时速度,电路图如下,但我仿真的时候就是没反应,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只要仿真,没有程序,怎么检查

不好意思,忘了
#include<red52.h>
sbit ZZ=P3^0;  //正转
sbit FZ=P3^1;        //反转
sbit TZ=P3^4;        //停止
sbit K1=P3^5;        //加速
sbit K2=P3^6;        //减速
sbit shiwei=P2^2//速度的十位
sbit gewei=P2^3//速度的个位
sbit shuru=P2^1//输入正反停这三状态
sbit shuru1=P2^0//输入加减速状态
sbit L1=P2^4;
sbit L2=P2^5;
sbit L3=P2^6;//38译码器的3线输入端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zz[4]={0x05,0x06,0x10,0x09};
uchar code fz[4]={0x09,0x10,0x06,0x05};
uchar code xianshi[]={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5e,0x71,0x31,0x3e};//显示数组值为0~9,D(减速)F(反转)U(加速)T(停止)Z(正转)
uint time,count,speedlevel//speedlevel为步进电机转速参数,其值越大电机的速度越小,值越小电机转速越大;其范围为1~100;
uint speedcount;//步进电机转速参数计数
uint step=10000;//步数,在本次实验中,设定电机步数为0时到达目的地
uint stepcount;//步数计数
unsigned char keycan=0;                //键值
unsigned char s,i,j,k,z;
/**********************************/
/**P1.0=A ;P1.1=A- ;P1.2=B ; P1.3=B-**/
/**延时t,由于选用的晶振为11.0592MHz,即一个机器周期为1微秒**/
void delay(i)//延时函数
  {
      for(j=0;j<i;j++)
      for(k=0;k<250;k++);
  }
/***正反转程序部分**/
void motor_zhengzhuan()
{
  for(i=0;i<4;i++)
  {P1=zz[i];
  delay(speedlevel);
  }
  }
void motor_fanzhuan()
{
  for(j=0;j<4;j++)
  for(i=0;i<4;i++)
  {P1=fz[i];
  delay(speedlevel);
  }
  }
/**位置控制**/
/**由于步距角为1.8°,故电机转动一圈为200步即200脉冲,并规定正转步数减1,反转加1**/
void weizhi()
{         if(ZZ==0)
{ stepcount++;
  step=step-stepcount;
  if(step==0)
  { TZ=0;
  }
}
if(FZ==0)
{stepcount++;
step=step+stepcount;
}
}
/**LED数码管显示部分**/
/**本次实验采用7SEG-MPX4-CC共阴极数码管显示,规定左边2个数码代表状态,右边2个数码管代表speedlevel即步进电机转速参数**/
void xianshi()
{  uint i,j,m,n;
i=speedlevel%10;
  j=speedlevel/10;
  gewei=0;        //开个位数码管
  P0=xianshi[i];
  delay(1);
  geiwei=1;
  shiwei=0;         //开十位数码管
  P0=xianshi[j];
  delay(1);
  shiwei=1;
  shuru=0;
  if(ZZ==0)
{          P0=xianshi[2];
else if(FZ==0)
{  P0=xianshi[12];
}
else if(TZ==0)
{  P0=xianshi[14];
}
}
  delay(10);
  shuru=1;
  shuru1=0;
if(K1==0)
{ P0=xianshi[13];
else if(K2==0)
{ P0=xianshi[11];
}
}
delay(10);
shuru1=1;
}
/**主程序部分**/
main()
{ //EA=1;          //中断允许
  //IT0=0;//电平触发
  //EX0=1;//外部中断0允许
  //EX1=0; //外部中断1允许
  //TMOD=1; //方式1
//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H0=0xfe;
  //TL0=0x0c;        //设定0.5ms中断1次
  //TR0=1;        //计数开始
  speedlevel=50;//设定初始步进电机转速等阶为5
while(1)
    {  gewei=1;
       shiwei=1;
       shuru=1;
       shuru1=1;         //关闭LED数码管显示
       if(ZZ==0) //如果电机正转按键按下
      {         delay(2);        //去抖动
            if(ZZ==0)
         {   L1=0;
         L2=0 ;
         L3=0;                 //控制正转LED灯亮
        keycan=1;         //键值等于1
      }
          }
         if(FZ==0) //如果电机反转按键按下
      {         delay(2);        //去抖动
            if(FZ==0)
          {   L1=0;
         L2=0;
         L3=1;                 //控制反转LED灯亮
        keycan=2;         //键值等于2
       }
           }
           if(TZ==0)
           { delay(2);        //去抖动
           {  L1=0;
         L2=1;
         L3=0;                 //控制停止LED灯亮
                 keycan=3;
           }
           }
       switch (keycan)
   {
       case 1: motor_zhengzhuan();  //键值等于1 正转
          break;
      case 2: motor_fanzhuan();  //键值等于2 反转
          break;

    }

             if(K1==0)  //  电机加速
      {          delay(2);        //去抖动
             if(K1==0)
       {  L1=0;
         L2=1;
         L3=1;                 //控制加速LED灯亮
        speedlevel-=5;
                if(speedlevel<=0)
                { speedlevel=1;//表示当参数降到0时,电机以speedlevel=1作为最大速度工作
      }
          }
          }
         if(K2==0)           // 电机减速
   {    delay(2);        //去抖动
   if(K2==0)
    {    L1=1;
        L2=0;
        L3=0;                 //控制减速LED灯亮
        speedlevel+=5;
        if(speedlevel>=100)
                { speedlevel=99;//表示当参数降到0时,电机以speedlevel=99作为最小速度工作
                }
                }
   }
   xianshi(); //调用显示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