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6音频旋转编码器仿真和单片机编程源码与简单介绍

楼主(2018-04-23):
E16 音频旋钮仿真和编程简单介绍:
1、结构介绍;
2、工作原理;
3、编程说明;
4、proteus8.6仿真文件。
5、pic16f1936源程序及注释。

编译软件版本:mplab x ide v4.15
仿真软件版本:proteus 8.6 sp2

仿真图

仿真图

结构介绍

结构介绍

                         E16音响旋转编码器使用及编程说明
一、E16 封装形式和外部接线(如图):

  • 工作原理:

说明:
                E16内部机械设计触点,导致A-C,B-C之间旋转时会产生间隔的导通,由外部接线图连接可以产生图中的波形。
   在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不同点是:两个波形的滞后或超前不同。
   编程原理:
   1、可以将A输出到单片机的电平变化检测口,B口为普通I/O口,2个口都设置为输入口。
   2、设置A为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开启电平变化检测中断。
   3、在中断程序中,产生中断后,根据B口的电平高低不同,判断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4、如上图,顺时针和逆时针的B口电平是不同的。
    void interrupt isr (void)
{
                   if(IOCIE && IOCBFbits.IOCBF7)  //IOC interrupt
                   {
                       if(RB6==0)                //IO B口 low
                       {
                          if(input_data==INPUT_DATA_MAX)
                          {
                              input_data--;      //max
                          }
                          input_data++;          //input ++
                      }
                       else
                       {
                           if(input_data==INPUT_DATA_MIN)
                          {
                              input_data++;      //min
                                       }
                          input_data--;          //input--
                       }
                       send_flag=1;              //serial output input_data
                       IOCBF=0;                  //clear IOC interrupt flag
                   }
}

说明:1、input_data是调节的值。
         2、input_data的最大值INPUT_DATA_MAX,最小值INPUT_DATA_MIN;
          3、send_flag=1,表示有输入,需要处理。

#include <xc.h>
#include"system.h"

#include <stdint.h>        /* For uint8_t definition */
#include <stdbool.h>       /* For true/false definition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INPUT_DATA_MAX  20
#define INPUT_DATA_MIN  0
uint8_t input_data=8;
uint8_t send_flag=0;
void serial_send(uint8_t send_data );
void pin_init()
{
    TRISB=0B11000000;     //RB6,RB7 is input。
    PORTB=0;
    IOCBN=0;
    IOCBP=0B10000000;     //边沿触发
    IOCBF=0;
    SRLEN=0;
    LCDEN=0;
}
void Serial_init(void)
{
    OSCCON = 0x7F;            //16MHZ
    SYNC=0;BRGH=0; BRG16=0;   //band=FOSC/(64*(SPBRG+1))=16000000/(64*(25+1))=9615.
    SPBRG=25;                       //9600,8,0,1
    TXEN=1;                               //TX enable
    SPEN=1;                               //serial enable
    TX9=0;
    RX9=0;
    CREN=1;                                      //RX enable
    INTCON=0;
    PIE1=0;
    INTCONbits.INTE=0;
    PIE1bits.ADIE=0;
    PIE1bits.CCP1IE=0;
    PIE1bits.SSPIE=0;
    PIE1bits.TMR1GIE=0;
    PIE1bits.TMR1IE=0;
    PIE1bits.TMR2IE=0;
    PIE1bits.RCIE=0;                    //serial中断关
    INTCONbits.IOCIE=1;       //IOC interrupt enable
    INTCONbits.PEIE=1;                //
    INTCONbits.GIE=1;         //
}
void interrupt isr (void)
{
     if(IOCIE && IOCBFbits.IOCBF7)  //IOC interrupt
     {
         if(RB6==0)                //IO low
         {
            if(input_data==INPUT_DATA_MAX)
            {
                input_data--;      //max
            }
            input_data++;          //input ++
         }
         else
         {
             if(input_data==INPUT_DATA_MIN)
            {
                input_data++;      //min
            }
            input_data--;          //input--
         }
         send_flag=1;              //serial output input_data
         IOCBF=0;                  //clear IOC interrupt flag
     }
}
void serial_send(uint8_t send_data )
{
    TXREG = send_data;             //serial_send
    while(TRMT==0);
}
void main()
{
    uint8_t i;
    pin_init();                                    //pin init
    Serial_init();                        //serial init
    serial_send(input_data);        //serial send first
    while(1)
    {
        if(send_flag==1)
        {
            send_flag=0;
            serial_send(input_data);
……………………

联系:qq:12226405.

网友A(2018-08-21):
楼主好人能发一份资料吗,下载好几次显示文件损坏

网友B(2018-10-08):
之前因为在proteus里面找不到编码器而发愁,这次终于能看到有人搞出来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23-05-16):
没反应啊 不亮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