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接收温湿度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4-23):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12864.h"
/***************************************************
*This file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
*
*UART:9600BPS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bytes TX(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20 bytes TX payload         发送的字节数

uchar quanshu=0; //用来记录圈数
uchar xian=0; //用来记录经过了几条线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86}; //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静态地址

uchar code dis1[] = {0xc8,0xa6,0xca,0xfd};          //圈数

uchar code dis2[] = {"湿度  初始化中"};

//uchar code dis3[] = {"无障碍物"};

uchar code dis4[10]={0xb0,0xb1,0xb2,0xb3,0xb4,0xb5,0xb6,0xb7,0xb8,0xb9};
uchar code dis5[] = {"黑线"};
uchar code dis6[]={"温度  初始化中"};
u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uchar code dis7[]={"传感器异常"};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flag;
/**************************************************/
sbit CE =  P1^0;
sbit CSN=  P1^4;
sbit SCK=  P1^7;
sbit MOSI= P1^5;
sbit MISO= P1^6;
sbit IRQ = P3^2;
/**************************************************/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sbit LED1=P2^5;
sbit LED2=P2^6;
/**************************************************
Function: Init_IO();

Description:
  flash led one time,chip enable(ready to TX or RX Mode),
  Spi disable,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描述:
  闪光灯一次,芯片使能(准备进入TX或RX模式)
  Spi禁用,Spi时钟线初始化高
/**************************************************/
#define KEY 0x60  // 0x60 0110 0000
void dislap(uchar q);
void Init_IO(void)
{
        P0=KEY;                    // led light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P0=0xff;                // led close
}
/**************************************************
Function: Init_uart();

Description:
  set uart working mode
描述:
  设置定时计数器工作模式
/**************************************************/
void Init_uart(void)
{
        TMOD = 0x20;                                //timer1 working mode 1
        TL1 = 0xfd;                                        //f7=9600 for 16mhz Fosc,and ...
        TH1 = 0xfd;                                        //...fd=19200 for 11.0592mhz Fosc
        SCON = 0xd8;                                //uart mode 3,ren==1
        PCON = 0x80;                                //smod=0
        TR1 = 1;                                        //start timer1
}
/**************************************************
Function: Init_int0();

Description:
  enable int0 interrupt;
  中断0使能
/**************************************************
void Init_int0(void)
{
        EA=1;
        EX0=1;                                                // Enable int0 interrupt.
}
/**************************************************/

/**************************************************
Function: delay100();

Description:
  delay 100ms
  延时100毫秒
/**************************************************
void delay100(void)
{
        uchar  x;
        uchar  y;
        for(x=0;x<100;x++)
        {
                for(y=0;y<100;y++)
                _nop_();
        }
}
/**************************************************/

/**************************************************
Function: delay_ms();

Description:
  delay x ms
  延时X毫秒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i=0;
    for(i=0;i<x;i++)
    {
       j=108;
           ;
       while(j--);
    }
}

/**************************************************
Function: SPI_RW();

Description:
  Writes one byte to nRF24L01, and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nRF24L01 during write, according to SPI protocol
  根据SPI协议写一个字节到nRF24L01,
  并在写期间返回从nRF24L01读取的字节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输出8位
           {
                   MOSI = (byte & 0x80);            // output 'byte', MSB to MOSI  最高位写入主输出从输入
                   byte = (byte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将下一位移到最高位
                   SCK = 1;                         // Set SCK high..           同步时钟置高位
                   byte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捕获主输入从输出位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同步时钟置0
           }
    return(byte);                                // return read byte
}
/**************************************************
Function: SPI_RW_Reg();

Description:
  Writes value 'value' to register 'reg'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PI片选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
Function: SPI_Read();

Description:
  Read one byte from nRF24L01 register, 'reg'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Function: SPI_Read_Buf();

Description:
  Reads 'bytes' #of bytes from register 'reg'
  Typically used to read RX payload, Rx/Tx address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PI片选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byte

          for(byte_ctr=0;byte_ctr<bytes;byte_ctr++)
            pBuf[byte_ctr] = SPI_RW(0);     // Perform SPI_RW to read byte from nRF24L01         从nRF24L01读取字节

          CSN = 1;                            // Set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
Function: SPI_Write_Buf();

Description:
  Writes contents of buffer '*pBuf' to nRF24L01         将缓冲区'* pBuf'的内容写入nRF24L01
  Typically used to write TX payload, Rx/Tx address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PI片选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byte

        for(byte_ctr=0; byte_ctr<bytes; byte_ctr++) // then write all byte in buffer(*pBuf)                将所有字节写入缓冲区
            SPI_RW(*pBuf++);

        CSN = 1;                   // Set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
Function: RX_Mode();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one nRF24L01 device to
  RX Mode, set RX address, writes RX payload width,
  select RF channel, datarate & LNA HCURR.
  After init, CE is toggled high, which means that
  this device is now ready to receive a datapacket.
  该函数将一个nRF24L01器件初始化为RX模式,设置RX地址,
  写入RX有效负载宽度,选择RF通道,数据速率和LNA HCURR。
  在init之后,CE被切换为高电平,这意味着该设备现在准备好
  接收数据包
/**************************************************/
void RX_Mode(void)
{
        CE=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Use the same address on the RX device as the TX device 在RX设备上使用与TX设备相同的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Select RF channel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Select same RX payload width as TX Payload width 数据宽度相同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 LNA:HCURR          发射功率,数据率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 Prim:RX. RX_DR enabled..

          CE = 1; // Set CE pin high to enable RX device         使能接受

  //  This device is now ready to receive one packet of 16 bytes payload from a TX device sending to address
  //  '3443101001', with auto acknowledgment, retransmit count of 10, RF channel 40 and datarate = 2Mbps.
  //此设备现在准备好从发送到地址'3443101001'的TX设备接收一个16字节有效载荷的包,其具有自动确认,重传计数为10,RF信道40和数据速率= 2Mbps。

}
/**************************************************
Function: TX_Mode();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one nRF24L01 device to
  TX mode, set TX address, set RX address for auto.ack,
  fill TX payload, select RF channel, datarate & TX pwr.
  PWR_UP is set, CRC(2 bytes) is enabled, & PRIM:TX.

  ToDo: One high pulse(>10us) on CE will now send this
  packet and expext an acknowledgment from the RX device.
  该函数将一个nRF24L01器件初始化为TX模式,设置TX地址,
  为auto.ack设置RX地址,填充TX有效负载,选择RF通道,
  数据和TX pwr。 PWR_UP置1,CRC(2字节)使能,&PRIM:TX。
  ToDo:CE上的一个高脉冲(> 10us)现在将发送此数据包,并从RX设备展开确认。
/**************************************************/
void TX_Mode(void)
{
        CE=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将发送地址写入nRF24L0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RX_Addr0 same as TX_Adr for Auto.Ack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Writes data to TX payload  将数据写到发送区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Select RF channel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 Prim:TX. MAX_RT & TX_DS enabled..

        CE=1;
        xian=0;

}
/**************************************************
Function: check_ACK();

Description:
  check if have "Data sent TX FIFO interrupt",if TX_DS=1,
  all led light and after delay 100ms all led close
  检查是否有“数据发送TX FIFO中断”,如果TX_DS = 1,
  所有LED指示灯和延时100ms后全部LED关闭
/**************************************************
void check_ACK()
{
        uchar test;
        test=SPI_Read(READ_REG+STATUS);        // read register STATUS's
        test=test&0x20;                                        // check if have Data sent TX FIFO interrupt (TX_DS=1)
        if(test==0x20)                                        // TX_DS =1
        {
                P0=0x00;                                        // turn on all led
            delay100();                                        // delay 100ms
                P0=0xff;
        }
}
/**************************************************/

/**************************************************
Function: TxData();

Description:
  write data x to SBUF
/**************************************************
void TxData (uchar x)
{
        SBUF=x;                        // write data x to SBUF
        while(TI==0);
                TI=0;
}
/**************************************************/

/**************************************************
Function: CheckButtons();

Description:
  check buttons ,if have press,read the key values,
  turn on led and transmit it;  after transmition,
  if received ACK, clear TX_DS interrupt and enter RX Mode;
  turn off the led
  检查按钮,如果有按下,读取键值,打开led并发送;
  发送后,如果收到ACK,清除TX_DS中断并进入RX模式;关闭led
/**************************************************/
void CheckButtons()
{
        uchar Temp,Tempi;

        Temp=P3&KEY;                                 //读键值
        if (Temp!=KEY)
        {
                delay_ms(10);
                Temp=P3&KEY;                                // 读键值
                if (Temp!=KEY)
                {
                        switch(Temp)
                        {
                                case 0x20:Tempi=0x01;
                                                  break;
                                case 0x40:Tempi=0x02;dislap(++quanshu);
                                            break;
                                default:Tempi=0xff;
                        }
                        tx_buf[0]=Tempi;
                        TX_Mode();                        // 置发射模式并开始发射数据
                        delay_ms(10);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PI_Read(READ_REG+STATUS));        // 清除(TX_DS)中断标志
                        delay_ms(500);
                        RX_Mode();                        // 置位接收模式

                        while((P3&KEY)!=KEY);
                }
        }
}
/**************************************************
Function: main();

Description:
  control all subprogrammes;
/**************************************************/

void displayInist()
{
        uchar i;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i<5)
        {                                                         //显示圈数
                lcd_wdat(dis1[i]);
                i++;
        }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5[i] != '\0')
        {
                lcd_wdat(dis5[i]);      //显示经过了几条线
                i++;
        }
        lcd_wdat('0');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湿度初始化
                i++;
    }

        lcd_pos(3,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6[i] != '\0')
        {
                   lcd_wdat(dis6[i]);      //显示温度初始化
                i++;
    }
}
//显示圈数的数字
void dislap(uchar q)
{
        uchar tq;
        if(q<10)
        {
                lcd_pos(0,2);
                lcd_wdat(0xa3);
                lcd_wdat(dis4[q]);
        }
        else
        {
                tq=q/10;
                lcd_pos(0,2);
                lcd_wdat(0xa3);
                lcd_wdat(dis4[tq]);
                tq=q%10;
                lcd_pos(0,3);
                lcd_wdat(0xa3);
                lcd_wdat(dis4[tq]);
        }
}
//判断接收的数据给出反应
void display(uchar xx,uchar yy)
{
        uchar i,T,H;
        uchar t=0;
        if(xx==0xff)
                return;
        if(xx==0x01)
        {
                lcd_pos(1,2);
                lcd_wdat(0xa3);
                lcd_wdat(dis4[++xian]);
        }
        if(xx==0x02)
        {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有挡板
                        i++;
             }
        }
        if(xx==0x03)
        {
                lcd_pos(3,2);
                for(i=0;i<12;i++)
                {
                        lcd_wdat(' ');      //清除“初始化中”
                }
                lcd_pos(3,3);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7[i] != '\0')
                {
                        lcd_wdat(dis7[i]);      //显示传感器异常
                        i++;
             }
        }
        if(xx!=0x01&&xx!=0x02&&xx!=0x03)                //显示温度情况
        {
            T=xx%100;
                 H=yy%100;
                lcd_pos(2,2);
                for(i=0;i<12;i++)
                {
                        lcd_wdat(' ');      //清除内容以便显示湿度
                }
                lcd_pos(3,2);
                for(i=0;i<12;i++)
                {
                        lcd_wdat(' ');      //清除内容以便显示温度
                }
                lcd_pos(2,2);
                lcd_wdat(digit[H/10]);
                lcd_wdat(digit[H%10]);
                lcd_wdat(0xa3);
                lcd_wdat(0xa5);
                lcd_pos(3,2);
                lcd_wdat(digit[T/10]);
                lcd_wdat(digit[T%10]);
                lcd_wdat(0xa1);
                lcd_wdat(0xe6);
        }
}

void main(void)
{
        uchar xx,yy;
        Init_IO();                    // Initialize IO port  初始化IO端口
        Init_uart();                // Initialize 232 uart
        //Init_int0();            // enable int0 interrupt
        RX_Mode();                    // set RX mode
        delay_ms(2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displayInist();                                //初始化显示界面。
        while(1)
        {
                CheckButtons();         // scan key value and transmit 扫描键值和发送
                sta=SPI_Read(STATUS);        // read register STATUS's value          读寄存器STATUS的值
//---------------------------------- 余下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