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pu6050dmo数据处理+PID180°舵机控制,不是很完善,仅供参考

楼主: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IIC_Init();

                TIM3_PWM_Init(19999,71);        //PA6,PA7 PWM 舵机输出 20ms
          PWMA=1600;
          PWMB=1600;
                 delay_ms(500);
          MPU6050_initialize();     //=====MPU6050初始化
    DMP_Init();
//                 Init_HMC5883();
                 TIM2_Getsample_Int(4999,71);                //5ms定时中断

        while(1)
        {

delay_ms(50);

///////////////////////////////////////////////////////
        }
}

PID计算
int MPU6050_PID(float pitch,float Target)
{
                 static float  kp=66,kd=-20,Ki=0.04;
                static float LastError,SumError;
                float Error,dError;
          int PWM;
                char flag;
//求偏差
                Error = pitch-Target;       //
                printf("\n Error= %.2f \n",Error);
//积分
        SumError+=Error;
                //积分限幅
                if(SumError>500) SumError=500;
                else if(SumError<-500) SumError=-500;
                //积分分离
                if(fAbs(Error)<3)        flag=1;
                else flag=0;
//微分
        dError=LastError-Error;
        LastError=Error;
//计算PID
         PWM = kp*Error+kd*dError+flag*Ki*SumError;           //
         return PWM/100;
}

网友A(2018-05-01):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整个源码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整个源码吗 谢谢

上面就是整个源码了,烧进去就能用了

网友C:
楼主,PID那部分有完善一点的吗,我测试只要有一点偏转就会往一个方向转的。qq:350674676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PID那部分有完善一点的吗,我测试只要有一点偏转就会往一个方向转的。qq:3506746761

我没有去再改善,你可以尝试的调一下参

网友D(2019-08-09):
真的很感谢楼主

网友E:
使用了HMC5883??只用MPU6050和STM32该如何修改?

网友E:
这个程序中没有用到HMC5583吧,我用的GY-25Z,为什么下载程序后串口调试助手上不显示倾斜角度???

网友E:
我用的GY-25Z,下载程序后串口调试助手不随传感器的变化而变化,一直都是0.00怎么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使用了HMC5883??只用MPU6050和STM32该如何修改?

我看视频楼主这个原理就跟控制平衡小车差不多,单轴就行,不需要航向角,剩下就是调PID参数

网友G(2021-02-09):
楼主你好,感谢你的分享,我看了你的代码,有一个疑问:代码用的应该是位置式pid算法,但是我看到计算PID输出后,再加上了上次输出的结果,请问是为什么呢。    Inc_PWM=MPU6050_PID(Pitch,0);
    Ver_PWM =Ver_PWM + Inc_PWM;
    if(Ver_PWM>500) Ver_PWM=500;
    if(Ver_PWM<-800) Ver_PWM=-800;
    PWMA=Amp_Limit(Ver_PWM+1600);

网友B(2021-04-06):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感谢你的分享,我看了你的代码,有一个疑问:代码用的应该是位置式pid算法,但是我看到计算PID输 ...

是位置式控制,结果加上上一次的输出是根据舵机的控制原理来的,舵机要转动的角度是相对上一次的

网友H(2021-11-01):
Ver_PWM =Ver_PWM + Inc_PWM;
请问这句程序是什么意思呢,感谢楼主

网友H:
请问楼主是要在motor.c中实现产生PWM的么。就是用TIM_SetCompare2(TIM3, CompareValue);这个函数

网友H:
请问楼主PID的输出PWM为什么要除以100呢
return PWM/100;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位置式控制,结果加上上一次的输出是根据舵机的控制原理来的,舵机要转动的角度是相对上一次的

抱歉,还想问一下您 微分,积分时间怎么选择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