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单片机定时器0的问题

楼主:
我想利用定时器0工作方式1,在stc89c52开发板上实现第一个发光二极管以1s亮灭闪烁。编好程序在keil软件中编译的时候出现了如图所示的问题,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uchar num;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O=1;
TRO=1;
while(1);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led1=~led1;
}
}
另附stc89c52的原理图

网友A(2018-04-23):
是0不是O!

网友B:
ETO=1; TRO=1; 应该是 ET0=1; TR0=1; 圆是数字 0,不是字母 o

网友C:
是ET0 TR0不是ETO TRO

网友D:
问题已解决,是我把ET0和TR0写成ETO和TRO了,一不小心写错了

网友E:
你把0写成O啦,小马虎~~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