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OV7620(stm32f407)源代码

楼主(2018-04-23):
废话少说,直接上代码

实验器材:
    F407开发板

ATK_QR.lib功能:
    1,支持QR二维码识别。(包括常见的UTF8编码格式和特殊的GBK编码格式)。
    2,支持EAN码、39码、交叉25码、UPC码、128码等编码方式的条码识别。
    3,支持UTF8-OEM转换输出(需要客户自己提供转换码表,OEM一般指GBK编码)。
    4,内存占用:6K(算法内存)+ bmp_heigh* bmp_width(字节,8位灰度图像内存)。

硬件资源:
    1,DS0、DS1
    2,蜂鸣器
    3,按键KEY0/KEY1/KEY2/KEY_UP
    4,LCD模块
    5,OV2640摄像头
    6,外部SRAM

实验现象:
    编译下载代码,LCD显示当前识别图像。将二维码、条形码图像放在摄像头面前(提示:可
    以网上百度搜索二维码、一维码生成器生成各种格式的码制),手动旋转调节OV2640模块
    镜头直至图像清晰,则系统会扫面图像并识别,如果识别到了则蜂鸣器会“滴”一声,并在
    LCD显示识别结果及发送给串口。通过按钮(KEY2)结束识别。同时DS1闪烁表示OV2640图像帧
    中断,DS0闪烁速度慢表示识别图像模式,闪烁快则表示已结束识别。

注意事项:
    1,移植ATK_QR.lib需将堆栈(Stack_Size)设置为0X1000或以上,在startup_stm32f40_41xx.s中设置。
    2,LCD识别结果可打开串口助手XCOM查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cmi.h"
#include "sccb.h"
#include "sram.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atk_qrdecode.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f.h"

//图像
u8 * Data;
//采集完一帧标志
u8 Flag=0;

int main(void)
{
        int i=0,j=0;
        //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初始化延时函数
        delay_init(168);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LED
        LED_Init();
        //LCD初始化
         LCD_Init();
        //按键初始化
         KEY_Init();
        FSMC_SRAM_Init();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外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EX);
        //初始化W25Q128
        W25QXX_Init();
        //设置字体为黑色
        POINT_COLOR=BLACK;
        //清屏
        LCD_Clear(WHITE);

        //检查字库
        while(font_init())
        {
                LCD_ShowString(60,50,lcddev.width,16,16,(u8*)"Font Error!");
                delay_ms(200);
                //清除显示
                LCD_Fill(60,50,lcddev.width,66,WHITE);
                delay_ms(200);
        }
        Show_Str_Mid(0,20,(u8*)"二维码识别实验",16,lcddev.width);
        Show_Str(0,(lcddev.height+240)/2+4,240,16,(u8*)"识别结果:",16,1);

        //初始化SCCB接口
        SCCB_GPIO_Config();
        //OV7620寄存器初始化
        //复位
        SCCB_Write_Reg(0x12,0xA4);
//        //测试条纹
//        SCCB_Write_Reg(0x12,0x26);
        //设置输出分辨率240*240的八位灰度数据
        SCCB_Write_Reg(0x17,0x43);
        SCCB_Write_Reg(0x18,0xBB);
        SCCB_Write_Reg(0x19,0x42);
        SCCB_Write_Reg(0x1A,0xB9);
        //10Khz计数,1秒钟中断一次
        //TIM3_Int_Init(10000-1,8400-1);

        //为灰度图像申请内存
        Data=mymalloc(SRAMEX,57600);
        //初始化DCMI
        My_DCMI_Init();
        //开启DMA
        DCMI_DMA_Init((u32)Data,57600,DMA_MemoryDataSize_Byte,DMA_MemoryInc_Enable);
        //设置显示窗口
        LCD_Set_Window(0,0,640,480);
        //开始传输
        DCMI_Start();

        //设置字体为红色
         POINT_COLOR=RED;

         while(1)
        {
                if(Flag)
                {
                        //清除标志
                        Flag=0;
                        LED0=!LED0;
                        for(j=0;j<240;j++)
                        {
                                //设置光标
                                LCD_SetCursor(0,j+100);
                                //开始写入GRAM
                                LCD_WriteRAM_Prepare();
                                for(i=0;i<240;i++)
                                {
                                        if(Data[j*240+i]>140)
                                        {
                                                LCD->LCD_RAM=65535;
                                        }
                                        else
                                        {
                                                LCD->LCD_RAM=0;
                                        }
                                }
                        }
                        //开启传输
                        DCMI_Start();
                }
        }
}

网友A(2018-08-15):
代码下载后编译有一个错误,
main.c(1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atk_qrdecod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把#include "atk_qrdecode.h"屏了之后好了。。。可以屏吗

网友B:
学习一下,感谢分享,很实用

网友C(2018-09-16):
感谢分享,很实用

网友D(2019-08-16):
能不能搞个图像显示的程序,能检测出人的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