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报警系统设计用什么型号温度传感器?ds18b20量程过小不行

楼主(2018-04-23):
ds18b20量程过小不符合要求,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加油,,,,,很厉害,,这个程序

网友B:
用铂电阻吧

网友C:
铂电阻pt100

网友D:
火灾报警系统应该是用烟雾传感器或红外传感器,如果用温度传感器怕是容易误报或漏报。

网友E:
不太懂这个。。

楼主:
能说一下具体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灾报警系统应该是用烟雾传感器或红外传感器,如果用温度传感器怕是容易误报或漏报。

我刚开始没仔细看任务书,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任务书上要测温度 。。。

楼主:
这个可以用于火灾报警吗,2B级精度 PT100,我用这个精度的 大神你说合适不合适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需要多大量程的测量

0~500度

网友G:
不知道可不可以火焰传感器

网友H(2018-11-30):
用火焰传感器,我的毕业设计就是mq2和火焰传感器

网友I(2023-04-26):
ds18b20量程是55°到125°是吗

网友J:
你这是火灾报警器又不是炼钢炉温控器,比如75度是现实世界不可能存在的正常温度,就认为是火灾了呗!测具体温度就算是传感器够用,你的连线能挺得住吗?无线传输更不靠谱,报警器早就被烧成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