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EDA实验指导书 Verilog语言

楼主(2018-04-23):
EDA实验指导书

目录

  • 实验一  LED实验
(验证性实验)
  • 实验二  LED点阵实验
(综合性实验)
3.  实验三  LCD显示实验
(设计性实验)

实验一:
LED
实验
一、实验目的
  • 熟悉ISE8.2开发环境,掌握工程的生成方法;
  • 熟悉SEED-XDTK_V4实验环境;
二、实验内容
  • 创建工程;
  • 添加HDL资源文件;
  • 配置一个应用程序完成设计。
三、实验准备
  • 通过USB口下载电缆将计算机USB口及SEED-FEM025板的J9 连接好;
  • 启动计算机,打开SEED-XDTK_V4实验箱电源开关。观察SEED-FEM025板上的+5VD11)的电源指示灯是否均亮。若有不亮的,请断开电源,检查电源。
四、实验步骤
  • 创建工程
  • 双击桌面Xilinx ISE8.2快捷方式打开ISE工程管理器(Project Navigator);
  • 打开Project Navigator后,选择File → New Project,弹出新建工程对话框;
  • 在工程路径中单击“…”按钮,将工程指定到如下目录D: \02. V4_lab,单击确定;
  • 在工程名称中输入led,点击Next按钮,如图1.1所示;
图1.1
  • 弹出器件特性对话框。器件族类型(Device Family)选择“Virtex4”,器件型号(Device)选XC4VSX25 FF668 -10,综合工具(Synthesis Tool)选“XST (VHDL/Verilog)”,仿真器(Simulator)选“ISE Simulator”,如图1.2
图1.2
  • 单击Next按钮,弹出创建新资源(Create New Soure)对话框,可以使用这个对话框来创建新的HDL资源文件,或者也可以创建工程后,新建HDL资源文件,如图1.3
图1.3
  • 单击Next按钮,弹出添加存在资源对话框;可以使用这个对话框来添加已经存在的HDL资源文件,或者也可以创建工程后,添加HDL资源文件;在本实验中我们采用创建工程后,添加HDL资源文件的方式,如图1.4
图1.4
  • 单击Next按钮,将弹出工程建立完成对话框,单击finish按钮完成工程建立流程;
  • 观察工程资源管理窗口,将会看到工程已经建立成功如图1.5
图1.5
  • 添加HDL资源文件
  •      选择Project → Add Source命令,弹出的文件添加对话框;或者右键单击Sources中的led弹出的文件添加对话框,如图1.6
图1.6
  •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文件添加路径指向D:\02.V4_lab.2\led文件夹下,选择led.v文件,单击Open按钮,如图1.7
图1.7
  •      在弹出的对话框框中单击OK,如图1.8
图1.8
  •      单击OK按钮。资源文件添加完成如图1.9
图1.9
  • 设计实现
  • 在工程的资源操作窗(Processes),双击Implement Design; 如图1.10
图1.10
  • 当设计实现(Implement Design)运行的过程中,展开设计实现命令(Implement Design),会看到实现过程中,首先是进行综合(Synthesis),然后才依次完成实现的步骤。
  • 管脚约束实现与重新实现
  • 工程的Sources窗口,右键单击Sources中的led.v文件,弹出的文件添加对话框,如图1.11
图1.11
  • 添加led.ucf文件,顺序与上述添加HDL资源文件相类似如图1.12-1.14
图1.12 鼠标左键单击“打开(O)”
图1.13 鼠标左键单击“OK”

图1.14 鼠标左键单击“led左侧+”
  • Processes窗口,扩展User Constraints并双击Assign Package Pins打开PACE,如图1.15注意在PACE能启动之前必须先进行综合。
图1.15
  • PACE中浏览Design Object ListI/O Pins窗口,可看到所列的信号名称和信号方向是Output还是Input。在Loc栏里每个信号对应的FPGA的管脚。信号连接如下,在FPGA的管脚分配需查看原理图,如图1.16
CLK_IN: 管脚编号为AF12
LED_DATA[0]: 管脚编号为AD20
其余管脚在此就不一一列出了。
图1.16
  • 在所有信号链接完成后,然后选择保存文件,如图1.17箭头所示位置;
图1.17
  • Device Architecture窗口放大直到可以看清每个管脚;如图1.18
注意:图中粉红色彩条说明管脚在同一个bank中。单击每个蓝色I/O管脚,则对应着Design Object List-I/O Pins窗口相应的管脚。
图1.18
  • 单击菜单栏中的File → Exit,退出PACE
  • 单击工程中Sources窗口中的led.ucf文件,然后双击Prosesses窗口中User Constraints目录下的Edit Constraints (Text),就可以看到由PACE生成的led.ucf管脚约束文件;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该命令,直接在文本中编写led.ucf文件;
图1.19
  • 在工程的资源操作窗(Processes),双击Implement Design;对设计重新实现;
  • 本例程中led.ucf文件早已存在,我们可以使用上文介绍过的文件添加方式将led.ucf文件直接添加到工程文件中。

  • 下载配置FPGA
  • 在工程的Sources窗口单击顶层文件LED.v文件,展开Processes窗口中的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双击Configure Device (iMPACT),如图1.20
图1.20
  • 弹出Welcome iMPACT对话框后,选择“Configure devices using Boundary-Scan(JTAG)”,单击Finish按钮,如图1.21
图1.21
  • 在弹出的器件添加对话中,第一个器件选择bypass按钮,如图1.22;第二个器件也选择bypass按钮,如图1.23
图1.22
图1.23
  • 最后一个器件单击所要下载的led.bit文件(此文件所在目录不可有中文),单击Open按钮,如图1.24;会弹出如图1.25“Add Virtex-/II Pro/Virtex04...”对话框,单击OK按钮后弹出一个警告信息,单击OK按钮;
图1.24
图1.25
  • 单击xc4vsx25这个device,变成绿色,且 iMPACT Processes Operations窗口出现可执行的操作; 如图1.261.27
图1.26
图1.27
  • 在图1.27中,双击iMPACT Processes Operations窗口中的Program,或者在图1.26中,直接右键单击xc4vsx25这个device,选择Program。会弹出Programming Properties对话框,如图1.28所示,单击OK按钮;
图1.28
程序开始下载,如果下载程序成功则出现Program Succeeded,否则如果失败则出现Program Failed,需要重新查找问题(尝试重新下载或者断电后重新下载程序);
  • 程序下载成功后,可观察到SEED-XDTK_MBOARD板卡上LED灯依次点亮。
五、实验程序led.v
//dot.v:程序顶层文件,对输入时钟进行分频,依次点亮相应的LED;
//dot.ucf:FPGA用户约束文件。
`timescale 1ns / 1ps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dot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module dot(CLK_IN, nRST, CPLD_E,DOT_DATA , DOT_CON ,AD_nCS , DA_nCS ,USB_nCS,LCD_nCS );

input CLK_IN;
input nRST;
output [1:0] CPLD_E;
output [15:0] DOT_DATA;
output [15:0]DOT_CON;
output USB_nCS;
output AD_nCS;
output DA_nCS;
output LCD_nCS;

reg CLK_OUT = 1'b1;
reg [15:0]DOT_CON =16'h0000;
reg [15:0]DOT_DATA =16'h0000;

reg [13:0] DIV_counter = 14'h000;
reg [3:0] cnt= 4'h0;

parameter DIV_FACTOR = 14'h3f98;

//CPLD功能切换
assign CPLD_E = 2'b11;
//其他芯片功能禁止
assign USB_nCS = 1'b1;
assign AD_nCS = 1'b1;
assign DA_nCS = 1'b1;
assign LCD_nCS = 1'b1;

//时钟分频
always@(posedge CLK_IN)
begin
              if(!nRST)
              begin
                            CLK_OUT <= 1'b1;
                            DIV_counter <= 10'h000;
              end
              else
              begin
                            if(DIV_counter <= DIV_FACTOR )
                            begin
                                          DIV_counter <= DIV_counter + 1;
                            end
              else
                            begin
                                          DIV_counter <= 12'h000;
                                          CLK_OUT <= !CLK_OUT;
                            end
              end
end
//点亮点阵
always@(posedge CLK_OUT)
begin
              cnt = cnt+1;
              if(cnt == 4'h0)
              begin
                            DOT_CON  <= 16'h8000;
                                          DOT_DATA <= 16'hd800;
              end
              else if(cnt == 4'h1)
    begin
        DOT_CON   <= 16'h4000;
                            DOT_DATA  <= 16'h6c00;
              end
    else if(cnt == 4'h2)
    begin
                            DOT_CON  <= 16'h2000;
                            DOT_DATA <= 16'hb600;
              end
    else if(cnt == 4'h3)
    begin
        DOT_CON   <= 16'h1000;
                            DOT_DATA  <= 16'hdb00;
              end
    else if(cnt == 4'h4)
    begin
        DOT_CON  <= 16'h0800;
                            DOT_DATA <= 16'h6d80;
    end
    else if(cnt == 4'h5)
    begin
        DOT_CON  <= 16'h0400;
                            DOT_DATA <= 16'h2480;
              end
    else if(cnt == 4'h6)
    begin
        DOT_CON  <= 16'h0200;
                            DOT_DATA <= 16'h1240;
              end
    else if(cnt == 4'h7)
    begin
        DOT_CON  <= 16'h0100;
                            DOT_DATA <= 16'h0920;
              end
    else if(cnt == 4'h8)
    begin
        DOT_CON  <= 16'h0080;
                            DOT_DATA <= 16'h0490;
              end
    else if(cnt == 4'h9)
    begin
        DOT_CON  <= 16'h0040;
                            DOT_DATA <= 16'h0248;
              end
    else if(cnt == 4'ha)
    begin
        DOT_CON  <= 16'h0020;
                            DOT_DATA <= 16'h0124;
              end
    else if(cnt == 4'hb)
    begin
        DOT_CON  <= 16'h0010;
                            DOT_DATA <= 16'h0092;
              end
    else if(cnt == 4'hc)
              begin
                            DOT_CON  <= 16'h0008;
                            DOT_DATA <= 16'h0000;
              end
              else if(cnt == 4'hd)
              begin
                            DOT_CON  <= 16'h0004;
                            DOT_DATA <= 16'h0000;
              end
    else if(cnt == 4'he)
              begin
                            DOT_CON  <= 16'h0002;
                            DOT_DATA <= 16'h0000;
              end
    else if(cnt == 4'hf)
    begin
                            DOT_CON  <= 16'h0001;
                            DOT_DATA <= 16'h0000;
              end
end
endmodule

六、思考题:
  • FPGA的中英文全称各是什么?
  • 实验箱所用FPGA型号是什么?共有多少个引脚?引脚可以分为哪几类?
  • 概述对FPGA进行编程下载的流程。
  • 实验程序中,输入输出引脚各有几个?两个always块语句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实验二:LED点阵实验一、实验目的
  •     熟悉ISE8.2开发环境,掌握工程的生成方法;
  •     熟悉SEED-XDTK_V4实验环境;
  •     了解HDL语言在FPGA中的使用;
  •     了解定时器的HDL实现。
二、实验内容
  •     定时时钟设计;
  •     LED点阵点亮。
三、实验说明
本实验的功能是将SEED-XDTK_MBOARD板上LED点阵点亮(合众达图标)。根据硬件原理,通过对FPGA的输入时钟进行分频,实现一个定时器,该定时器主要用于定时扫描控制SEED-XDTK_MBOARD板卡上的LED点阵。
SEED-XDTK_MBOARD板上LED点阵共有16*16点,既有16根控制线与16根数据线。 控制线用来选中一组LED灯,16根数据线用来点亮相应的LED灯。
四、实验准备
1. 通过USB 口下载电缆将计算机的USB 口及SEED-FEM025 板的J9 连接好;
2. 启动计算机,打开SEED-XDTK_V4 实验箱电源开关。观察SEED-FEM025 板上的+5V(D11)的电源指示灯是否均亮。若有不亮的,请断开电源,检查电源。
五、实验步骤
  • 打开ISE8.2,装载dot.ise工程文件;
注意:选择器件(Device)为“XC4VSX25 FF668 -10”
其他步骤同实验一,请参考。
  • 双击Configure Device (iMPACT)命令,打开iMPACT窗口;
  • 弹出Welcome iMPACT对话框后,选择Configure devices using Boundary-Scan(JTAG)单击Finish按钮;
  • 在弹出的器件添加对话中,第一个器件选择bypass按钮;第二个器件也选择bypass按钮
最后一个器件单击所要下载的dot.bit文件(此文件所在目录不可有中文),单击Open按钮,弹出“Add Virtex-/II Pro/Virtex04...”对话框,单击OK按钮后弹出一个警告信息,单击OK按钮;
  • 单击xc4vsx25这个device,变成绿色,且 iMPACT Processes Operations窗口出现可执行的操作;
  • 双击iMPACT Processes Operations窗口中的Program,或者直接右键单击xc4vsx25device,选择Program。弹出Programming Properties对话框,单击OK按钮;
  • 程序开始下载,如果下载程序成功则出现Program Succeeded,否则如果失败则出现Program Failed,需要重新查找问题(尝试重新下载或者断电后重新下载程序);
  • 程序下载成功后,观察LED点阵点亮(合众达图标)。

六、实验程序 dot.v
//dot.v:程序顶层文件,对输入时钟进行分频,依次点亮相应的LED;
//dot.ucf:FPGA用户约束文件。
`timescale 1ns / 1ps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dot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module dot(CLK_IN, nRST, CPLD_E,DOT_DATA , DOT_CON ,AD_nCS , DA_nCS ,USB_nCS,LCD_nCS );

input CLK_IN;
input nRST;
output [1:0] CPLD_E;
output [15:0] DOT_DATA;
output [15:0]DOT_CON;
output USB_nCS;
output AD_nCS;
output DA_nCS;
output LCD_nCS;

reg CLK_OUT = 1'b1;
reg [15:0]DOT_CON =16'h0000;
reg [15:0]DOT_DATA =16'h0000;

reg [13:0] DIV_counter = 14'h000;
reg [3:0] cnt= 4'h0;

parameter DIV_FACTOR = 14'h3f98;

//CPLD功能切换
assign CPLD_E = 2'b11;
//其他芯片功能禁止
assign USB_nCS = 1'b1;
assign AD_nCS = 1'b1;
assign DA_nCS = 1'b1;
assign LCD_nCS = 1'b1;

//时钟分频
always@(posedge CLK_IN)
begin
              if(!nRST)
              begin
                            CLK_OUT <= 1'b1;
                            DIV_counter <= 10'h000;
              end
              else
              begin
                            if(DIV_counter <= DIV_FACTOR )
                            begin
                                          DIV_counter <= DIV_counter + 1;
                            end
              else
                            begin
                                          DIV_counter <= 12'h000;
                                          CLK_OUT <= !CLK_OUT;
                            end
              end
end
//点亮点阵
always@(posedge CLK_OUT)
begin
              cnt = cnt+1;
              if(cnt == 4'h0)
              begin
                            DOT_CON  <= 16'h8000;
                                          DOT_DATA <= 16'hd800;
              end
              else if(cnt == 4'h1)
    begin
        DOT_CON   <= 16'h4000;
                            DOT_DATA  <= 16'h6c00;
              end
    else if(cnt == 4'h2)
    begin
                            DOT_CON  <= 16'h2000;
                            DOT_DATA <= 16'hb600;
              end
    else if(cnt == 4'h3)
    begin
        DOT_CON   <= 16'h1000;
                            DOT_DATA  <= 16'hdb00;
              end
    else if(cnt == 4'h4)
    begin
        DOT_CON  <= 16'h0800;
                            DOT_DATA <= 16'h6d80;
    end
    else if(cnt == 4'h5)
    begin
        DOT_CON  <= 16'h0400;
                            DOT_DATA <= 16'h2480;
              end
    else if(cnt == 4'h6)
    begin
        DOT_CON  <= 16'h0200;
                            DOT_DATA <= 16'h1240;
              end
    else if(cnt == 4'h7)
    begin
        DOT_CON  <= 16'h0100;
                            DOT_DATA <= 16'h0920;
              end
    else if(cnt == 4'h8)
    begin
        DOT_CON  <= 16'h0080;
                            DOT_DATA <= 16'h0490;
              end
    else if(cnt == 4'h9)
    begin
        DOT_CON  <= 16'h0040;
                            DOT_DATA <= 16'h0248;
              end
    else if(cnt == 4'ha)
    begin
        DOT_CON  <= 16'h0020;
                            DOT_DATA <= 16'h0124;
              end
    else if(cnt == 4'hb)
    begin
        DOT_CON  <= 16'h0010;
                            DOT_DATA <= 16'h0092;
              end
    else if(cnt == 4'hc)
              begin
                            DOT_CON  <= 16'h0008;
                            DOT_DATA <= 16'h0000;
              end
              else if(cnt == 4'hd)
              begin
                            DOT_CON  <= 16'h0004;
                            DOT_DATA <= 16'h0000;
              end
    else if(cnt == 4'he)
              begin
                            DOT_CON  <= 16'h0002;
                            DOT_DATA <= 16'h0000;
              end
    else if(cnt == 4'hf)
    begin
                            DOT_CON  <= 16'h0001;
                            DOT_DATA <= 16'h0000;
              end
end
endmodule
七、思考题
1、CLK_OUT是CLK_IN的几分频?
2、.UCF文件是做什么用的?
3、实验中的点阵LED是规格是什么?程序中用哪些引脚来控制LED?

实验三:LCD显示实验(一)一、实验目的
  • 熟悉ISE8.2开发环境,掌握工程的生成方法;
  • 熟悉SEED-XDTK_V4实验环境;
  • 了解LCDHDL实现;
  • 了解Memory模块的使用。
二、实验内容
  • FPGAmemory模块的生成及例化;
  • 系统时钟设计;
  • LCD点亮。
三、实验例程
1LCD芯片介绍
LCD模块采用是LCM122326图形点阵模快,该模块是由2块NJU6450芯片构成,不带字库。其工作时序图如下图所示:
LCD模块行列分配:

LCD初始化如下所示
2 例程包含文件
  • main.v:程序顶层文件,实现LCD的初始化以及液晶显示;
  • v4_dcm.xawDCMIP核,将外部输入时钟(50M)进行10分频;
  • CLK_DIV.v:系统运行时钟分频文件,将系统运行时间进行分频,提供100K的模块处理时钟;
  • LCD_DISPLAY.vLCD初始化,以及数据显示文件;
  • LCD_WRITE.vLCD写操作函数文件;
  • v2_lcd_ziku.xco:汉字字库存储文件;
  • main.ucfFPGA用户约束文件。
//main.v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main(CLK, nPROCESSOR_RESET_Z, D, LCD_E, LCD_A0, LCD_R_nW, LCD_LED, LCD_nCS, CPLD_E, AD_nCS, DA_nCS, USB_nCS,);
              input CLK;//100M aj15
              input nPROCESSOR_RESET_Z;//ah5
              inout [7:0] D;

              output [1:0] LCD_E;
              output LCD_A0;
              output LCD_R_nW;
              output LCD_LED;
              output LCD_nCS;
              output [1:0] CPLD_E;
              output AD_nCS;
              output DA_nCS;
              output USB_nCS;

              wire CLK_LOCKED;
              wire [7:0] DATA_OUT;
              wire CLK_100K;
              parameter DIV_FACTOR = 100;

//LCD功能始能
              assign LCD_nCS = 1'b0;
//CPLD功能切换
   assign CPLD_E = 2'b11;
//其他芯片功能禁止
              assign AD_nCS = 1'b1;
              assign DA_nCS = 1'b1;
              assign USB_nCS = 1'b1;

//系统时间分频
//输入 50M  输出10M
              v4_dcm CLK_DIV_10M (
    .CLKIN_IN(CLK),
    .RST_IN(!nPROCESSOR_RESET_Z),
    .CLKDV_OUT(CLK_10M),
    .CLKIN_IBUFG_OUT(),
    .CLK0_OUT(),
    .LOCKED_OUT(CLK_LOCKED)
    );
//模块时间分频
//输入 10M  输出100K
              CLK_DIV CLK_DIV_100K (
    .CLK_IN(CLK_10M),
    .nRST(CLK_LOCKED),
    .CLK_OUT(CLK_100K)
    );
              defparam CLK_DIV_100K.DIV_FACTOR = DIV_FACTOR;

/////////// LCD TEST              ///////////////
              reg r_nw = 1'b1;
              reg [6:0] zimo_num = 7'h00;
              reg [6:0] mem_addr = 7'h00;
              reg lcd_en = 1'b0;
              reg [6:0] col_addr = 121;
              reg [1:0] page_addr = 2'b11;
              reg [4:0] disp_addr = 5'h00;

              wire [7:0] lcd_data;
              wire lcd_done;
              reg [16:0] tLCD_counter = 17'h00000;

              LCD_DISPLAY LCD (
              //输入参数
    .CLK(CLK_100K),
    .R_nW(r_nw),
    .DISP_ADDR(disp_addr),
    .PAGE(page_addr),
    .COL_ADDR(col_addr),
    .DISP_DATA(lcd_data),
              //输出参数
    .LCD_E(LCD_E),
    .LCD_A0(LCD_A0),
    .LCD_R_nW(LCD_R_nW),
              //输入、出参数
    .LCD_DB(D),
              //输出参数
    .LCD_LED(LCD_LED),
    .DATA_OUT(),
              .DONE(lcd_done)
    );

              v4_lcd_ziku ZIMO(
              .addr(mem_addr),
              .clk(CLK_100K),
              .dout(lcd_data),
              .en(lcd_en));

              always@(posedge CLK_100K)
              begin
                            if(tLCD_counter == 17'h0c350)//0.5s
                            begin
                                          disp_addr <= disp_addr - 1; //显示地址
                                          tLCD_counter <= 17'h00000;
                            end
                            else
                            begin
                                          tLCD_counter <= tLCD_counter + 1;
                            end

                            if(!lcd_done)
                            begin
                                          r_nw <= 1'b0;
                                          lcd_en <= 1'b0;
                            end
                            else
                            begin

                                          r_nw <= 1'b1;
                                          if(!r_nw)
                                          begin
                                                        lcd_en <= 1'b1;
                                                        mem_addr <= zimo_num;
                                                        if(zimo_num == 95)
                                                                      zimo_num <= 0;
                                                        else
                                                                      zimo_num <= zimo_num + 1;

                                                        case(zimo_num)
                                                                      0:
                                                                      begin
                                                                                    col_addr <= 23;
                                                                                    page_addr <= 2'b00;
                                                                      end
                                                                      16:
                                                                      begin
                                                                                    col_addr <= 23;
                                                                                    page_addr <= 2'b01;
                                                                      end
                                                                      32:
                                                                      begin
                                                                                    col_addr <= 68;
                                                                                    page_addr <= 2'b00;
                                                                      end
                                                                      48:
                                                                      begin
                                                                                    col_addr <= 68;
                                                                                    page_addr <= 2'b01;
                                                                      end
                                                                      64:
                                                                      begin
                                                                                    col_addr <= 113;
                                                                                    page_addr <= 2'b00;
                                                                      end
                                                                      80:
                                                                      begin
                                                                                    col_addr <= 113;
                                                                                    page_addr <= 2'b01;
                                                                      end
                                                                      default:              col_addr <= col_addr - 1;
                                                        endcase
                                          end
                                          else
                                          begin
                                                        lcd_en <= 1'b0;
                                          end
                            end
              end
endmodule

3 模块划分图
4 Memory 模块的建立及其例化
  • 双击Processes窗口中的Creat New Source,弹出新资源向导窗口;
  • 在弹出新资源向导窗口,选择IP (CoreGen & Architecture Wizard),在File name 栏里输入v4_lcd_ziku
  • 单击Next按钮,弹出Select IP窗口,依次展开Memories & Storage ElementRAMs & ROMs目录,选择Sigle Port Block Memory V6.2
  • 单击Next按钮,显示新建资源信息,单击Finish按钮;
  • 弹出Sigle Port Block Memory窗口,在Port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选中Read OnlyMemory Size选项卡中Width 填写8Depth填写96Write Mode 选项卡中选中Read After Write;单击Next命令;
  • 单击Next按钮,Primitive Selection选项卡中选中 Optimize For AreaDesign Options选项卡中选中 Enable PinOutput Register Options 选项卡中Additional Output Pins Stages 填写 0,单击next命令;
  • 单击Next按钮,不选中Implementation Option选项卡;管脚极性选项卡中选择上升沿有效或者高电平有效;

  • 单击Next按钮,Simulation Mode Options选项卡中选中Disable Waring MessagesInitial Contents选项卡中 Global init Value 填写 0,选中 Load Init File添加hezhongda.coe(路径为D:\02.V4_lab\ lcd\coe);
  • 单击 Generate 命令,生成v4_lcd_ziku.xco文件;
10、Memory模块的例化与DCM模块例化方法一致,请参考键盘实验中关于该部分的内容。下图中,黑色部分为Memory模块的例化语句。
四、实验准备
  • 将光盘下03. Examples of Program\02. V4_lab文件夹拷贝到D:盘根目录下;
  • 通过USB口下载电缆将计算机USB口及SEED-FEM025板的J9 连接好;
  • 启动计算机,打开SEED-XDTK_V4实验箱电源开关。观察SEED-FEM025板上的+5VD11)的电源指示灯是否均亮。若有不亮的,请断开电源,检查电源。
五、实验步骤
  • 打开ISE8.2,装载lcd.ise工程文件;
  • 双击Configure Device (iMPACT)命令。弹出Welcome iMPACT对话框后,选择Configure devices using Boundary-Scan(JTAG),单击Finish按钮;
  • 在弹出的器件添加对话中,第一个器件选择bypass按钮。最后一个器件单击所要下载的载main.bit文件;
  • 单击xc4vsx25这个device,变成绿色,且 iMPACT Processes 窗口出现可执行的操作;
  • 双击iMPACT Processes 窗口中的Program,或者直接右键单击xc4vsx25这个device,选择Program。弹出Programming Properties对话框,单击OK按钮;
  • 程序开始下载,如果下载程序成功则出现Program Succeeded,否则如果失败则出现Program Failed,需要重新查找问题(尝试重新下载或者断电后重新下载程序);
  • 文件下载成功后,观察lcd显示(合众达刷屏显示)。
六、思考题
1、顶层文件main.v的功能是什么?输入输出信号各有几个?
2、顶层文件main.v调用了几个元件例化?各自的功能是什么?
3、顶层文件main.v还使用了哪些语句?其功能是什么?
实验三:LCD显示实验(二)一、实验目的
  • 熟悉ISE8.2开发环境,掌握工程的生成方法;
  • 熟悉SEED-XDTK_V4实验环境;
  • 了解LCD汉字字模的设计方法;
  • 掌握Memory模块的使用。
二、实验内容
  • FPGAmemory模块的生成及例化;
  • 点亮LCD,定点显示学生姓名(最少2个汉字,最多14个汉字)
三、实验步骤
  • 打开ISE8.2,新建lcd.ise工程文件;
  • 输入所需的.v文件,生成对应的汉字字模CORE文件。设计实现整个工程。
  • 双击Configure Device (iMPACT)命令。弹出Welcome iMPACT对话框后,选择Configure devices using Boundary-Scan(JTAG),单击Finish按钮;
  • 在弹出的器件添加对话中,第一个器件选择bypass按钮。最后一个器件单击所要下载的载main.bit文件;
  • 单击xc4vsx25这个device,变成绿色,且 iMPACT Processes 窗口出现可执行的操作;
  • 双击iMPACT Processes 窗口中的Program,或者直接右键单击xc4vsx25这个device,选择Program。弹出Programming Properties对话框,单击OK按钮;
  • 程序开始下载,如果下载程序成功则出现Program Succeeded,否则如果失败则出现Program Failed,需要重新查找问题(尝试重新下载或者断电后重新下载程序);
  • 文件下载成功后,观察lcd显示(分组学生姓名定位显示);
  • 记录实验现象,下课交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