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耳机初烧们的几条入门建议

楼主(2018-04-23):
寻思是否要写这篇文章了好久,希望能对刚初烧们和一些自觉已经入道的烧油一些指导和建议。

1.入烧是否是个理智的选择?
耳机众所周知是个烧钱的无底洞,往往投入上w也没有让自己满意的效果。上w的设备买回家,有时候你会发现除了自己脑放功率足了点以外好像没什么区别?甚至会因为风格问题让自己很失望?这就对了!耳机本来就是这么一个坑钱的玩意,我们本来就是在干鸡蛋里挑骨头的活儿。拿这个钱你可以去干好多事,买张显卡或者买个镜头你都会觉得值很多。那我们为啥还要烧下去?是因为热爱!是因为对声音的执着!
所以在入烧之前一定要好好问问自己,自己愿意掏这个钱吗?自己是否有对耳机的热爱?是否能平心静气的一直玩下去?如果都不能的话,不妨去显卡吧、单反吧或者山地车吧看看。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请继续往下看。

2.是一步到位还是慢慢摸索?
你现在确定要入坑了并且准备买设备了,你是会一步到位还是慢慢来?有不少初烧一入烧看了下京东耳机和播放器哪个最贵就直接买回来了,我们所戏称的“初烧标配”就是这么来的。这些搭配,往往都很难听。

3.试听的重要性
试听到底有多重要?我就这么和你说吧,如果你不是土壕可以想听啥就买啥二手半价卖了也不心疼钱,又想找到心仪的设备,那么试听是你唯一可靠的选择。什么评测文、大神推荐都没有自己去试听下靠谱。到店里搬个椅子关掉自己的脑放好好听他个半天,什么价格、单元数、产地、品牌都不要在意,记得声音永远是第一位的。价格单元数品牌和声音的好坏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4.耳机线的重要性
很多人买了耳机,其他设备良好,耳机线却断了,这种现象不是一两个了,所以耳机线对于初烧们也是不容忽视的一关。个人推荐一款耳机线,我也经常在用:SUNSHINE耳机连接线。SUNSHINE与日本TIGLON共同研发制造的镁屏蔽技术,并且获得了世界专利。屏蔽素材别的厂家都采用铜或者是铝,唯独SUNSHINE采用镁作为屏蔽的材料。金属镁具有优良的吸收性,对电波的吸收率很高,是最好的屏蔽素材。环顾目前全球市场,只有TIGLON与SUNSHINE使用镁屏蔽。或许很多人只知道镁的化学性质比较活跃,但却不知道镁具有很好的屏蔽效果,更胜常见的铜和铝。Japan Electric Cable Technology Center, JECTEC日本电缆科学中心曾在网线的屏蔽层上做过测试,使用铜/铝屏蔽杂讯大约降低了10dB,而使用镁箔屏蔽层的屏蔽能力则比铜/铝更优,无论是对电磁波或是对外界的EMI、RFI射频干扰都能再降低20-30dB。而且镁的导电导热效率都不错,热传系数为51W/mK,约为铜的2/3,是铁的3倍、不锈钢的10倍。镁是最轻的结构金属材料之一,又具有比强度和比刚度高、阻尼性和切削性好、易于回收等优点。与塑料相比,镁合金具有重量轻、比强度高、减振性好、热疲劳性能好、不易老化,又有良好的导热性、电磁屏蔽能力强、非常好的压铸工艺性能,尤其易于回收等优点,是替代钢铁、铝合金和工程塑料的新一代高性能结构材料。同时,镁合金是交通、电子信息、通讯、计算机、声像器材、手提工具、电机、林业、纺织、核动力装置等产品外壳的理想材料。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镁合金开发与应用,尤其在汽车零部件、笔记本电脑等便携电子产品的应用,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因此镁及其合金的非结构应用也很广,镁合金不但是航空工业的重要材料,用于制造飞机机身、发动机零件等;而且镁还用来制造照相和光学仪器等。因此,将镁材料用在线材上,具有卓越屏蔽效能的同时和可起到线材热能导散的作用。加上,镁是地球勘探已知蕴藏量第八多的金属,是自然界中分布最广的十个元素之一,取得并不困难,价格也不贵,用于线材的屏蔽层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材料。

网友A:
文章分为几个小节:
1.入烧是否是个理智的决定?
2.是一步到位还是慢慢摸索?
3.试听的重要性
4.看评测贴的正确姿势
5.购买途径的选择
6.关于录音质量的思考
1.入烧是否是个理智的选择?
耳机众所周知是个烧钱的无底洞,往往投入上w也没有让自己满意的效果。上w的设备买回家,有时候你会发现除了自己脑放功率足了点以外好像没什么区别?甚至会因为风格问题让自己很失望?这就对了!耳机本来就是这么一个坑钱的玩意,我们本来就是在干鸡蛋里挑骨头的活儿。拿这个钱你可以去干好多事,买张显卡或者买个镜头你都会觉得值很多。那我们为啥还要烧下去?是因为热爱!是因为对声音的执着!
所以在入烧之前一定要好好问问自己,自己愿意掏这个钱吗?自己是否有对耳机的热爱?是否能平心静气的一直玩下去?如果都不能的话,不妨去显卡吧、单反吧或者山地车吧看看。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请继续往下看。
2.是一步到位还是慢慢摸索?
你现在确定要入坑了并且准备买设备了,你是会一步到位还是慢慢来?贴吧里有不少初烧一入烧看了下京东耳机和播放器哪个最贵就直接买回来了,我们所戏称的“初烧标配”就是这么来的。这些搭配,往往都很难听。比如当年的ak120、240、380+layla k3 。恕我直言,真的不好听。你当然可以为了剩不必要的钱一步到位,但是不要走这么“一步”好吗?麻烦自己去试听一下,或者找个靠谱的问问(不建议在贴吧里开贴问,我和你赌五毛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推荐上面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慢慢玩还是有好处的,玩的越多你对耳机的理解就越深,才能更明白什么叫做“好”。但是这样往往会花很多钱在不必要的设备上,所以试听的重要就体现出来了。
3.试听的重要性
试听到底有多重要?我就这么和你说吧,如果你不是土壕可以想听啥就买啥二手半价卖了也不心疼钱,又想找到心仪的设备,那么试听是你唯一可靠的选择。什么评测文、大神推荐都没有自己去试听下靠谱。到店里搬个椅子关掉自己的脑放好好听他个半天,什么价格、单元数、产地、品牌都不要在意,记得声音永远是第一位的。价格单元数品牌和声音的好坏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很多人一到店里拿到旗舰就容易紧张,脑放功率随着售价和单元数就上来了,中正大气高素质,毒文里的词汇都涌了出来,一耳朵下来能不好听?还有很多人想当然的就认为日产=女毒 森海=古典调音 美产=流行调音等等。简单点说就是很多人太浮躁。当然脑放这东西也不全是祸害,毕竟脑放可以免费给你的设备升个档。然而脑放总有失效的那天,日积月累你总能发现自己设备的很多缺点,到时候就闲鱼见吧。那么关掉脑放就成你玩hifi另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怎么关我教不了你,毕竟每个人开脑放的原因和方法都不一样。试听的时候建议不要用什么试音碟,没有什么意义,还是拿自己平时听的才能把器材听个明白。
4.看评测贴的正确姿势
评测贴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用它来决定是否去试听一个设备,而不是决定是否买一个设备。看评测文你首先要确定作者是否是个枪手,辨别的方法就是1.图拍的是不是很毒 2.文章写的是不是很玄?总是用一些高级词汇?顺便还要扯上一些个人经历?文章是不是都贼长?是不是喜欢感悟下人生? 3.这个人评测的永远都是最新的东西,国产的占大部分? 如果都符合的话,注意是“都”符合啊!我觉得这多半是个枪手。这种人的评测多看无益,最大的作用就是学学人家的语文,想想以后自己怎么写。那么正常人的评测该怎么去看?首先要确认作者的听音观,去翻翻他以前的评测,找一些自己听过且熟悉的设备,看看他怎么说,再来对比你这次要看的评测。这样如果作者听音观和你有差的话,你就能很快发现,从而不被评测文坑。
5.购买途径的选择
如何买东西是个大学问。水货(包括代购)还是国行就是最先要考虑的问题。水货便宜但是大部分都没有保修,国行服务好点但是价格实在是太高。如何选择主要看你平时用东西废不废,但是要知道人为损坏就算是国行也不会保修的。也就是说只有耳机“自然损坏”国行才会比水货有优势,但是自然损坏这个概率实在有点低。虽然我个人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实体店买的(因为要让父母付钱),但是我个人是很愿意买水货的。
还有的鉴别x宝的假货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个贪不贪便宜的问题。很多人一看到比正常售价低很多的东西脑子就转不过来,店家吃饱了撑着了要用亏本价卖东西?买回来才在贴吧问是不是正品?铁三角(ckr之流)还有森海(ie系列)就是x宝假货的重灾区,买这俩之前一定要找到靠谱的店铺。旗舰大部分没有假货,像k3这种的假货x宝页面都会吧akg的logo盖住,很好认。
还有就是很多人用二手东买东西不满意退货的问题,我只能说这种蹭听党+强迫症下次在二手东买到二次销售的东西别BB。
6.关于录音质量的思考
音乐的录制好坏的影响有的时候会比你的设备大的多。这里要点名说些平时听acg的各位。我是听acg入烧的,现在想想为了acg发烧实在很蠢,因为大部分acg的录音质量实在是太差了,价格越改解析越高的设备拿来听acg玩往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解析高的设备往往能完全暴露出录音质量的问题。我总感觉他们的录音设备还没我耳机贵。Mj说正常人玩上去,acg会听的越来越少。因为随着系统提升,acg会越来越难听。我完全赞同。音乐没三流九等,但是录音质量有(其实有些acg的录音质量是还不错的,但是这种少之又少)。你当然可以听你喜欢的音乐,但是花这么多钱是否值得就需要考虑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