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学习stm32?迷茫

楼主(2018-04-23):
快毕业了,要去实习,公司在用stm32,我该怎么学啊?迷茫

网友A:
买个开发板回来,跟着配套教程学,像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系列的开发板啊,资料和教程都很多很详细的

网友B:
原子32开发板,教程多,学着方便

网友C:
openedv有全套几个G的视频和相关软件,你再买个仿真板,便宜的10块钱多点。。。
对照学习呗,建议从stm32f103学习起。
现在都是HAL库,就从HAL库学习好了,另外,st的cubemx很好用,用这个建立IAR或者KEIL的工程,方便快捷。

所以基本就是用st cubemx建立基于HAL库的工程,从简单的功能到负载的功能,慢慢来,多看视频。
原子哥的视频目前是最全的。

网友D:
网上教程很多的,找个配套的板子就好

网友E:
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

网友F:
买个开发板跟着配套教程学..

网友G:
买个板子学,

网友H:
安富莱,正点原子,野火的开发板都不错,可以买一块,跟着视频学,动手做实例,不过安富莱的代码结构比较规范又有深度的,个人比较喜欢

网友I:
      你可以先买个关于STM32的学习书籍,然后根据书籍提供的视频学习,可以自己尝试买元器件组装电路,这样可以便于你更加深刻的了解编程,与元器件之间的运作;或者买一个组装好的开发板,跟着开发板学习,自己组装电路。
      但是不管你使用哪种方法,都需要你动手才会有效果。

网友J:
最好有门视频课,跟上资料学

网友J:
先学最基本的蜂鸣器,LED之类的

网友K:
先去看看stm32 的引脚函数

网友L:
边看视频变自己做小项目,某包买个原子开发板有视频教程

网友M:
先买个32的开发板,照着先学,后面就找点项目做

网友N:
买个开发板回来实操

网友O:
再x宝买个开发板,按板子教程上手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