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的温湿度+时钟 数码管出现闪烁的清况,求大佬给指点下!

楼主(2018-04-23):
请问大佬我用51单片机+LCD12864显示温湿度,而用数码管显示实时时钟,为什么数码管会出现闪烁的清况,我把LCD12864显示温湿度的程序注释掉,数码管就正常了;我的数码管是用2片595通过级联扩展出16个IO口;8个控制段选,8个控制位选,但一旦LCD12864显示温湿度就会闪烁,求大佬给个解决的办法

网友A:
你最好也把电路图和程序贴一下,我的猜测是读取的温度时间比较长打断数码管的显示

网友B:
数码管刷新频率过慢,提高刷新频率即可

网友C:
刷新频率肉眼20HZ左右不闪

楼主:
对的,就是温湿度读取的时间有点长,导致了数码管闪烁,我对数码管的位选与段选分别接了一个锁存器还是不行

网友A:
如果我的话,我会将那个数码管显示放在定时器里面,温度是在主程序里面,时间一到先刷新数码管,再执行温度的那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的话,我会将那个数码管显示放在定时器里面,温度是在主程序里面,时间一到先刷新数码管,再执行温度 ...

大哥帮忙看下怎么改:
void smgxs(uchar n,uchar shu)
{
  uchar i;
        int smgdat;
        smgdat=(smgwei[n-1]<<8)+smgduan[shu];
        ST_CP=0;
  SH_CP=0;
        for(i=0;i<16;i++)
        {
        if(smgdat&(0x8000>>i))
    DS=1;
    else
    DS=0;
    SH_CP=0;
                 Delay10us();
          SH_CP=1;
                Delay10us();
         SH_CP=0;
        }
   ST_CP=1;
        Delay10us();
   ST_CP=0;
}

网友D:
你需要重新调整程序框架,把主循环周期控制在2ms以内,非不得已不要使用Delay()、while()空耗时间等待的语句,不是必须在中断中处理的事务就不要放在中断里。其实就这一点点功能不应该占用多少时间,比如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只要在主循环周期内显示一位,分8次完成一轮显示。比如12864也不必在一个主循环周期内全部刷新,温湿度采样也不必在一个主循环周期内全部处理。可以按时间片调度的思维方式写多任务程序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网友E:
兄弟你这也是毕业设计吗?还是啥,我现在要做的毕业设计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F:
一般来说数码管的频率在20hz就可以,有可能你的液晶程序复杂、执行时间长,数码管刷新频率过慢。

网友G:
可以了解下单片机前后台的写法,不要让读温度的操作影响,显示刷新频率。

网友H:
位的扫描调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重新调整程序框架,把主循环周期控制在2ms以内,非不得已不要使用Delay()、while()空耗时间等待的语 ...

不是,我自己没事做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这也是毕业设计吗?还是啥,我现在要做的毕业设计和这个差不多

不,自己做着玩玩

网友I:
最好有电路图和程序,之前做过也有类似问题,读取温度的程序会干扰数码管的刷新显示,建议对温度显示程序进行改进

网友J:
初学者往往对液晶屏发送数据前不进行查忙操作,每次发送完或者发送数据前都延时5ms再发,看看是不是这里引起的?一般程序里不要有毫秒级延时,如果延时最好用定时器做标志,根据标志确定延时时长,或者做一个变量的++操作,进行跑圈累加,以达到延时的目的。我做程序一般最长的delay为几十us,再长久考虑上述方法!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K:
把数码管刷新频率调慢一点,开发板上应该有一个可调电容调节的

网友L:
你要知道数码管的显示原理。
你的数码管我手上也有,也是做温湿度显示,也是用两个HC595进行位选和段选。
数码管显示原理:同一时刻(指绝对时间,比如此时此刻,一纳秒都不多也不少的那种)只有一个数码管在显示数据,怎么做才能让多个数码管显示呢?
其实是用的动态扫描法。比如说我此时刻显示第一个数码管,下一时刻显示第二个,以此类推,到了最后一个再从第一个开始显示。
那如何做到一个时刻只显示一个数码管却让人眼看到全部的数码管显示呢?
这个是利用的人眼识别东西的余晖效应,通常情况下,人眼识别连贯的图像的最低帧率是24帧/秒,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动态刷新的显示方式,最慢的刷新时间为1000ms/24帧约等于40ms/帧,就是一副完整的图像最低得40ms刷新一次。对于4位数码管而言,想要无闪烁显示,则整体刷新最低时间为40ms,即每单个数码管,最低刷新速率是10ms,对于8位数码管则是5ms
弄懂了原理想要无闪烁显示就简单了,看看书上的定时器中断介绍,基本就OK了。

网友M:
我的毕设也是这个,多功能数显温度计,我想用的是1602屏幕做这个,用数码管的话不能同时显示年与日时间-温度湿度

网友M:
另外你可以多加一个时间模块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我把数码管显示的程序放在了定时器里,数码管闪烁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N(2020-03-27):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我把数码管显示的程序放在了定时器里,数码管闪烁问题已经解决

怎么做的,能把代码贴出来吗,我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