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光立方仿真与源码等制作资料(成功版)

楼主(2018-04-23):
444光立方实际的焊接,我这里用的单片机是AT89S52,10uf的电解电容,22pf陶瓷电容,10k电阻,12Mhz晶振。

Keil编译代码,Proteus仿真,下面的是444光立方视频地址。

单片机444光立方源程序如下: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del){
        uint i,j;
        for(i=0; i<del; i++)
        for(j=0; j<18270; j++)
        ;}
main(){
int k=1;
while(k){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8);
P1=0X22;
P2=0X22;
Delay(8);
P1=0X44;
P2=0X44;
Delay(8);
P1=0X88;
P2=0X88;
Delay(8);
P1=0X44;
P2=0X44;
Delay(8);
P1=0X22;
P2=0X22;
Delay(8);
P1=0X11;
P2=0X11;
Delay(8);

P0=0x00;
P1=0X33;
P2=0X33;
Delay(8);
P1=0XCC;
P2=0XCC;
Delay(8);
P1=0X33;
P2=0X33;
Delay(8);

P0=0x00;
P1=0XF;
P2=0X00;
Delay(8);
P1=0XF0;
P2=0X00;
Delay(8);
P1=0X00;
P2=0XF;
Delay(8);
P1=0X00;
P2=0XF0;
Delay(8);
P1=0X00;
P2=0XF;
Delay(8);
P1=0XF0;
P2=0X00;
Delay(8);
P1=0XF;
P2=0X00;
Delay(8);

P0=0x00;
P1=0XFF;
P2=0X00;
Delay(8);
P1=0X00;
P2=0XFF;
Delay(8);
P1=0XFF;
P2=0X00;
Delay(8);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8);
P1=0X52;
P2=0X4A;
Delay(8);
P1=0X84;
P2=0X21;
Delay(8);
P1=0X48;
P2=0X12;
Delay(8);
P1=0XA4;
P2=0X25;
Delay(8);
P1=0X12;
P2=0X48;
Delay(8);
P1=0X21;
P2=0X84;
Delay(8);

P0=0x09;
P1=0X60;
P2=0X06;
Delay(8);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8);
P0=0x09;
P1=0X60;
P2=0X06;
Delay(8);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8);
P0=0x09;
P1=0X60;
P2=0X06;
Delay(8);

/**
P0=0x0E;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2;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4;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8;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80;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08;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8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4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2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1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01;
Delay(5);
P0=0x0E;
P1=0X10;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2;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4;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8;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80;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08;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8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4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2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1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01;
Delay(5);
P0=0x0D;
P1=0X10;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2;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4;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8;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80;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08;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8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4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2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1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01;
Delay(5);
P0=0x0B;
P1=0X10;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2;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4;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8;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80;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08;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8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4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2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1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01;
Delay(5);
P0=0x07;
P1=0X10;
P2=0X00;
Delay(5);
**/
/**
P0=0x0E;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3;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7;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08;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88;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C8;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E8;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F8;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F9;
Delay(5);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5);

P0=0x0C;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03;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07;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0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8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C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E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F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F9;
Delay(5);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5);

P0=0x08;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03;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07;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0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8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C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E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F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F9;
Delay(5);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5);

P0=0x00;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03;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07;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0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8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C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E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F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F9;
Delay(5);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5);
**/
P0=0x00;
P1=0X01;
P2=0X00;
Delay(5);
P1=0X03;
P2=0X00;
Delay(5);
P1=0X07;
P2=0X00;
Delay(5);
P1=0X0F;
P2=0X00;
Delay(5);
P1=0X8F;
P2=0X00;
Delay(5);
P1=0X8F;
P2=0X08;
Delay(5);
P1=0X8F;
P2=0X88;
Delay(5);
P1=0X8F;
P2=0XC8;
Delay(5);
P1=0X8F;
P2=0XE8;
Delay(5);
P1=0X8F;
P2=0XF8;
Delay(5);
P1=0X8F;
P2=0XF9;
Delay(5);
P1=0X9F;
P2=0XF9;
Delay(5);
P1=0XBF;
P2=0XF9;
Delay(5);
P1=0XFF;
P2=0XF9;
Delay(5);
P1=0XFF;
P2=0XFD;
Delay(5);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C;
P1=0X33;
P2=0X00;
Delay(8);
P0=0X08;
P1=0X77;
P2=0X07;
Delay(8);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8);
P0=0X08;
P1=0X77;
P2=0X07;
Delay(8);
P0=0X0C;
P1=0X33;
P2=0X00;
Delay(8);

P0=0X0C;
P1=0XCC;
P2=0X00;
Delay(8);
P0=0X08;
P1=0XEE;
P2=0X0E;
Delay(8);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8);
P0=0X08;
P1=0XEE;
P2=0X0E;
Delay(8);
P0=0X0C;
P1=0XCC;
P2=0X00;
Delay(8);

P0=0XFC;
P1=0X00;
P2=0XCC;
Delay(8);
P0=0XF8;
P1=0XE0;
P2=0XEE;
Delay(8);
P0=0XF0;
P1=0XFF;
P2=0XFF;
Delay(8);
P0=0XF8;
P1=0XE0;
P2=0XEE;
Delay(8);
P0=0XFC;
P1=0X00;
P2=0XCC;
Delay(8);

P0=0X0C;
P1=0X00;
P2=0X33;
Delay(8);
P0=0X08;
P1=0X70;
P2=0X77;
Delay(8);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8);
P0=0X08;
P1=0X70;
P2=0X77;
Delay(8);
P0=0X0C;
P1=0X00;
P2=0X33;
Delay(8);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10);
P0=0X00;
P1=0X00;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10);
P0=0X00;
P1=0X00;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10);

P0=0XF7;
P1=0XE;
P2=0X80;
Delay(10);
P1=0X7;
P2=0X80;
Delay(10);
P1=0X13;
P2=0X80;
Delay(10);
P1=0X11;
P2=0X81;
Delay(10);
P1=0X10;
P2=0X91;
Delay(10);
P1=0X00;
P2=0XB1;
Delay(10);
P1=0X00;
P2=0XF0;
Delay(10);
P1=0X08;
P2=0XF0;
Delay(10);
P1=0X08;
P2=0XE8;
Delay(10);
P1=0X88;
P2=0XC8;
Delay(10);
P1=0X89;
P2=0XC8;
Delay(10);
P1=0X8D;
P2=0X88;
Delay(10);
P1=0X8F;
P2=0X08;
Delay(10);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0;
P2=0XF0;
Delay(5);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0;
P2=0XF0;
Delay(5);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0;
P2=0XF0;
Delay(5);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88;
P2=0X88;
Delay(5);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88;
P2=0X88;
Delay(5);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88;
P2=0X88;
Delay(5);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

网友A(2018-07-10):
可以,如果8*8*8的话,是不是要考虑电流过大问题

网友B(2019-11-27):
引用 网友A:
可以,如果8*8*8的话,是不是要考虑电流过大问题

网友C(2020-01-20):
为什么经过单片机不亮呢

网友D(2020-02-27):
参考一下!

网友E(2021-01-11):
为什么我的只能亮六列呢..~~

网友F(2023-05-20):
变化灯光如何,感谢分享